STC15F104E单片机修改设置为推挽输出,通电时P3.4 有短暂的信号输出

楼主(2018-07-14):
STC15F104E单片机修改设置为推挽输出         还是有通电时P3.4 有短暂的信号输出     应该看来 不是推挽输出问题             那位师博能查看   这程序那部份出问题呢什样修改才能去   通电时P3.4 有短暂的信号输出

下面是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fr AUXR=0x8e;  //设置定时器1/0是分频还是不分频的计程器

sfr IAP_DATA    = 0xC2;                //片内EEPROM资源声明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P3M0                =0xb2;
sfr P3M1                =0xb1;

sfr IE2  = 0xAF;
sfr INT_CLKO = 0x8F;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功能名称:型号定义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define  SBT8818_01   0   //86WIFI墙壁开关
#define  SBT8818_02   0  //86摇控墙壁开关
#define  SBT8828_01   1 //摇控灯座
#define  SBT8828_02   0 //移动摇控插座
#define  SBT8828_03   0 //86摇控墙壁插座
#define  SBT8828_04   0 //86摇控双控墙壁开关

/************************************************************
* 功能名称:MCU脚位定义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sbit RF                                =        P3^3;           //RF_in                                                8
sbit PAD                         =        P3^5;           //光敏检测                                        3
sbit LED2                    =        P3^0;           //RESET                                      5
sbit OUT                        =        P3^4;           //控制输出                                        1
sbit set                        =        P3^2;           //按键                                                7
sbit LED1                        =        P3^1;           //指示                                                6
/************************************************************
* 功能名称:变量的定义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uint key_repeat_num;

bit  decode_ok;                 //解码成功
bit key1_ok;
bit key2_ok;
bit key3_ok;
bit key4_ok;
bit key5_ok;
bit key6_ok;
bit key7_ok;
bit key8_ok;
bit key9_ok;
bit keya_ok;
bit keyb_ok;
bit keyc_ok;
bit keyd_ok;
bit keye_ok;
bit keyf_ok;

bit goout;//控制输出标记
uchar Timer2_50Ms=0,timer_S=0 ,timer_M=0,timer_H=0 ;

uchar  hh_w,ll_w;           //高,低电平宽度
uchar  ma_x;                //接收到第几位编码了
uchar  bma1,bma2,bma3; //用于接收过程存放遥控编码,编码比较两次,这是第一次
uchar idata mmb1; //        用于接收过程存放遥控编码,第二次
uchar idata mmb2;
uchar idata mmb3;

bit rf_ok1,rf_ok2;                 //解码过程中的临时接收成功标志
bit old_rc5;             //保存上一次查询到的电平状态
bit tb_ok;               //接收到同步的马时置1

uchar  mma1,mma2,mma3,mma4; //用于解码过程
uchar  mma8;

bit rf_ok;               //接收到一个完整的遥控命令后置1,通知解码程序可以解码了

bit study;                                 //进入学习状态标志
bit study1;                                 //开关状态标志

bit system_int;                         //系统清零标志
uchar temp_h,temp_l;

bit bt_auto;     //自动设置遥控接收波特率标志
bit L_M_select;

uint s,s1;
uchar s2;

uchar idata key_number[33];                //遥控器编码数组,存放10个遥控器

/************************************************************
  * 功能名称:延迟函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ime)
{
        while (time--)
        {
                ;
        }
}

*/

void delay_1ms(uint x)    //1毫秒延时
{
uchar b,c;
for(x;x>0;x--)
        {
                for(b=3;b>0;b--)
                        {
                                for(c=150;c>0;c--);
                        }
        }
}
  /************************************************************
  * 功能名称:指示标记函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void beep_on_off()
{
uint e;

          if( SBT8818_02)
             {
          for(e=0;e<5;e++)
                  {
                        LED1=0;
                        LED2=0;
                        delay_1ms(300) ;
                        LED1=1;
                        LED2=1;
                        delay_1ms(300) ;
                  }

             }
           if( SBT8828_01)
             {
          for(e=0;e<5;e++)
                  {
                        LED1=1;
                        delay_1ms(300) ;
                        LED1=0;
                        delay_1ms(300) ;
                  }

             }
            if( SBT8828_02)
             {
          for(e=0;e<5;e++)
                  {
                        LED1=1;
                        LED2=0;
                        delay_1ms(300) ;
                        LED1=0;
                        LED2=1;
                        delay_1ms(300) ;
                  }

             }
                 if( SBT8828_03)
             {
          for(e=0;e<5;e++)
                  {
                        LED1=1;
                        LED2=0;
                        delay_1ms(300) ;
                        LED1=0;
                        LED2=1;
                        delay_1ms(300) ;
                  }
                  if(goout)
                          {LED2=0;}
                  else
                          {LED2=1;}

             }
                 if( SBT8828_04)
             {
          for(e=0;e<5;e++)
                  {
                        LED1=1;
                        LED2=0;
                        delay_1ms(300) ;
                        LED1=0;
                        LED2=1;
                        delay_1ms(300) ;
                  }

             }

}

  /************************************************************
  * 功能名称:光敏电阻检测函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void GUANGMIN__scan()
{
if(timer_H>0)
        {
     if(!PAD)
                 {
                  delay_1ms(100) ;
              if(!PAD)
                 {
                 OUT=1;
                 goout=1;
                 beep_on_off();
                 }
                  }
     else
               {
               OUT=0;
       goout=0;
       beep_on_off();
                 }
        }

}  */

/************************************************************
* 功能名称:EEPROM函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
/////////片内EEPROM读写驱动程序///////////////////////////
//====================================================

void IAP_Disable()           //关闭IAP
{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IAP_CONTR = 0;      //关闭IAP 功能
    IAP_CMD   = 0;      //清命令寄存器,使命令寄存器无命令,此句可不用
    IAP_TRIG = 0;      //清命令触发寄存器,使命令触发寄存器无触发,此句可不用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返回:A = 读出字节
uchar read_add(uint addr)         //读EEPROM
{
    IAP_DATA = 0x00;
    IAP_CONTR = 0x84;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1;                 //IAP/ISP/EEPROM 字节读命令

    IAP_ADDRH = 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addr&0xff;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46h,再送B9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 B9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return (IAP_DATA);
}//------------------------------------------------------------------------------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 A=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void write_add(uint addr,uchar ch)         //直接写EEPROM
{
    IAP_CONTR = 0x84;         //打开 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2;                 //IAP/ISP/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

    IAP_ADDRH = 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addr&0xff;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DATA = ch;                  //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46h,再送B9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 B9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擦除扇区, 入口:DPTR = 扇区地址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r)         //扇区擦除
{
     IAP_CONTR = 0x84;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3;                 //IAP/ISP/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

    IAP_ADDRH =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addr&0xff;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46h,再送B9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 B9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

/************************************************************
* 功能名称:定时器0中断函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void timeint() interrupt 1    //遥控接收,通过定时器0中断,定时去查询
   {
             uchar x1;
//          mtb++;
          if(!bt_auto)          //自适应波特率标志
                   {
                                    TL0=0x00;             //   430K:FE/B5   220K:FF/30
                                TH0=0xfe;
                   }
                else
                        {
                                TL0=temp_l;             //   430K:FE/B5   220K:FF/30
                                TH0=temp_h;
                        }

          TF0=0;                // 清除T0中断标志

      if (!RF) { ll_w++;old_rc5=0; }           // 检测到低电平 低电平时间加1,记录本次电平状态
              else                                      // 检测到高电平
               { hh_w++;
         if (!old_rc5)                          // 检测到从低到高的跳变,已检测到一个完整(高-低)电平周期
          { if (((hh_w>=2)&&(hh_w<=8))&&((ll_w>=50)&&(ll_w<=190)))          //判同步码          2/5 110/140
             {

                                if((ll_w>=110)&&(ll_w<=140)){ma_x=0;tb_ok=1;bma1=0; bma2=0; bma3=0; bt_auto=0;}         //根据不同 同步码 宽度,T0加载不同初值
                                   else
                                        {
                                          if((ll_w>140)&&(ll_w<=160))
                                                  { ma_x=0;tb_ok=1;bma1=0; bma2=0; bma3=0; bt_auto=1;temp_h=0xfd;temp_l=0xb6; }//fe  6b
                                           else
                                                 {
                                                  if((ll_w>160)&&(ll_w<=190))
                                                          { ma_x=0;tb_ok=1;bma1=0; bma2=0; bma3=0; bt_auto=1;temp_h=0xfd;temp_l=0x27; } //fd  dc
                                                        else
                                                                {
                                                                  if((ll_w>70)&&(ll_w<=90))
                                                                          {ma_x=0;tb_ok=1;bma1=0; bma2=0; bma3=0; bt_auto=1;temp_h=0xfe;temp_l=0x7b; }        //ff  30
                                                                        else
                                                                                {
                                                                                  if((ll_w>90)&&(ll_w<=110))
                                                                                          {ma_x=0;tb_ok=1;bma1=0; bma2=0; bma3=0; bt_auto=1;temp_h=0xfe;temp_l=0x4b; }        //ff  00
                                                                                        else
                                                                                          {
                                                                                                 if((ll_w>=50)&&(ll_w<=70))
                                                                                                   {ma_x=0;tb_ok=1;bma1=0; bma2=0; bma3=0; bt_auto=1;temp_h=0xfe;temp_l=0xc5; }//ff  7a

                                                                                          }

                                                                                }
                                                                }
                                                 }
                                          }
             }
            else if ((tb_ok)&&((ll_w>=10)&&(ll_w<=14)))         //   10/14
                                {
                                        ma_x++;                                //已经接收到同步码,判0
                                        if(ma_x>23)
                                                {
                                                   if(!rf_ok1)
                                                          {
                                                          mma1=bma1;mma2=bma2;mma3=bma3;//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1=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bt_auto=0;
                                                          s=1000;
                                                        }
                                                        else
                                                                {
                                                                  mmb1=bma1;mmb2=bma2;mmb3=bma3;//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2=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bt_auto=0;
                                                                }
                                                }
                                 }
            else if ((tb_ok)&&((ll_w>=2)&&(ll_w<=8)))                   //   3/5
                  { switch (ma_x)
                     {
                                           case 0 : { bma1=bma1 | 0x80; break; }//遥控编码第1位
                       case 1 : { bma1=bma1 | 0x40; break; }
                       case 2 : { bma1=bma1 | 0x20; break; }
                       case 3 : { bma1=bma1 | 0x10; break; }
                       case 4 : { bma1=bma1 | 0x08; break; }
                       case 5 : { bma1=bma1 | 0x04; break; }
                       case 6 : { bma1=bma1 | 0x02; break; }
                       case 7 : { bma1=bma1 | 0x01; break; }
                       case 8 : { bma2=bma2 | 0x80; break; }
                       case 9 : { bma2=bma2 | 0x40; break; }
                       case 10: { bma2=bma2 | 0x20; break; }
                       case 11: { bma2=bma2 | 0x10; break; }
                       case 12: { bma2=bma2 | 0x08; break; }
                       case 13: { bma2=bma2 | 0x04; break; }
                       case 14: { bma2=bma2 | 0x02; break; }
                       case 15: { bma2=bma2 | 0x01; break; }
                       case 16: { bma3=bma3 | 0x80; break; }
                       case 17: { bma3=bma3 | 0x40; break; }
                       case 18: { bma3=bma3 | 0x20; break; }
                       case 19: { bma3=bma3 | 0x10; break; }
                       case 20: { bma3=bma3 | 0x08; break; }//按键状态第1位
                       case 21: { bma3=bma3 | 0x04; break; }
                       case 22: { bma3=bma3 | 0x02; break; }
                       case 23: { bma3=bma3 | 0x01;

                                                                     if(!rf_ok1)
                                                                          {
                                                                          mma1=bma1;mma2=bma2;mma3=bma3;//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1=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bt_auto=0;
                                                                          s=1000;
                                                                          break;
                                                                        }
                                                                        else
                                                                                {
                                                                                  mmb1=bma1;mmb2=bma2;mmb3=bma3;//将再次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2=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bt_auto=0;
                                                                                  break;
                                                                                }

                                }
                     }
                    ma_x++;

                  }
            else {ma_x=0; tb_ok=0; bt_auto=0;bma1=0; bma2=0; bma3=0; hh_w=1;ll_w=0;}      //接收到不符合的高-低电平序列
               ll_w=0;hh_w=1;
                           }
         old_rc5=1;      // 记录本次电平状态
       }
        if(rf_ok1)                //规定时间内接受到2帧相同的编码数据才有效
                {
                        s--;
                        if(!s) rf_ok1=0;
                        if(rf_ok2)
                                {
                                  if((mma1==mmb1)&&(mma2==mmb2)&&(mma3==mmb3))
                                           {
                                          rf_ok=1;
                                          rf_ok1=0;
                                          rf_ok2=0;
                                         }
                                         else
                                           {
                                                  rf_ok=0;
                                                  rf_ok1=0;
                                                  rf_ok2=0;

                                           }

                                }
                }

    if((rf_ok)&&(!study))                 //判断是否是学习状态
                        {
                                EA=0;
                                rf_ok=0;

                            for(x1=0;x1<10;x1++)
                                           {
                                                if((mma1==key_number[x1*3+1])&&(mma2==key_number[x1*3+2])&&(mma3==key_number[x1*3+3]))
                                                        {

                                                             mma8=mma3<<4;
                                                                 if((mma8==0x10)||(mma3==0x03))
                                                                         {
                                                                          key1_ok=1;
                                                                        }
                                                                 else if ((mma8==0x20)||(mma3==0x0c))
                                                                         {
                                                                          key2_ok=1;
                                                                        }
                                                                 else if ((mma8==0x30)||(mma3==0x0f))
                                                                         {
                                                                          key3_ok=1;
                                                                        }
                                                                 else if ((mma8==0x40)||(mma3==0x30))
                                                                         {
                                                                          key4_ok=1;
                                                                        }
                                                                  else if ((mma8==0x50)||(mma3==0x33))
                                                                         {
                                                                          key5_ok=1;
                                                                        }
                                                                 else if ((mma8==0x60)||(mma3==0x3c))
                                                                         {
                                                                          key6_ok=1;
                                                                        }
                                                                 else if ((mma8==0x70)||(mma3==0x3f))
                                                                         {
                                                                          key7_ok=1;
                                                                        }
                                                                  else if ((mma8==0x80)||(mma3==0xc0))
                                                                         {
                                                                          key8_ok=1;
                                                                        }
                                                                 else if ((mma8==0x90)||(mma3==0xc3))
                                                                         {
                                                                          key9_ok=1;
                                                                        }
                                                                 else if ((mma8==0xa0)||(mma3==0xcc))
                                                                         {
                                                                          keya_ok=1;
                                                                        }
                                                                  else if ((mma8==0xb0)||(mma3==0xcf))
                                                                         {
                                                                          keyb_ok=1;
                                                                        }
                                                                 else if ((mma8==0xc0)||(mma3==0xf0))
                                                                         {
                                                                          keyc_ok=1;
                                                                        }
                                                                 else if ((mma8==0xd0)||(mma3==0xf3))
                                                                         {
                                                                          keyd_ok=1;
                                                                        }
                                                                   else if ((mma8==0xe0)||(mma3==0xfc))
                                                                         {
                                                                          keye_ok=1;
                                                                        }
                                                                 else if ((mma8==0xf0)||(mma3==0xff))
                                                                         {
                                                                          keyf_ok=1;
                                                                        }

                                                                decode_ok=1;
                                                                s1=1500;
                                                                break;
                                                        }

                                        }

                                        EA=1;
                        }

   if(decode_ok)   //解码有效信号,类似2272 PT脚
                  {
                        s1--;
                        if(!s1)
                                {
                                        decode_ok=0;
                                        key1_ok=0;
                                        key2_ok=0;
                                        key3_ok=0;
                                        key4_ok=0;
                                        key5_ok=0;
                                        key6_ok=0;
                                        key7_ok=0;
                                        key8_ok=0;
                                        key9_ok=0;
                                        keya_ok=0;
                                        keyb_ok=0;
                                        keyc_ok=0;
                                        keyd_ok=0;
                                        keye_ok=0;
                                        keyf_ok=0;

                                }
                  }
   }

/************************************************************
* 功能名称:遥控器码学习函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void KEY_study()        //遥控器学习
{
        uchar num_rf;
        uchar d_num;
        if(study==1)
                {
                           rf_ok=0;
                        d_num=0;

                        while(!rf_ok)
                                {
                                        delay_1ms(100);
                                        d_num++;
                                        if(d_num>200) break;
                                }
                        d_num=0;
                        if(rf_ok==1)
                                {
                                        EA=0;
                                        num_rf=key_number[0];                   //取已学习的遥控器数量
                                        if(num_rf>20){num_rf=0;}        //如果遥控器数量超过10个,覆盖最先学习的
                                        key_number[num_rf*3+1]=mma1;
                                        key_number[num_rf*3+2]=mma2;
                                        key_number[num_rf*3+3]=mma3;
                                        key_number[0]=num_rf+1;

                                        Sector_Erase(0x0000);
                                        for(num_rf=0;num_rf<32;num_rf++)
                                                {
                                                        write_add(0x0000+num_rf,key_number[num_rf]);
                                                }

                                        rf_ok=0;
                   if(SBT8818_02)
                           {LED1=1;}
                                        LED2=1;
                                        //LED_green=1;
                                        delay_1ms(500);
                                        EA=1;

                                  }
                                else
                                        {
                                                rf_ok=0;

                                                for(num_rf=0;num_rf<4;num_rf++)                   //操作超时
                                                        {
                                                                LED2=1;
                                                                if(SBT8818_02)
                                       {LED1=1;}
                                                                delay_1ms(500);
                                                                LED2=0;
                                                                if(SBT8818_02)
                                       {LED1=0;}
                                                                delay_1ms(500);
                                                                LED2=1;
                                                                if(SBT8818_02)
                                       {LED1=1;}

                                                        }
                                                 set=1;

                                        }
                        d_num=0;
                        study=0;
                        /*if(OUT){LED_green=0;LED_red=1;
                               }
                        else {LED_red=0;
                              LED_green=1;
                              }
                           */
                }
}
/************************************************************
* 功能名称:把遥控器码从 EEPROM 复制到DATA函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void key_buffer()                  //把遥控器码从 EEPROM 复制到DATA
{
        uchar n;

        for(n=0;n<31;n++)
                {
                   key_number[n]=read_add(0x0000+n);
                }
        key_number[32]=read_add(0x0200+1);
}
/************************************************************
* 功能名称:记忆清零函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void system_res()  //系统清零
{
        Sector_Erase(0x0000);
        write_add(0x0000,0x00);
    key_buffer();

}
void system_res1()  //系统清零
{
        Sector_Erase(0x0200);
        write_add(0x0200,0x00);
        key_buffer();

}
/************************************************************
* 功能名称:写数据到 EEPROM 函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void DATA_WRITE_EPPROM()
{
        EA=0;
                Sector_Erase(0x0200);
                key_number[32]=mma4;
                write_add(0x0200+1,key_number[32]);
                EA=1;
}

/************************************************************
* 功能名称:按键扫描函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void set_scan()          //判断学习键状态
{
uchar h=0,k;

if(!set)
        {
          while(!set)
                {        if(h>0)
                    {
                             LED2=1;
                              study1=1;
                                while(!set)
                                {
                                   delay_1ms(100);
                                   h++;
                               if(h>60)
                                   {
                                        study=1;
                                        study1=0;
                                        h=0;
                                        //LED_Flashing(2);
                                        for(k=0;k<1;k++)
                                                        {
                                                            LED2=1;
                                                                if(SBT8818_02)
                                       {LED1=1;}
                                                            delay_1ms(1500);
                                                            LED2=0;
                                                                if(SBT8818_02)
                                       {LED1=0;}
                                delay_1ms(1500);
                                                        }
                                        while(!set)
                                                {
                                                  delay_1ms(100);
                                                  h++;
                                                  if(h>120)
                                                          {
                                                                   study=0;
                                                                h=0;
                                                                system_res();
                                                                for(k=0;k<2;k++)                   //删除成功
                                                        {
                                                               LED2=1;
                                                               if(SBT8818_02)
                                            {LED1=1;}
                                                               delay_1ms(500);
                                                               LED2=0;
                                   if(SBT8818_02)
                                             {LED1=0;}
                                                               delay_1ms(500);
                                                                LED2=1;
                                                                    if(SBT8818_02)
                                              {LED1=1;}
                                                        }

                                                                while(!set)
                                                                {
                                                                   delay_1ms(100);
                                                            h++;
                                                                    if(h>200)
                                                                        {
                                                                                h=0;
                                                                         system_res1() ;
                                                                         for(k=0;k<5;k++)                   //删除成功
                                                                 {
                                                                      LED2=1;
                                                                      if(SBT8818_02)
                                                     {LED1=1;}
                                                                      delay_1ms(500);
                                                                      LED2=0;
                                          if(SBT8818_02)
                                                    {LED1=0;}
                                                                      delay_1ms(500);
                                                                         LED2=1;
                                                                          if(SBT8818_02)
                                                    {LED1=1;}
                                                                 }
                                                                                 while(!set);
                                                                        }
                                                                }

                                                        }

                                                }
                                        }
                                }
                        }

                        delay_1ms(100);
                        h++;
                 }

           if(study1)
           {
              timer_H = 0;
              timer_M = 0;
              timer_S = 0;

              if(goout)
                           {
                            OUT=0;
                         goout=0;
                         }
              else
                        {
                            OUT=1;
                         goout=1;
                           }
             beep_on_off();
                 if(SBT8828_04)
                 {mma4=goout;DATA_WRITE_EPPROM();}
                 study1=0;
                }
          if(study)
                        {
                                KEY_study();
                                study=0;
                        }
        }

}

  /*

//---触摸采集

unsigned int TOUCH_SCAN()
{
        unsigned int result=0;

        P3M1&=0X08;
        P3M0&=0X00;
        PAD=1;                        //充电

        T2L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
        //TL1 = 0;
        Delay_Us(100);
        TR0=0;
        //TR1 = 1;
        //IE2 |= 0x04;                        //允许定时器2产生中断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P3M1=0X28;                //转为高阻
        while (PAD);        //等待放电完成

        AUXR &=  ~(1<<4);        //Timer2 停止运行

        //TR1 =0;
        TR0=1;
        result =T2H <<8;
        result|=T2L;
        return result;
}

//---测量电容并处理数据

void TOUCH_Process()
{
        uchar i=0;
        uint pad_val[TOUCH_SAMPLE_NUMBER];                        //当前值
        unsigned long pad_sum=0;                                        //中间值总和

        for (;i<TOUCH_SAMPLE_NUMBER;i++)                                  //采样
        {
                pad_val[i]=TOUCH_SCAN();
                Delay_Us(10);
        }

        for (i=0;i<TOUCH_SAMPLE_NUMBER;i++)                          //去极值,求和for (i=1;i<TOUCH_SAMPLE_NUMBER-1;i++)
        {
                pad_sum+=pad_val[i];
        }
        pad_val[0]=pad_sum/(TOUCH_SAMPLE_NUMBER);        //当前有效值

        if(pad_val[0]>(pad_average+140))s2=5;                //不同介质,需要修改此值

           else if(pad_val[0]<pad_average+150)                //不同介质,需要修改此值
                          {
                                   pad_average=pad_average+((long)pad_val[0]-(long)pad_average)/16;
                          }

        if(s2>0)
                {
                        s2--;
                        if(!pad_new)
                                {
                                        OUT=!OUT;
                                         beep_on_off();
                                        pad_new=1;
                                                }
                }
                else
                        {pad_new=0;}

}*/

  /********************************************************************
                                                          定时器中断2初始化
  *********************************************************************/
  /*******************************************************************/
  void Timer2_Init(void)                //5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58;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9e;          //设置定时初值
          IE2 |= 0x04;                          //允许定时器2产生中断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
* 功能名称:上电初始化函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void system_start()   //上电初始化
{
    P3M1=0X08;     //P3^3配置为输入
        P3M0=0X10;
          P3=0xff;           //所有IO口置高
    TMOD=0x11;   //T1/T0方式1,做定时器用,两个定时器
        TL0=0xb5;           //b5 低位装数
        TH0=0xfe;           //fe  高位装数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定时器0开启

        //TL1=0x00;           //b5
        //TH1=0x00;           //fe
        //ET1=1;        //允许T1中断
        key_buffer();

        Timer2_Init();
//        pad_average=0x0fff;                                                          //平均值

        EA=1;

}

/************************************************************
* 功能名称:主函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void main()
{

AUXR=0xc0;     //设置定时器是传统8051的12倍

system_start();
LED1=0;
PAD=1;
if(SBT8818_02)
           {
           LED1=1;
                   }
LED2=1;

OUT=0;
goout=0;
if(SBT8828_01)
                   {
                    //if(PAD){OUT=1;goout=1;}
                            //else{OUT=0;goout=0;}
                                if(!set){mma4=0;DATA_WRITE_EPPROM();}
                                delay_1ms(500);
                                key_number[32]=read_add(0x0200+1);
                                if(key_number[32]){ OUT=0;goout=0; }
                        else{ OUT=1;goout=1;}
                   }
if(SBT8828_04)
           {
             if(key_number[32]){ OUT=1;goout=1;}
                 else{OUT=0;goout=0;}

                }
while(1)
{

        delay_1ms(300);
//========================================= LED—ON/off
        if((key1_ok)|| (key2_ok)||(key4_ok)||(key8_ok))
        {
          timer_H = 0;
          timer_M = 0;
          timer_S = 0;

           if(goout)
                   {
                    OUT=0;
                 goout=0;
                   }
           else
                   {
                    OUT=1;
                 goout=1;
                   }
           beep_on_off();
           if(SBT8828_04)
           {mma4=goout;DATA_WRITE_EPPROM();}
        }

//========================================= LED—ON

            if((key3_ok)||(key5_ok)||(key6_ok)||(key7_ok)||(key9_ok) )
        {
          timer_H = 0;
          timer_M = 0;
          timer_S = 0;
          OUT=1;
          goout=1;
          beep_on_off();
           if(SBT8828_04)
           {mma4=goout;DATA_WRITE_EPPROM();}
        }

//============================================LED-OFF
    if((keya_ok)||(keyb_ok)||(keyc_ok)||(keyd_ok)||(keye_ok) )
        {
          timer_H = 0;
          timer_M = 0;
          timer_S = 0;
          OUT=0;
          goout=0;
          beep_on_off();
           if(SBT8828_04)
           {mma4=goout;DATA_WRITE_EPPROM();}
        }

//============================================
        while(decode_ok);
        set_scan();
     //GUANGMIN__scan() ;

}

}

/************************************************************
* 功能名称:定时器2中断函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无
* 返回:无
************************************************************/

void Timer2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2 using 1
{
           TL2 = 0x58;        //设置定时初值
    TH2 = 0x9e;        //设置定时初值
    if ( ++Timer2_50Ms>= 20 )  //  1000MS定时
          {
            Timer2_50Ms = 0 ;
                   timer_S  ++;
                        if (timer_S  > 59)
                {
                        timer_S = 0;
                        timer_M ++;                                                                /*-- 分--*/

                        if (timer_M > 59)
                        {
                                timer_M = 0;
                                timer_H  ++;                                                        /*-- 时--*/

                                if (timer_H  > 7)
                                {
                                    timer_H  = 0;
                                                                        OUT=0;
                                                           goout=0;
                                           beep_on_off();
                                }

                        }
                                }
                        }
}

网友A:
************************************************************/
void main()
{

AUXR=0xc0;     //设置定时器是传统8051的12倍

system_start();
LED1=0;
PAD=1;
if(SBT8818_02)
           {
           LED1=1;
                   }
LED2=1;

OUT=0;//51单片机的特性,初始化时是高电平的。所以,最简单就是将电平反转来用,即低电平有效

网友B:
51单片机通病,复位后都是高电平,要修改电路,使输出你电平有效.

网友C:
上电默认是准双向输出的,在初始化前是会有一点输出的,要想做到上电时没高电平输出,要加外部下拉电阻直接拉低输出信号,同时要内部或者加外部上拉电阻来保证IO口输出能力

网友D(2020-03-31):
这解码程序先收藏有时间来试试看

网友E:
15系及之前的STC都是这样 因为是51内核 51上电默认端口是置位状态 STC的手册里给了解决方案 在需要上电就是低的端口接一个1k~3k的下拉电阻即可 你不看手册么

或者 你换STC8系的单片机 从8系开始 所有端口上电默认是高阻模式 不输出也不输入 不会瞬间高 8系和15系很多片子管脚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