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c电压值显示在1602上

楼主(2018-07-14):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Keypad.h"
#include  "cry1602.h"
#include  "x9c10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um_of_Results   128

extern uchar num[];
uchar tishi[] = {"Vout:"};

static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 is not used for anything.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void keytest();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LcdReset();                               //复位1602液晶
        DispNChar(0,0,5,tishi);
        DispNChar(0,1,4,"set:");                  //显示提示信息
        Init_Keypad();                            //初始化键盘端口
        P1DIR|=0X07;
        x9c_init();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SHT1_8+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_EINT();
    LPM0;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多次平均的
          计算P6.0口的模拟电压数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int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char i;
                unsigned long sum = 0;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sum += results[i];
                }
                sum >>= 7;                            //除以512

                Trans_val(sum);
        }
        keytest();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
        unsigned long caltmp;
        uint Curr_Volt;
        uchar t1,i;
        uchar ptr[4];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altmp = (caltmp << 1) + caltmp;
        Curr_Volt = caltmp >> 11;                   //Curr_Volt = caltmp / 2^n
        Curr_Volt+=60;
        ptr[0] = (Curr_Volt-(Curr_Volt/1000)*1000)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Curr_Volt/1000)*1000- (ptr[0] * 100);
        ptr[2] = t1 / 10;
        ptr[3] = t1 - (ptr[2] * 10);
        ptr[1] = -2;                                //shuzi表中第10位对应符号"."
        //在液晶上显示变换后的结果
        Disp1Char(5,0,'1');
        for(i = 0;i < 4;i++)
                Disp1Char((6 + i),0,ptr[i]+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