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STM32关于模拟IIC驱动OLED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7-14):
我使用模拟iic去配置OLED 当SDA/SCL是PC0/1时可以使用 但改成其他引脚 如PF9/10就不行了 请问下这是为啥

网友A:
怎么可能不行。除非是那个引脚已经被其他地方使用了

网友B:
第一种情况,你的配置不正确,就是你虽然把端口改了,但是你的F端口时钟没有打开。你的C0进行配置的时候,前面一定有打开C端口的时钟。
第二种情况,就是上面说的,你的端口引脚已经在其他地方被占用。

网友C:
  引脚是不是设置成开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