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点亮LED灯程序无法运行,求各位大佬指点

楼主:
作为一名小白第一次接触STC89C52RC单片机,编写点亮LED灯时无法运行,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了 跪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2018-07-14):
void main()
{
    LED1 = 0;
   while(1)
{}
}

网友A:
void main()
{
LED1=0;
while(1)
{
;
}
}

网友A:
1、配置不对,
2、代码不对
void main()
{
      LED1 = 0;
     while(1)
     { ; }
}

网友B:
用while(1)进行死循环看看,或者看看你的LED是低电平点亮还是高电平。还是你自己的编译文件没编译成功?

网友C:
是不是keil没破解啊?感觉代码写的挺对的

网友D:
加一个while(1), 不然速度太快看不到

网友E:
加上主循环。

网友F:
首先你这是KEIL几啊,建议使用KEIL2哦。这里有实例希望对你有帮助。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0;
void main()
{
led=o;
}

网友G:
你打好程序代码后,再编译一次没有?
程序没问题,只能是你的编程环境可能不对。
这个没法调你的软件看啊。

网友H:
看看是不是端口错了,看原理图,有的好像是P2^0口,还有 加一个死循环函数 while(1)

网友I: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1^0;
void main()
{
        LED1=0;
        while(1);
}

这样的程序不会有什么问题,检查一下这几方面:
1.单片机的晶振已经焊接并且起振
2.P1^0口上的LED灯阴极接单片机阳极连VCC并且有阻值合适的限流电阻
3.整机供电正常
4.如果选用的型号有EAVP脚,它已经连到VCC上

如果上述都没有问题可以尝试更换LED和单片机再试

网友J:
1、确定LED灯没问题
2、程序是否下载成功
3、电路是不是LED负极接怕P1.0

网友K:
引用 网友A:
1、配置不对,
2、代码不对

谢谢wsd-cup 行尊您的解答 我先尝试一下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keil没破解啊?感觉代码写的挺对的

134849694164151行尊您好:
      作为一个刚刚接触我首先在License Management已经用computer ID注册了product,其中support period显示为 Jul 2020,这样操作应该可以说是keil的破解了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用while(1)进行死循环看看,或者看看你的LED是低电平点亮还是高电平。还是你自己的编译文件没编译成功?

qq455627509 行尊您好:
   (1)普通的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为1.6V-2.1V,工作电流为1-20mA;应该是正极接入+5V的高电平,负极接入0V低电平吧.
   (2)源代码加入死循环white(1)后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哦。
   (3)要怎么判断文件是否编译成功啊
    感谢您的耐心解答和对小白一枚我的帮助。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while(1), 不然速度太快看不到

天才小能猫行尊您好:
    我在源代码加入死循环white(1)后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哦,作为一名零基础新手不知道还有通过什么方式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啊。
   谢谢您对我的答疑和帮助,感激涕零。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你打好程序代码后,再编译一次没有?
程序没问题,只能是你的编程环境可能不对。
这个没法调你的软件看啊 ...

HC6800-ES-V2.0 行尊您好:
   (1)  源代码完成后,我编译了一次没有显示相关(0)error和(0)warning,不知道是不是编译存在错误。
   (2) 作为一枚小白的我,不知道如果在keil4这个软件上面查看编程环境啊。
     谢谢您对我这位新手的帮助和点播,感激涕零。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这是KEIL几啊,建议使用KEIL2哦。这里有实例希望对你有帮助。
#include
sbit led=P1^0;

渝味道行尊您好:
  (1)我的操作系统是win10,所以使用的是keil4软件。
   (2)我将LED大写标识,改写为led小写标识,依然没有任何作用的。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网友L:
没有死循环,而且点亮灯是要看硬件怎么接,是高电平亮,还是低电平亮

网友M:
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闪的太快你没看到,按照底下更改下主函数
void main()
{
        LED1=0;
        while(1);
}
第二种情况:你设置的p0引脚,接线要接到p0口,
你要生成.hex文件烧写进去板子,才能看到结果。

网友N:
你先看下你的原理图 对应的端口有没有出错,再看下led对应的亮灯电平 再改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O(2021-06-03):
我是做硬件的,单片机工程师能点亮我的LED,却不能灭我的LED,然后单片机工程师说是硬件有误?!!!!

网友P(2021-07-22):
怎么总是显示p0和led无法识别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怎么总是显示p0和led无法识别

首先你的p没有大写,定义是不成功的,当然无法识别

网友R:
void main()
{

     while(1)
     {
LED1 = 0;
}
}
将led灯放入while死循环中,将灯亮时间延长

网友S:
第一次图你工都没生成hex文件,
晶振?单片机是小三要素
p要大写

网友T(2022-03-28):
程序在执行了一次led1=0,所以不会一直亮着

网友U:
你都没有生成HEX文件,先看看是不是keil的配置问题。程序是没问题的,或者看看是不是输入的字母是在中文输入的情况下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