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VHDL语言实现的简单CPU设计

楼主(2018-07-14):
使用VHDL语言编写的一个课程设计,写了一个简单CPU,包含通用寄存器,PC寄存器,ALU等等,供大家参考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package packexp is
         function calculator(ch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da,db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end;
package body packexp is
        function calculator(ch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da,db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is
                 begin
                 case(ch) is
                 when "001" =>
                          return ('0' & (da and db));
                 when "010" =>
                          return ('0' & (da or db));
                 when "011" =>
                          return ('0' & (da xor db));
                 when "100" =>
                          return ('0' & da) + ('0' & db);
                 when "101" =>
                          return ('0' & da(6 downto 0) & '0');
                 when "110" =>
                          return ('0' & '0' & da(7 downto 1));
                 when "111" =>
                          return ('0' & da(7) & da(7 downto 1));
                 when others =>
                          return ("000000000");
                 end case;
        end function calculator;
en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work.packexp.all;
entity ALU is
   port(clk : in std_logic;
             mode : 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   :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Cin : in std_logic;
                  D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out : out std_logic;
                  data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entity ALU;
architecture mainpart of ALU is
    begin
         process(clk)
         variable A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others => '0');
    variable B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others => '0');
         variable dataa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others => '0');
         variable datab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others => '0');
         variable result : std_logic_vector(8 downto 0) := (others => '0');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S = "000")
                         then
                                  A := (others => '0');
                                  B := (others => '0');
                                  result := (others => '0');
                                  dataout <= result(7 downto 0);
                         else
                                  case(mode) is
                                  when "00" =>
                                                A := D;
                                                dataout <= A;
                                  when "01" =>
                                                B := D;
                                                dataout <= B;
                                  when "11" | "10" =>
                                                dataa := A;
                                                datab := B;
                                                result := calculator(S,dataa,datab);
                                                if(S = "100")
                                                then
                                                         result := result + ("00000000" & Cin);
                                                         Cout <= result(8);
                                                else
                                                         Cout <= '0';
                                                end if;
                                                dataout <= result(7 downto 0);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mainpart;

网友A(2019-02-28):
bucuo,支持一下。正好学习了VHDL,在做毕设

网友B(2019-04-21):
我最近有个大作业也在做这个,但是管脚映射除了奇怪的问题。
file3:MBR port map(CLK=>CLK,RST=>RST,control_signal=>control_signal,from_memory=>spo_ram,from_ACC=>ACC_L,to_memory=>to_memory,MBR_out=>MBR_out,wren=>wren);
file12:RAM1 port map(a=>address(4 downto 0),d=>MBR_out,clk=>CLK,we=>wren,spo=>spo_ram);
其中from_memory是in 变量,spo是out变量,spo_ram是顶层文件的临时变量。现在仿真以后,spo和spo_ram都成功地读到了ram里面第一行的数据,但是from_mpmery就是没有这个变量,还是一个空值,使得后续所有的变量全部没用了。这到底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