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屏不显示内容只亮 也没有小黑块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07-14):
1602显示屏不显示内容只亮  也没有小黑块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驱动程序没有写好。

网友A:
上传一个我以前做和1602时钟的程序。内含1602和1302驱动,请自行分离。
1602使用8位总线数据格式。

网友B:
初始化是否成功 了、对比度是否正确。。。。。。。。

网友C:
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背光电阻没有调好,所以没有小黑块

网友D:
你看看程序是否有下载进去了,或者程序中的IO口没有配置好

网友E:
看一下串口对应的赋值是否正确

网友F:
先检查接口的问题,如果硬件错误不管你怎么调软件都没用,其次按你的说法,应该是连程序都没烧录成功,是不是认为,rs,rw,en这些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