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串口控制PWM直流电机调速、继电器、LED、光电检测

楼主:
这个是之前做的一个项目,属于半成品,因为没有上位机。可以通过串口软件给单片机发送1~6的指令来控制单片机外设,附有电路图。
用keil5开发的。
程序分为串口控制和按键控制。里面都有注释。有类似需求的可以下载下来参考看看。经常来51黑逛,求坛主多赏一点积分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motor.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extern        u16 Pump_pwm;                                //水泵PWM值
extern        u8 R;
extern        u8 On;

int main(void)
{
        /*----------------变量定义------------------*/
        vu8 key;                                                //得到按键的键值
//        u16 a;                                                          //存放键值
//        vu8 Status;                                        //存放传感器状态
//        u16 b;                                                          //存放键值

        key=0;
//        Status=0;

        R=0;                //系统运行标志位//1表示正在运行
        Pump_pwm=0;//默认水泵速度为低速

///////////////////////////////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开启串口中断

        Motor_Init();                                    //电机端口初始化

        LED_Init();                                                  //指示灯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IM3_PWM_Init(899,79);        //PWM初始化、80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1Khz        arr/psc

        M_Stop();                                                                //系统初始状态为停止

        LED5=0;
        Beep = 1;
////////////////////////PWM调速范围0~65535/ARR寄存器的值/////////////////////////////2的16次方
//频率://Fpwm = 72M / ((arr+1)*(psc+1))(单位:Hz)占空比://duty circle = TIM3->CCR1 / arr(单位:%)
////////////////////////////////初始化结束/////////////////////////////////////////////////
//////////////////////////////开始检测当前饲料余量并扫描键值////////////////////////////////////////////
         while(1)//键值判断
        {
                        key=KEY_Scan(0);        //获取按键键值
/*********传感器检测*********/
                        if(KEY6==0)
                {
                        delay_ms(10);
                        if(KEY6==0)
                        {
                                LED4=1;//无料指示灯灭
                        }
                }
                if(R==1)
        {

                if(KEY7==1)
                {
                        delay_ms(10);
                        if(KEY7==1)
                        {
                                        M_Stop();                                //停止运行
                                        R=0;
                                        LED4=0;                                        //无料指示灯亮
                                        Beep=0;//蜂鸣器报警1S
                                        delay_ms(1000);
                                        Beep=1;
                                        printf("a号机器料桶已空。/n");
                        }
                }

                        if((R==1)&&(KEY8==0))
                {
                        delay_ms(10);
                        if(KEY8==0)
                        {
                                        M_Stop();//食槽已满,停止供料
                        }
                }

                        if((R==1)&&(KEY9==1))
                {
                        delay_ms(10);
                        if(KEY9==1)
                        {
                                        M_Run();                                //食槽中的料被吃完,运行电机上料
                        }
                }
        }
/*-----------------------按键检测----------------------------*/

                                if(key==1)
                                {
                                        M_Run();//开始运行
                                        R=1;//标志位置1
                                }
                                if(key==2)//PWM调节
                                {
                                                Pump_pwm=0;
                                                LED5=0;
                                                LED6=1;
                                                LED7=1;
                                }
                                if(key==3)
                                {
                                                Pump_pwm=300;
                                                LED5=1;
                                                LED6=0;
                                                LED7=1;
                                }
                                if(key==4)
                                {
                                                Pump_pwm=500;
                                                LED5=1;
                                                LED6=1;
                                                LED7=0;
                                }
                                if((R==0)&&(key==5))
                                {
                                                Pump_Run();
                                }
                                if(key==6)
                                {
                                                M_Stop();
                                                R=0;//清除标志位
                                }
                                TIM_SetCompare2(TIM3,Pump_pwm);//设置PWM定时器参数
//                                Status = 0;
                                key = 0;
/*-------------------------------------------------------------*/
        }
}

网友A(2019-05-01):
没有用到串口通信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到串口通信控制吗

用到了,串口中断里有操作。这个是早期学习的时候写的程序,程序结构不太规范

网友C(2019-06-19):
支持原创资料!

网友D:
太感谢了,最近正在画STM32的最小系统。

网友E(2019-10-01):
学习洋桃的教程?

网友F(2023-02-23):
参考的正点原子吗?

网友G(2023-04-11):
厉害,这里继电器的使用是通过GPIO的那种输出方式呢

网友H(2024-05-21):
长期使用delay函数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