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 keil软件编译问题。

楼主(2018-07-14):
哪位大佬能告诉下这是咋回事?

网友A:
不是voin。。是void。。。

网友B:
没有添加add

网友C:
LIU.C  的第七行应该是void main

网友D:
应该先定义写成#define aa P1

网友E:
目标文件没有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我的最后的建议!!!

谢谢你建议,大家的时间都是宝贵的。技术问题还是得自己慢慢理解慢慢解决。

网友G:
voin  void   大神啊

网友G:
没看懂问题出在哪    我把你的代码直接敲了一边   没有问题啊

网友H:
void都写错了。。

网友F:
看我的最后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