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于STC15W单片机的OLED手表18B20温度计制作1.0版

楼主(2018-07-14):
本文详细介绍了自制手机温度计的过程,并给出在某宝上元件和工具价格清单,附件给出STC15系列单片机驱动18B20源代码和BCP文件,表壳表带3D打印文件-STL格式和官方单片机说明书。便于DIY,联系本文作者QQ:dvxchen

简介:
1.    表壳和表带
网上有很多3D表壳模型,这里用的是IWATCH 42mm表壳。某宝网络3D打印店打好,直接可以用了, 如果要修改的,可以修改原文件再送网络3D打印店。 或者硅胶翻模,用环氧树脂再造。环氧树脂在某宝上可以搜‘水晶滴胶’,透明的, 用它翻制表壳的好处就是加工方便,电钻打孔和钢锉刀加工都非常方便,还可以掺入色精上色。
2.    显示屏的选择
OLED显示屏比起液晶屏的好处就是可以显示任何你想显示的任何东西, 而液晶屏是需要定制的,开模费比较贵, 小规模DIY是不经济的。选好表壳以后, OLED显示屏的尺寸大概也就定了, 是0.96寸屏, IIC接口,大小是26*26mm, 正好放得下。
3.    电池的选择
现在普遍用(聚合物)锂电池,体积和纽扣电池大小差不多, 如果不担心充电的麻烦(和手机一样的情况),大概一次充电也可以用上好多天了。电池的尺寸大概就是选择032525(3mm厚*25mm长*25mm长), 这个是最大尺寸的了。大约300mAh。考虑到电量就这么一点,这里介绍的是用开关控制电源供电而不是待机模式,开关按下MCU+OLED+18B20工作,开关释放全部断电, 这样的好处是节省电量,缺点是每次开机18B20初始化时间比较长。
4.    单片机的选择
表内容积比较小, 所以基于STC15W单片机-STC15W048AS, TSSOP20脚贴片封装, 电压2.4-5.5, 用锂电池(3-4.2伏)正好,内存8K, OLED显示屏驱动大概6K(IIC总线), 剩下2K驱动18B20温度传感器大概也是够了。无需外部晶振。
5.    电路板和线路
自己DIY PCB单面电路板(0.5mm厚),当然这么小的表壳,排针排母是放不进去的。PCB单面电路板的好处是不需要到处焊接飞线,看上去比较干净。电路板用AD绘制,激光打印到转印纸,再用熨斗烫到单面电路板, 用环保腐蚀剂腐蚀, 最后用砂皮抛光。一般TSSOP20封装的单片机芯片,对初学者来说焊接比较困难, 建议用热风枪和焊浆,涂一涂,吹一吹就好了,以后还可以用热风枪拿下,反复利用。
6.    日常维护的考虑
基于软件更新和充电的考虑,在电路设计中加入USB接口, 比如Micro USB口,配合USB-TTL模块,四线分别是(5伏,接地,TXD,RDX),充电要配合涓流充电模块给聚合物锂电池充电。USB-TTL模块和涓流充电模块体积比较大,也不考虑放置在表壳内。

步骤:
从上面的简介可以看出DIY是一个各方面综合的一种创新活动。结合了电子电路,程序设计,产品外形设计,物料加工等各个步骤的能力。各个方面都要做到位才能完成。当然我们要一步一步来,有了成就感才能保障继续往下走, 完成这个作品。
1.    电路设计和BCP制作
STC15W408AS 这个51单片机比较小型,由于太小,不够熟悉的可以先买一个经典的STC89C52开发板结合18B20温度传感器通过串口(数码管等)感受一下温度读取的大概过程,下面是TSSOP20的引脚图, 可以从STC官网得到:

PCB电路设计是用到了AD如下,先用直尺在表壳上测量,毫米换算到mil是除以0.0254, 比如表壳内径宽33mm,33/0.0254=1299mil, 用红线在Top层勾画出表壳的内部尺寸,黄色是Top Overlay 层辅助线:中间框内芯片是TSSOP20封装的STC15W408AS向左旋转90度,右上框内是18B20的三个管脚,圆形向上,三个角从下向上穿出,下负上正,上拉电阻是贴片0603封装,比较小巧。最右面是Micro USB。左上框内是OLED的IIC两个数据线接口和正负极接口。

*黄线是Top Overlay 层,所以不会被打印出来。
打印预览图, 是镜面反向的,印到覆铜板上就正常了, 边框部分最后可以用刻刀裁去:上下左右四个方框对应OLED显示屏的螺丝位置孔。

打印的时候,使用激光打印机先打印出一张,裁取一小块大小比打印出来尺寸略大的热转印纸,背面用双面胶固定在打印纸上,热转印纸光面向上,覆盖住打印图形区域。把贴上热转印纸打印第二次,让打印墨粉同样覆盖在热转印纸上。检查打印图形必须完整, 用剪刀剪下热转印纸和后面粘牢的打印纸,不用剥离。
覆铜板(单面)用砂皮沾水打磨铜面,铜面的打磨需要充分, 不然转印会不完整, 用封箱带把热转印纸光面和铜面接触压牢, 注意封箱带不用太多覆盖铜面,不然铜面上有胶的部分清除不干净,以后就不能用了, 胶带可以固定在铜面的另一面。
电熨斗上电,开到最大,覆铜板下面用平整的厚纸(无字的, 不然电熨斗会把油墨字印得到处都是)垫牢, 上面覆盖一张薄的餐巾纸, 电熨斗压上, 可以变换位置保证覆铜板转印部分充分受热。一般3分钟差不多了, 铜板冷却后可以用手剥离转印纸。检查线路完整不要有断线,一般比较完美,成功率90%,如果有掉粉末可以用油性笔补一下,或者用砂皮打掉重新来。
由于选用的单面覆铜板比较薄,沾上墨粉的覆铜板用美工裁刀裁下,环保蚀刻剂倒入塑料制品中,如小塑料杯,覆盖杯底即可,加一点水,覆盖杯底即可。 完全溶解后放入裁下的电路板,摇动,直到有铜的部分被完全腐蚀,一般十几分钟。准备一个塑料瓶收集腐蚀液,或者用餐巾纸吸附,作为固体废料放入垃圾袋丢弃, 不要接触水斗和下水道,会腐蚀,使水斗上有斑迹,以后再也擦不干净了。
覆铜板用砂纸再次打磨去墨粉, 有尝试用镀锡液,不过效果不理想,在干糙环境下铜面一般不会快速氧化,需要用的时候用砂皮再次打磨即可。
先安装最便宜的元器件,首先是电阻, 0603贴片规格的4.7K电阻看上去比较小,用刮刀取出极小量的锡浆均匀涂在放置电阻线路的两头,不要短路, 取出用镊子轻轻取出电阻放置在电路板上,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这个锡浆是不会干的,有足够的时间观察和摆放电阻直到完全满意和放心。
电路板放平在隔热板上,用热风枪由上到下垂直对准电阻吹送热风,温度220,风力1档 (下同),大概一分钟左右你可以看到亮晶晶的反光, 就是说锡浆变成流动的锡液了,奇妙的现象是锡液会自动包裹在电阻的两头, 没有铜的地方它是不会过去的。用万用表电阻20K档测试电阻线路两头,应该大致4.7K。如果是0,表示锡浆上得过分了,短路了, 你可以用热风枪吹送热风, 用镊子轻轻拨动电阻,一会儿就可取下,重新用砂皮打磨,去除焊锡,再上锡浆,放置电阻, 直到万用表检测通过。
安置Micro USB母座同样靠吹, 用手工0.6毫米小钻头为两侧的定位孔打孔。确保Micro USB母座可以固定于定位孔,用同样的方法对四个接触脚上锡浆, 然后用台式放大镜的夹子固定母座和线路板。用热风枪对准USB母座吹送热风, 直到看到亮晶晶。用万用表电阻200档, 这次主要是检测四个接触脚的通路和短路, 互相之间不短路, 每个触脚都通路。(注意:有一个脚是不使用的)。然后,用公头插入母座,检查公头上引出的金属脚和线路板的线路的联通性完好。最后用电洛铁焊接母座周围的两个固定脚于电路板的铜片部分。
焊接18B20温度传感器,18B20的三个管脚,圆形向上,电路板用0.6毫米钻头打洞,三个角从下向上从覆铜层穿出,用电洛铁焊牢,过长的管脚部分剪掉。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三个管脚是否焊牢。
最后吹的是单片机芯片,少量的锡浆涂于电路板各脚的覆铜,放置好就可以吹了,吹好后同样需要用万用表检查,除了连接正极和负极的两个管脚之间为240欧左右,其它管脚间均为不通。把电路板抬起让光线从背部通过,肉眼观察各个管脚间无焊锡,然后通过单片机的程序烧录检查: Micro USB公头的四个引出脚分别焊接不铜颜色飞线,黑接飞地,红接正,绿接TxD,黄接RxD.飞线另一头可以连接排针或排母。同样USB-TTL的地线,TxD, RxD,可以直接通过杜邦线,排针排母和飞线连接,正极要接一个开关再接飞线的正,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按动这个开关让单片机进入烧制程序模式。如果程序可以完成下载和烧录,说明电路板单片机部分制作成功。
表壳表带表面
3D文件发给3D打印网店,无非是确认和讨价还价,不发顺丰,不开票,表壳30元可以砍到20元,打印好的表壳模板是制作表壳的开始,因为表壳上面要开洞引出Micro USB, 温度传感器暴露在外面测温会比较精确。还要引出电源开关,IWATCH表面部分不能打印,原因是不透明(3D透明材质比较贵),超薄(精度也达不到要求),和OLED屏配合不好,这个表面可以自己做。
找一个比3D表壳大一点的,深一点,不漏水的盒子,3D表壳表面涂抹少量凡士林,面向上放入其中,周围略有空间即可,取5毫升硅胶,滴入十几滴固化剂(100:1),搅拌均匀,倒入盒子,用一根木筷子沿着表壳周围探一遍,特别是连接表带的凹槽里面,确保空气被赶走,高度是全覆盖表壳即可,夏天静置2个小时,冬天时间长一些,硅胶就固化了。把硅胶块取出,反过来,表背向上,用刻刀切去表背覆盖的硅胶不要了,然后挤压硅胶,3D表壳就可以取出,磨具就好了。
取5毫升水晶滴胶,硬胶,加入1.5毫升固化时候剂(3:1),加入色膏(可选),搅拌均匀,倒入硅胶磨具,这个时间要长一些,夏天24小时,冬天要两天。
表带制作相仿,表带有两个部分,涂好凡士林,这次的盒子要长一些薄一些,制作水晶滴胶的时候,靠近表壳的连接部分用倒入搅拌均匀的硬胶,两三个小时后,在硬胶未干的时候倒入搅拌均匀的超软胶。
表壳和表带都干了之后,可以连接在一起,不过由于滴胶软,还是要用滴胶胶水(牙膏胶)连接,放置一天就好了。
表面部分,3D网店不能打,自己做。用两片1毫米厚的有机玻璃用勾刀裁好,大小如表面部分,上面一片挖空OLED屏幕大小的部分,下面一片挖空OLED屏幕电路板大小的部分,IIC焊孔部分钻孔,把屏幕放入,使得屏幕完全埋入。两片有机玻璃用有机玻璃胶胶好,上面贴一层透明胶片,用双面胶固定。同样放入略大多余部分一点的盒子,透明胶片一面向下,倒入硅胶2毫升最多了,覆盖即可,制模后反过来,切除表面的硅胶,就可取出,同样用水滴硬胶倒入,最后制成表面。
屏幕的四个焊孔用彩色飞线焊接后引出,长度大致3厘米左右,把屏幕放入,用2毫米钻头开四个定位孔,用2毫米塑料镙丝从表面穿入,屏幕背面螺母固定,镙丝多余部分用裁刀切去。
下面要在表壳侧面开孔引出Micro USB母座和温度传感器,在表壳里放置锂电池,确定孔的高度,拿出电池,用2毫米钻头在右侧面开长孔,3毫米钻头开园孔,使得母座和传感器可以穿出。如果直接修改3D文件开孔,送打印店制备也是可以的。
最后在装入表壳前需要做下列事情:
锂电池正极用红色飞线接开关一脚,开关另脚用飞线接电路板左上的焊盘,锂电池负极直接用黑色飞线连线路板负极焊盘。
屏幕引出的四根飞线接电路板上方四个焊盘。
按动开关,检查温度是否正常显示。
把电池,电路板依次放入表壳,最后盖上表面,在表面四周打四个1毫米镙丝孔,用3毫米钻头再打孔,不要穿透,用镙丝固定,镙丝头正好埋入表面。
不过镙丝头不好看,用打印机制作表面贴片,打四个孔让塑料镙丝露出,在表面四周用双面胶固定帖片于表面。
完工。
充电和维护

后记
想说的是万能的某宝让DIY变得可能,买配件的时侯你也可以一次买齐,节省运费,不过既然是DIY就不用考虑运费了,每次买一点,做不下去了,换别的做做,也不会浪费。还有就是接下来可以考虑把其它功能加进去,有的需要硬件,比如时钟芯片,让手表真正实现计时功能。表壳内部就那么大,所以尽量选型的时候要考虑体积最小的,当然性价比也要考虑。有的需要软件功能,留置的Micro USB就是在不拆机的情况下更新软件功能,比如电量显示,串口调试等等。还有就是考虑表壳内部再扩大,电池完全可以埋入表背,这样以后可以放双层电路板,增加更多的功能。
除了腐蚀剂危险以外,其实这还是个益智教育过程,家长和小孩子可以一起玩,小女孩可以玩表壳表带调色,大一点的小孩可以学习电路搭建,学习编程语言,再大一点可以学会编辑3D打印文件,再大点的孩子自己设计功能,开公司把自己的作品拿到网上去卖了。哈哈

原创 基于STC15W单片机的OLED手表18B20温度计

楼主(2019-08-01):
表带的制作:用上述方法制作表带很容易脱落, 新的方法是购买硅胶表带,用牙签穿过, 再用滴胶固定在表壳上比较好

楼主:
文中表带的制作不够理想, 不能用滴胶, 因为来回折几下就断了, 制作如下:
1. 某宝购买硅胶表带, 20mm的。
2. 表带头部有孔, 用牙签穿过, 两头分别留几毫米, 多余部分折断。
3. 表带嵌入表壳两边的凹槽中,两边用橡皮泥封住, 用硬的水晶滴胶滴入。
4. 等干了,就固定住了。

网友A(2019-09-11):
这个有想法,就是这个OLED应该很费电吧

网友B(2020-03-14):
表带固定可以考虑,上下各留矩形口,这样应该结实点

网友C(2020-04-20):
随便点了一下附件资料,就自动下载,没经确认就扣我5个黑币。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楼主(2021-11-15):
如果发现时间在跳动,试试在SDA,SCK管脚上配置上拉电阻

楼主:
1. 如果时间有闪烁或问号,请在SDA,SCK加载上拉电阻

楼主:
完整的电路板文件

楼主:
时间模块选用了 DS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