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甲醛检测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7-15):
这是我做的甲醛检测的源码

#ifndef _GLOBAL_H
        #define _GLOBAL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danpianji\\include\\lcd1602.h>

sbit add_a=P3^4;
sbit add_b=P3^5;
sbit add_c=P3^6;

sbit ST=P3^0;   //A/D启动转换信号
sbit EOC=P3^1;  //A/D转换结束信号
sbit OE=P3^2;   //数据输出允许信号
sbit CLK=P3^3;  //时钟脉冲

uchar fvalue[8],tvalue[8];//保存数值
uint temp,ieoc;
float lg,volt,ppm,mass;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for(j=t;j>0;j--);
}

/******************************************************************
初始化甲醛传感器函数
******************************************************************/
void inithcho(){
        add_a=0;
        add_b=0;
        add_c=0;
        P1=0xff;
        EOC=1;
}
/******************************************************************
获取甲醛传感器数据函数
功能:获取甲醛、甲苯数据并使用lcd函数输出
******************************************************************/
void gethcho(){
        ST=0;
        ST=1;
        ST=0;
        while(1){
                CLK=!CLK;
                if(EOC==1)
                {
                        break;
                }
        }
        OE=1;
        temp=P1;
        delay(100);
        if(temp==P1){
                OE=0;
                delay(100);
                //write_command(0x01);
                volt=temp*0.0196;
                //Formaldehyde 甲醛 HCHO
                lg=(-2.631)+1.528*volt+(-0.125)*volt*volt;                           //以10为低的对数
                ppm=pow(10,lg);                                                                                //PPM值 体积浓度表示
                mass=ppm*(30.03/22.4);                                                                //转换成气体质量深度表示(mass=分子量*ppm/22.4)
                sprintf(fvalue,"HCHO %.2fmg/m3  ",ppm,mass);
                string(0x80,fvalue);

                //toluene        甲苯 C7H8
                lg=(-7.071)+2.852*volt+(-0.210)*volt*volt;                           //以10为低的对数
                ppm=pow(10,lg);                                                                                //PPM值 体积浓度表示
                mass=(92.14*ppm)/22.4;                                                                //转换成气体质量深度表示(mass=分子量*ppm/22.4)
                sprintf(tvalue,"C7H8 %.2fmg/m3   ",mass);
                string(0xC0,tvalue);

        }
}

void main(){
        initlcd();
        inithcho();
        while(1){
                gethcho();
        }
}

网友A(2019-04-10):
用的什么传感器型号!

网友B(2019-06-14):
这是用哪个传感器测甲醛的,MQ-2吗?

网友C(2020-02-20):
楼主你用的啥传感器啊,我用的MQ138传感器

网友D:
这个传感器很关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的啥传感器啊,我用的MQ138传感器

请问你有MQ138甲醛传感器的资料吗  求帮忙。。。

网友F(2020-03-25):
引用 网友D:
这个传感器很关键

啥都没有

网友G(2020-10-24):
请问这个用的是51单片机吗,用的是什么气体传感器,楼主看到回复一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