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341 LCD软件处理图片数据,以少量图片(减少内存占用)实现动态背景和动态字体

楼主(2018-07-15):
本次工程基于stm32vet5,LCD是ili9341,在LCD的基础驱动上改编的代码。

工作中需要实现动态背景和动态字体。直接用截图来覆盖原有的图需要flash中保存截图,占用太大空间,所以需要尽可以的用软件来处理图片实现动态。我编写了实现透明图片,移动图片,嵌入图片,截图保存(flash中的)等函数来完成动态。这里带上视频和图片。

嵌入图片是去掉黑色部分,只显示其他颜色部分,即是把黑色当做了透明色。嵌入的图片最好是简单些的方便自己PS处理的图片。

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Y0NzU3NjkzMg==.html

/*
* STM32F103VET6
* 内置flash      512K              缓存      64K
* 已用flash 347.34K      已用缓存 34.89K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li9341_lcd.h"
#include "string.h"

//图像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Street[153600] ;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Smoke[12][6264];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Ear[2][1972];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Bread[12][231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Ping[12][3696];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Fire[3][1156];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NUM[10][56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Change9_8[9][56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Change8_7[9][56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BIG_CHAR[8][72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CubicM[72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FenHao[32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BaiFenHao[72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UG[72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SheShiDu[720];

unsigned char save[1120];
u8 data_wei = 0;

u8 lu_wei = 0;
u8 turnarround = 0;
//硬盘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define  BufferSize (countof(Tx_Buffer)-1)
uint32_t count_i = 0;
uint32_t   count_t;
u8 count_k = 0;
uint8_t Tx_Buffer[480] ;
uint8_t Rx_Buffer[100];
uint8_t Picture_Rx_Buffer[24000] ;//6分之一张图片大小
//uint32_t Picture_F2D_Buffer[6000];//DMA从flash读取数据
uint8_t Receive_Buffer; //串口接收图片数据的buff

void LCD_Test(void)
{
        LCD_SetColors(WHITE,BLACK );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Disd(0,0, 240, 320,Street);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ILI9341_Init ();                                                //LCD屏幕初始化
        ILI9341_GramScan ( 6 );                               //LCD背景色设置
        LCD_LightDegre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SART_Config();
        LCD_Test();                                                       //LCD初始化

while(1)        //浮动字体&动图&字体移动
{
        int cnt = 0,cnt2;
        for(cnt = 11,cnt2 = 0;cnt >= 0;cnt2 ++,cnt --)
        {
                Disd(58,61, 54, 58,Smoke[cnt2]);
                if(cnt2 == 5)Disd(49,127, 34, 29,Ear[1]);
                else if(cnt2== 7)Disd(49,127, 34, 29,Ear[0]);
                else;//Ear
                Disd(86,157, 33, 35,Bread[cnt2]);
                Disd(152,121, 44, 42,Ping[cnt2]);
                if(cnt2 == 11)cnt2 = 0;
                //清理上次移动显示的残影
                ScreenShots( 30, 200, 18, 20,Street, 30, 200,240,320);
                ScreenShots( 48, 200, 18, 20,Street, 48, 200,240,320);
                ScreenShots( 68, 200, 18, 20,Street, 68, 200,240,320);
//                ScreenShots( 30, 230, 18, 20,Street, 30, 230,240,320);
//                ScreenShots( 48, 230, 18, 20,Street, 48, 230,240,320);
//                ScreenShots( 68, 230, 18, 20,Street, 68, 230,240,320);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30+10*cnt, 200,240,320,save);//截图保存
                ScreenShots( 40+10*cnt, 200, 18, 20,Street, 40+10*cnt, 200,240,320);
                FloatPictureStatic( 30+10*cnt,200, 18, 20,CHAR_T,cnt,save);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48+10*cnt, 200,240,320,save);//截图保存
                ScreenShots( 58+10*cnt, 200, 18, 20,Street, 58+10*cnt, 200,240,320);
                FloatPictureStatic( 48+10*cnt, 200, 18, 20,CHAR_E,cnt,save);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68+10*cnt, 200,240,320,save);//截图保存
                ScreenShots( 78+10*cnt, 200, 18, 20,Street, 78+10*cnt, 200,240,320);
                FloatPictureStatic( 68+10*cnt, 200, 18, 20,CHAR_M,cnt,save);

//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30+10*cnt,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                ScreenShots( 40+10*cnt, 230, 18, 20,Street, 40+10*cnt, 230,240,320);
//                FloatPictureStatic( 30+10*cnt,230, 18, 20,CHAR_H,cnt,save);
//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48+10*cnt,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                ScreenShots( 58+10*cnt, 230, 18, 20,Street, 58+10*cnt, 230,240,320);
//                FloatPictureStatic( 48+10*cnt, 230, 18, 20,CHAR_U,cnt,save);
//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68+10*cnt,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                ScreenShots( 78+10*cnt, 230, 18, 20,Street, 78+10*cnt, 230,240,320);
//                FloatPictureStatic( 68+10*cnt, 230, 18, 20,CHAR_M,cnt,save);
                ScreenShotsSave(18, 20,Street,30,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Static( 30,230, 18, 20,CHAR_H,cnt,save);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48,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Static( 48, 230, 18, 20,CHAR_U,cnt,save);
                ScreenShotsSave(18, 20,Street,68,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Static( 68, 230, 18, 20,CHAR_M,cnt,save);

                delay_ms(80);
        }

        for(cnt = 11,cnt2 = 0;cnt >= 0;cnt2 ++,cnt --)
        {
                Disd(58,61, 54, 58,Smoke[cnt2]);
                if(cnt2 == 5)Disd(49,127, 34, 29,Ear[1]);
                else if(cnt2 == 7)Disd(49,127, 34, 29,Ear[0]);
                else;//Ear
                Disd(86,157, 33, 35,Bread[cnt2]);
                Disd(152,121, 44, 42,Ping[cnt2]);
                if(cnt2 == 11)cnt2 = 0;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30, 20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 30,200, 18, 20,save,cnt);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48, 20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 48, 200, 18, 20,save,cnt);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68, 20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 68, 200, 18, 20,save,cnt);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30,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 30,230, 18, 20,save,cnt);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48,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 48, 230, 18, 20,save,cnt);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68,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 68, 230, 18, 20,save,cnt);

                delay_ms(80);
        }
}

while(1)        //浮动字体&动图
{
        int cnt = 0;
        for(cnt = 11;cnt >= 0;cnt --)
        {
                Disd(58,61, 54, 58,Smoke[cnt]);
                if(cnt == 5)Disd(49,127, 34, 29,Ear[1]);
                else if(cnt== 7)Disd(49,127, 34, 29,Ear[0]);
                else;//Ear
                Disd(86,157, 33, 35,Bread[cnt]);
                Disd(152,121, 44, 42,Ping[cnt]);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30, 20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Static( 30,200, 18, 20,CHAR_T,cnt,save);
                ScreenShotsSave(18, 20,Street,48, 20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Static( 48, 200, 18, 20,CHAR_E,cnt,save);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68, 20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Static( 68, 200, 18, 20,CHAR_M,cnt,save);

                ScreenShotsSave(18, 20,Street,30,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Static( 30,230, 18, 20,CHAR_H,cnt,save);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48,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Static( 48, 230, 18, 20,CHAR_U,cnt,save);
                ScreenShotsSave(18, 20,Street,68,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Static( 68, 230, 18, 20,CHAR_M,cnt,save);

                delay_ms(100);
        }
        for(cnt = 11;cnt >= 0;cnt --)
        {
                Disd(58,61, 54, 58,Smoke[cnt]);
                if(cnt == 5)Disd(49,127, 34, 29,Ear[1]);
                else if(cnt == 7)Disd(49,127, 34, 29,Ear[0]);
                else;//Ear
                Disd(86,157, 33, 35,Bread[cnt]);
                Disd(152,121, 44, 42,Ping[cnt]);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30, 20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 30,200, 18, 20,save,cnt);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48, 20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 48, 200, 18, 20,save,cnt);
                ScreenShotsSave( 218, 20,Street,68, 20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 68, 200, 18, 20,save,cnt);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30,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 30,230, 18, 20,save,cnt);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48,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 48, 230, 18, 20,save,cnt);
                ScreenShotsSave(  18, 20,Street,68, 230,240,320,save);//截图保存
                FloatPicture( 68, 230, 18, 20,save,cnt);

                delay_ms(100);
        }
}

while(1)//动图
{
        u8 j = 0;
        for(count_i = 0;count_i < 12;count_i ++)
        {
                delay_ms(100);
                Disd(58,61, 54, 58,Smoke[count_i]);
                if(count_i == 5)Disd(49,127, 34, 29,Ear[1]);
                else if(count_i == 7)Disd(49,127, 34, 29,Ear[0]);
                else;//Ear
                Disd(86,157, 33, 35,Bread[count_i]);
                Disd(152,121, 44, 42,Ping[count_i]);
//                if(count_i == 1 || count_i == 8 )Disd(70,208, 17, 34,Fire[1]);
//                else if(count_i == 3  || count_i == 5  || count_i == 10)Disd(70,208, 17, 34,Fire[2]);
//                else Disd(70,208, 17, 34,Fire[0]);//Fire
        }
}
}//main函数

自己的函数

网友A(2020-04-13):
视频为啥是足球

网友B(2021-06-01):
可能这兄弟半夜写完程序后,看世界杯,然后分享时把世界杯的链接当成设计视频发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