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万年历,keil,proteus仿真图

楼主:
关键代码和注释
//检测1602 是否忙,如果忙,则等待,直到1602不忙为止。

sbit PLcdRS  =  P1^0 ;
sbit PLcdRW  =  P1^1 ;
sbit PLcdE   =  P2^5 ;
#define PLCDDATA  P0
void vWaitNotBusy(void)
{
        PLcdRS = 0 ;

        PLcdRW = 1 ;

        PLCDDATA = 0XFF;

         while (   PLCDDATA & 0x80 ) //为真,代表忙 1000 0000
        {
                _nop_();
                PLcdE = 0 ;
                _nop_();
                PLcdE = 1 ;
                _nop_();
  }
}
void vLcdCommand(unsigned char ucCommand)
{
        vWaitNotBusy();
  PLcdRS = 0 ;
        PLcdRW = 0 ;
  PLCDDATA = ucCommand ;
        _nop_() ;
        PLcdE = 1 ;
        _nop_();
        PLcdE = 0 ;
        _nop_() ;
}
void vLcdData(unsigned char ucData)
{
        vWaitNotBusy();
    PLcdRS = 1 ;
        PLcdRW = 0 ;
        _nop_() ;//1us
        PLcdE = 1 ;
PLCDDATA = ucData ;
        _nop_();
        PLcdE = 0 ;
_nop_() ;
}                               //需要等待液晶忙结束
void vLcdInit(void)
{
   vLcdCommand(0x38);
   vLcdCommand(0x0C);  //0C显示屏幕,光标不显示,并不闪烁
   vLcdCommand(0x06);  //        LCD模式设定,I/D=1(计数地址加1)
   vLcdCommand(0x01);  //清除LCD的屏幕
        #define  CLRS  0X01  //清除屏幕
        #define  CURREST 0X02  //光标复位
        #define  DISPLAY  0X0C //开启显示
        #define  DISPLAYCUR  0X0E //开启显示,并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define  DISPLAYCUR  0X0F //开启显示,并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
void vLcd1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ucChar)
{
    Y &= 1;     //目的是保证行值为0或者1
    X &= 15;    //保证列值为0-15   0000 1111  列坐标,范围0-15  ,
                     if(Y == 1)
                 {
                         X |= 0x40 ;
     }
      X |= 0x80;                    //指令码为地址码+0X80
    vLcdCommand(X);         //用命令的方式,发送一个地址,要显示的地址????。
        //DDRAM

    vLcdData(ucChar);
}
//计算下一个要显示的字符,地址是否在16个字符范围内。
void vLcd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ucString)
{
        while(*ucString)
        {
                vLcd1Char(X,Y,*ucString);
          ucString ++ ;  //指令码为地址码+0X80
                X++;
}
}
//lcd显示16进制数据,
void vLcdHex(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ucData)
{
        unsigned char ucTemp;
        ucTemp = (ucData & 0xf0) >> 4;
        if(ucTemp >=0x0A)
        {
   ucTemp += 'A'; //x y ucdata 分别是 列,行,数据。 0x39
  }
        else
        {
                ucTemp += '0';
  }
        vLcd1Char(X,Y,ucTemp );
        ucTemp = (ucData & 0x0f);
        if(ucTemp >=0x0A)
        {
   ucTemp += 'A';
  }
        else
        {
                ucTemp += '0';
  }
         vLcd1Char(X+1,Y,ucTemp );
}
void vLcdDec(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ucData)
{
        unsigned char ucTemp;
        ucTemp =  ucData /100;
        ucTemp += '0';
        vLcd1Char(X,Y,ucTemp );
        ucTemp =  ucData %100 /10;
        ucTemp += '0';
        vLcd1Char(X+1,Y,ucTemp );
        ucTemp =  ucData %10;         //lcd显示10进制数据,

        ucTemp += '0';
        vLcd1Char(X+2,Y,ucTemp );
}
void WriteDs1302_1Byte(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RST=0;
SCK=0;
RST=1;
for(i=0;i<8;i++)
        {
        SDA = Address & 0x01;
        Address>>=1;
        SCK=1;
        SCK=0;
        }
for(i=0;i<8;i++)
        {
        SDA=Data&0x01;
        Data>>=1;
        SCK=1;
        SCK=0;
        }
SCK=0;
RST=0;
}
unsigned char ReadDs1302_1Byte(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a;
Data=0;
RST=0;
SCK=0;
RST=1;
for(i=0;i<8;i++)
        {
        SDA=Address&0x01;
        Address>>=1;
        SCK=1;
        SCK=0;
        }
for(i=0;i<7;i++)
        {
        if(SDA==1)
        Data|=0x80;
        Data>>=1;
        SCK=1;
        SCK=0;
        }
SCK=0;
RST=0;
return Data;
}
void DS1302_Init(void)
{
WriteDs1302_1Byte(0x80,0x00);//允许时钟运行
WriteDs1302_1Byte(0x8E,0x00);//允许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