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C2214的STM32单片机和K60源程序 OLED显示

楼主(2018-07-15):
电赛FDC2214程序,原理图包含STM32和K60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fdc2214.h"
#include "McuDataSend.h"

void Sys_Init(void);

float res0,res1,res2,res3;
float temp0,temp1,temp2,temp3;
int main(void)
{
  Sys_Init();
        while(1)
        {
                Oled_Printf_Float(0,1,res0-temp0,0);
                Oled_Printf_Float(0,3,res1-temp1,0);
                Oled_Printf_Float(0,5,res2-temp2,0);
                Oled_Printf_Float(0,7,res3-temp3,0);
                printf("CH0;%3.3f CH1;%3.3f CH2;%3.3f CH3;%3.3f\r\n",res0-temp0,res1-temp1,res2-temp2,res3-temp3);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                delay_ms(20);
        }
}

void Sys_Init(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设置NVIC中断分组2: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OLED_Init();
        while(FDC2214_Init());
        led=0;
        delay_ms(100);
        temp0 = Cap_Calculate(0);//读取初始值
        temp1 = Cap_Calculate(1);
        temp2 = Cap_Calculate(2);
        temp3 = Cap_Calculate(3);
        TIM5_Ctrl_Init(2000-1,720-1);
}

//定时器5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TIM5中断
{
        if(TIM5->SR&0X0001)//20ms定时中断
{
        res0 = Cap_Calculate(0);//采集数据
        res1 = Cap_Calculate(1);
        res2 = Cap_Calculate(2);
        res3 = Cap_Calculate(3);
//        Data_Send_Status(res,0,0);
//        printf("%5d : %5d : %5d\r\n",res0,res1,res2);
         led=~led;
}
TIM5->SR&=~(1<<0);  //中断标志位清0,等待下一次中断
}

网友A(2019-08-08):
k66的程序有吗?

网友B:
代码能用吗

网友C(2018-07-22):
看看各位大神

网友D:
有没有MSP430的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和你一样,,,你现在搞出来了吗

这个程序里面OLED上的6个引脚应该分别怎么接线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吧除了sda、scl外其他线都接地,可是数据一直是128,这是怎么回事,求解答?

我和你一样,,,你现在搞出来了吗

网友G:
我吧除了sda、scl外其他线都接地,可是数据一直是128,这是怎么回事,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