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话制作

楼主(2018-07-15):
在网上找了一电路图,准备做一个最低距离2千米的无线话筒。 以下是电路图:

本电路分为振荡、倍频、功率放大三级。电路中V1、C2--C6、R2、R3及L1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其振荡频率主要由C3、C4和L1的参数决定,其振荡频率为44~54MHz,该信号从L1的中心抽头处输出,再经过C7耦合至V2放大,由C8和L2选出44~54MHz的二倍频信号,即88-108MHz,,此信号由C9耦合至V3进行功率放大,V3由3只3DGl2三极管并联组成,可扩大输出功率。该电路正常工作时,电流约80-100mA。组成V3的三只3DG12可加上适当的散热片,以防过热。制作时L1~L3用0.31mm漆包线在直径3.5mm圆棒上单层平绕。3DG12现在已经算是很老的三极管了。可以用2N2222代替,性能也比3DG12要好一些。不过我还是用了3DG12这种三极管。电容可以用独石电容,要比瓷片电容要好很多。大家通过话筒那个符号已经可能知道了,这里我们用的是电容式话筒。电池最好用可充电的电池,我选用的是锂电池,可以充电。C15这个102电容是去耦电容。

楼主:
重新买了堆进口的电子元器件。

楼主:
3DG12是国产的,外国买不到。

网友A:
没用,频飘厉害,没用的

网友B:
玩无线电需要。。。

网友C:
3DG12。。。。。。还买得到吗?

楼主:
淘宝上搜“3DG12”就能找到好几家

网友D:
这个真的可以用吗?楼主测试了没有。

网友E(2018-11-14):
弄个二手150m功率模块5km便宜量足

网友F:
现在的技术还用得着这么累用分立元件去作吗,现在集成的很方便

网友G:
行 的跟我说一声,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H:
2KM挺诱人的!

网友I:
老早就玩过了,不实用.频飘太严重.调好频率,人在附近动频率就偏离了!2KM不可能,最好是在农村无干扰时,有个6、700米就不错了!

网友J(2019-02-10):
这个真的可以用吗?楼主测试了没有

网友K:
这个不实用的,买一个旧的150兆对讲机已经非常便宜了。

网友L(2019-07-25):
高频管可选用三菱的1791/1972,推动可选用C2053,末级在调试时一定要注意,防止驻波反射烧管

网友M:
哈哈,这个是零几年的一个电路了,那个时候我大一,特么喜欢做这东东玩。

网友N:
2公里?早飘掉啦。

网友O(2019-09-14):
很早以前就玩过了,楼主弄完可以安在高天台上发射,可以达到你的目的的

网友P:
这个电路做不成2千米的无线话筒。
一是频飘厉害,二是高频电路光有电路图不行,还得有实际的动手能力和经验。
三是发射距离要想远,发射天线也很重要。
四是末级多管并联,还不如用大功率单管C1971来实现。

网友Q(2020-02-01):
这种方式最大的问题是不保密,不知道Lora芯片能不能直接用来做对讲机?

网友R:
建议玩成品吧,高频的电路稳定性是个问题,影响的因素多,个人做的东西可以自娱自乐,但还不一定做得成功,以前在这上花了很多时间。。。

网友S(2021-03-23):
后面的是丙类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T:
3DG12  FT 才100M 太低了吧

网友U:
这是好早的图 我也做过 还当偷听用来着 内测最远 当时只是为了听老师背后说啥了

网友V(2024-02-11):
引用 网友T:
3DG12  FT 才100M 太低了吧

3dg12c   ft  300兆

网友W:
这电路当年做过好几次,频率不能稳定

网友X(2024-03-25):
没有高频调试仪器设备不好做成功

网友Q:
不过当年的2KM,是八几年纯净的天空
以前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80KM无线设备,相同的东西,在现在满是各种振荡源的世界里,也只够出城距离而已

网友Y(2024-04-25):
这个电路图在9 7 电 子 报上有的,频率不稳定会漂,用PLL原理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