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制的pt1000是什么原理?为什么可以提高精确度?

楼主:
机电专业本科生,这是一门课程的设计作业。
基于pt1000的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我们的设想是,通过热敏电阻(pt1000),利用单片机,完成温度检测和显示的工作,以及控制外接的继电器来控制加热器。
目前我想了解一下,四线制的pt1000是什么原理?为什么可以提高精确度?

网友A(2018-07-15):
参考百度文库这个

网友B:
首先纠正一下,PT1000不是热敏电阻,是铂热电阻,它是用铂金丝制造的温度传感器。
热电阻的四线制有两个概念:一是热电阻测温元件的引线方式,二是温度测量电路的接线法。在热电阻元件的两端各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四线制可获得较高的测量结果;测量时给热电阻PT施加一个稳定电流I,然后再测量热电阻上的电压V,来提高测量精度和灵敏度。测量电路如图。

测量时虽然导线有电阻,但在电流流过的导线上其电压降不在测量范围之内,连接测量仪表的导线虽然也有电阻,但没有电流流过,所以四根导线的电阻变化对测量结果没有影响,只是要求恒流源的电流稳定。这也是四线制测量精度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