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级中级高级与综合教程实验程序

楼主(2018-07-15):
单片机初级教程实验程序,分享给大家!

/**
测试方法:
矩阵键盘的键值分布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按键1:LED/交通灯测试,实验效果是一盏点亮的LED循环右移。
按键2:蜂鸣器测试,实验效果是蜂鸣器一直响。
按键3:数码管测试,实验效果是数码管显示0-7数字。
按键4:DS18B20测试,实验效果是数码管显示温度。
按键5:LED点阵测试,首先将点阵模块上的J1端子短接到GND侧(OE与GND短接),实验效果是逐行显示
按键6:DS1302测试,实验效果是数码管上显示时钟。
按键7:ADC测试,实验效果是数码管显示电位器AD值。
按键8: DAC测试,首先将DA模块的P3端子的LED和DAC短接,实验效果是DA1指示灯呈呼吸灯效果
按键9:红外遥控测试,实验效果是数码管上显示红外遥控器的键码值
按键10:步进电机测试,连接好步进电机,实验效果是步进电机转动
按键11:EEPROM测试,实验效果是,K1键为写,K2为清零,K3为读,K4为数字加1,将数据写入到EEPROM内,按下K3后数码管可显示读取的数据。测试完成后需复位下系统!
按键12:LCD1602测试,插上LCD1602液晶,可显示字符等信息
其他按键值:可扩展其他功能
注意!!
1、如果LCD1602没有显示,调整LCD接口下的电位器,隐约看到LCD1602有一格格显示的时候就可以显示了。

*/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h"
#include "beep.h"
#include "smg.h"
#include "leddz.h"
#include "zlmoto.h"
#include "bjmoto.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xpt2046.h"
#include "dac.h"
#include "hwjs.h"
#include "lcd1602.h"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switch(KeyValue)
                {
                        case LED_TEST: LED_Test();break;                //LED测试
                        case BEEP_TEST: BEEP_Test();break;                //蜂鸣器测试
                        case SMG_TEST: SMG_Test();break;                //数码管测试
                        case DS18B20_TEST: DS18B20_Test();break;        //DS18B20测试
                        case LEDDZ_TEST: LEDDZ_Test();break;                //LED点阵测试
                        case DS1302_TEST: DS1302_Test();break;                //DS1302测试
                        case ADC_TEST: ADC_Test();break;                //ADC测试
                        case DAC_TEST: DAC_Test();break;                //DAC测试
                        case HWJS_TEST: HWJS_Test();break;                //红外遥控测试
                        case BJMOTO_TEST: BJMOTO_Test();break;        //步进电机测试
                        case EEPROM_TEST: EEPROM_Test();break;        //EEPROM测试
                        case LCD1602_TEST: LCD1602_Test();break;        //LCD1602测试

                        case ZLMOTO_TEST: ZLMOTO_Test();break;        //直流电机测试

                }

        }
}

http://www.51hei.com/bbs/dpj-841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