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电赛stm32风力摆源代码

楼主(2018-07-15):
2015电子设计竞赛国赛控制类的题目,使用STM32F1系列单片机,l298n驱动完成的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pu_usart.h"
#include "motor_pwm.h"
#include "motor_control.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oled.h"
#include "indkey.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nv_mpu.h"

extern M1TypeDef M1;
extern M2TypeDef M2;

extern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extern float set_y;
extern float set_x;

extern int CurMode;
extern int Q1_Start;
extern int Q2_Start;
extern int Q3_Start;
extern int Q4_Start;
extern int Q5_Start;
extern int Q6_Start;
extern int LEDcnt;
void Init(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PWM_Init();
   Key_IO_Ini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5000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while(mpu_dmp_init());
         OLED_Init();

//         TIM1_Config(999,8);//0.125ms
         TIM2_Config(10000-1,71);//10ms
}
int main(void)
{
Init();

        while (1)
        {
//   OLED_ShowString(0,0,"A");
                if(LEDcnt==20)
                        {
                                                                                LEDcnt=0;
                                                                                KeyScan();
                        }
                if(LEDcnt>=20)
                                LEDcnt=0;
                get_date();
                if(1)mpu6050_send_data(pitch,roll,M1.PWM,M2.PWM,set_x,set_y);//用自定义帧发送加速度和陀螺仪原始数据

        }

}

网友A(2019-07-31):
请问为什么陀螺仪会没有姿态显示,3D的图都不动?

网友A:
请问你这里面有上传姿态吗,我找不到,那怎么用上位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