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单片机17年电赛P题水情监测系统(附程序)

楼主(2018-07-15):
#include "15_INIT.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UART_INIT.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PreLength=0;
        Delay_ms(10);                                 //等待上电稳定
        ADC_Init();                                         //ADC初始化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LCD12864_Init();                //LCD1602初始化
        k = PreLength = 0;
        while(1)
        {
                ADC_Process();          //ADC数据采集并且处理
                //Delay_ms(1);
                if(b_flag==1)
                 {
                          b_flag = 0;
                   UART_Send(0X55);
                         PreLength = GLengthLoh[0] * 256 + GLengthLoh[1]-5;
             conversion(PreLength);

                         if(PreLength <= 4500 )
                         {
                           LCD12864_WriteCMD(0x90 + 5);
                                        LCD12864_WriteDAT(bai + 0x30);
                                 LCD12864_WriteDAT(shi + 0x30);
                                 LCD12864_WriteDAT(ge + 0x30);
                                 //LCD12864_WriteDAT('.');
                                 LCD12864_WriteDAT(part + 0x30);
                         }
                         else
                         {
                           LCD12864_WriteCMD(0x90 + 5);
                                 //LCD12864_WriteDAT('-');
                                 LCD12864_WriteDAT('-');
                                 LCD12864_WriteDAT('-');
                                 LCD12864_WriteDAT('-');
                                 LCD12864_WriteDAT('-');
                         }
                         }
        }
}
/***********************************************
函数名称:LCD12864_Init
功    能:LCD12864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并行模式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Delay_ms(100);              //上电延时100ms
        LCD12864_WriteCMD(0x01);//清屏
        LCD12864_Display(LINE1+0," <水情检测系统>" );                        //第一行显示字符
        LCD12864_Display(LINE2+0,"水位高度:    mm" );        //第二行显示字符
        LCD12864_Display(LINE3+0,"当前PH值:");                                        //第三行显示字符
        LCD12864_Display(LINE4+0,"电源电压:     V");                        //第三行显示字符
}
/***********************************************
函数名称:ADC_Process
功    能:ADC数据处理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采集32个数据进行求平均
************************************************/
void ADC_Process(void)
{
        //从AD通道采集数据,并且进行累加
        ADCSum1+=ADC_GetResult(ADC_CHANNEL2);
        ADCSum2+=ADC_GetResult(ADC_CHANNEL3);
        //计数器加1
        ADCCnt++;
        //如果累加到32个数据,则开始处理
        if(ADCCnt==32)
        {
                ADCCnt=0;
                //(ADCSum>>5)等价于(ADCSum/32)
                //对32个数据取平均
                ADCSum1=ADCSum1>>5;
                ADCSum2=ADCSum2>>5;
                //ADC=(Vin/Vref)*1024
                //根据ADC计算公式进行转换
                ADCSum1=ADCSum1*VCC/1024;
                ADCSum2=ADCSum2*VCC/1024;
                //保存转换结果并进行类型转换,方便显示
                ADCResult1=(uint)ADCSum1;
                ADCResult2=(uint)ADCSum2;
                //清除AD暂存变量
                ADCSum1=ADCSum2=0;
                //显示测量结果
                //将要显示的数值转换成字符型
                //因为12864显示的是字符,所以数值必须转换,否则显示乱码
                App_FormatDec(DispBuf1,ADCResult1);
                App_FormatDec(DispBuf2,ADCResult2);
                //显示该项菜单设置内容
                PH_Transfer[0] = DispBuf1[0];
                PH_Transfer[1] = DispBuf1[2];
                PH_Transfer[2] = DispBuf1[3];
                PH_Transfer[3] = DispBuf1[4];

                PH = (PH_Transfer[0]-0x30)*1000 + (PH_Transfer[1]-0x30)*100 + (PH_Transfer[2]-0x30)*10 + (PH_Transfer[3]-0x30);
                PH1 = (42413-PH*10000) / 1773 + 1870;

                PH_Transfer[0] = PH1 / 10000 % 10 + '0';
                PH_Transfer[1] = PH1 / 1000 % 10 + '0';
                PH_Transfer[2] = '.';
                PH_Transfer[3] = PH1 / 100 % 10 + '0';
                PH_Transfer[4] = PH1 / 10 % 10 + '0';
                PH_Transfer[5] = PH1 % 10 + '0';

                LCD12864_Display(LINE3+5,PH_Transfer);
                LCD12864_Display(LINE4+5,DispBuf2);
        }
}
/***********************************************
函数名称:ADC_Init
功    能:ADC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ADC_Init(void)
{
        P1ASF |=0x0C;              //P1.7口做为AD转换通道
        ADC_RES=0;                                  //ADC数据寄存器清零
        ADC_CONTR=ADC_POWER | ADC_SPEEDLL;
                                                                                        //打开AD转换器电源,设置转换速率
        Delay_ms(2);                    //延时2ms,等待ADC上电稳定
}
/***********************************************
函数名称:ADC_GetResult
功    能:获取ADC转换的结果
入口参数:ch:转换的通道
返 回 值:unsigned int:转换得到的数据
备    注:使用查询方式
************************************************/
uint ADC_GetResult(uchar ch)
{
        uint ADC_Value;
        ADC_CONTR =ADC_POWER | ADC_SPEEDLL| ch | ADC_START;        //启动ADC
    _nop_();                        //延时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转换完成标记
        ADC_Value=ADC_RES;                                                                //读取ADC高八位
        ADC_Value=(ADC_Value<<2)|ADC_RESL;//读取ADC低两位,并且数据合并
    return ADC_Value;
}
/***********************************************
函数名称:App_FormatDec
功    能:整型数据转字符串函数
入口参数:value:整型数据
返 回 值:pstr:指向字符串的指针。
备    注:无
************************************************/
void  App_FormatDec (uchar *pstr, uint value)
{
    uchar                i;
    uint                mult;
    uint                nbr;

    mult  = 1;
        //因为这里要处理的value输入格式为四位数,例如1234
        //故初始让mult=1000
    for (i = 0; i < 3; i++)
        {
        mult *= 10;
    }

        i=0;
    while (mult > 0)
        {
                i++;
                //第一次整除,获取最高位数据,例如1234/1000=1
                //其他位类推
        nbr = value / mult;
                //如果得到的数据不是0
        if (nbr != 0)
            {
                        //整型数据+'0',将自动转换成字符数据,例如1+'0'将变成字符'1'
                *pstr = nbr + '0';
        }
            else
                {
                        //如果数据是0,则直接转换成字符'0'
            *pstr = '0';

        }
                //移动指针,进行其他位数据处理
        pstr++;
                if(i==1)
                {
                        *pstr = '.';   //显示小数点
                        pstr++;
                }
                value %= mult;
                mult  /= 10;
    }
}

……………………

网友A:
这是啥功能啊         楼主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B(2019-04-16):
有其他资料吗?原理图什么的

网友C(2019-07-20):
有原理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