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自行车里程表设计源码与PCB文件

楼主(2018-07-15):
硬件原理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硬件原理图和PCB图

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pdataTimer(Timer)         (Timer = Timer0Count)                //刷新定时计数宏定义

sbit  KEY_SET = P3^4;                  //设置键
sbit  KEY_ADD = P3^5;                  //加一键
sbit  KEY_DEC = P3^7;                   //减一键
sbit  Speaker = P2^3;                   //蜂鸣器

uchar  m_nIndexSet;                        //菜单选择项
uint   m_Speed;                                //速度(0.1km/h)
uint   m_Mileage;                        //总里程(0.1km)
uint   m_RideSize;                        //骑行里程(米)
uchar  m_RideTime[2];                //骑行时间(秒)
uchar  Set_Speed;                         //预设速度(km/h) [0]
uint   Set_Girth;                           //轮胎周长(毫米) [1,2]
uchar  Set_DelayTime;                //骑行停顿时间(秒)[3]
bit           time500ms_flag;                 //0.5秒标志位
uint   Timer0Count;                 //基准定时计数
uint   Mileage_Buf[3];                 //里程计算缓存,0:毫米;1:米;2:千米         [456789]
uint   RideTimer;
uint   SpeedTimeBuf[2];

void  Sys_Init(void)        //系统初始化
{
        IT0 = 1;            //set INT0 int type (1:Falling 0:Low level)
    EX0 = 1;            //enable INT0 interrupt
        EA = 1;

        m_nIndexSet = 0;
        Timer0Count = 0;
        m_Speed = 0;
        m_RideSize = 0;
        m_RideTime[0] = m_RideTime[1] = 0;
        RideTimer = 0;
        SpeedTimeBuf[0] = SpeedTimeBuf[1] = 10000;
        Set_Speed = ds1302_read(ds1302_RAM0);        //读参数
        Set_Girth = ds1302_read(ds1302_RAM1);        //读参数
        Set_Girth <<= 8;
        Set_Girth |= ds1302_read(ds1302_RAM2);
        Set_DelayTime = ds1302_read(ds1302_RAM3);        //读参数

        Mileage_Buf[0] = ds1302_read(ds1302_RAM4);        //读参数
        Mileage_Buf[0] <<= 8;
        Mileage_Buf[0] |= ds1302_read(ds1302_RAM5);
        Mileage_Buf[1] = ds1302_read(ds1302_RAM6);        //读参数
        Mileage_Buf[1] <<= 8;
        Mileage_Buf[1] |= ds1302_read(ds1302_RAM7);
        Mileage_Buf[2] = ds1302_read(ds1302_RAM8);        //读参数
        Mileage_Buf[2] <<= 8;
        Mileage_Buf[2] |= ds1302_read(ds1302_RAM9);
        m_Mileage = Mileage_Buf[2]*10 + Mileage_Buf[1]/100; //0.1km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

void  Timer1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EA  = 1;
}

uint  CheckTimer(uint Timer) //定时计数值检测,返回与定时器0的差值
{
    if(Timer0Count > Timer)
    {
        return(Timer0Count - Timer);
    }
    else
    {
        return ~(Timer - Timer0Count) + 1;
    }
}

void  On_GetTimeClock(void)        //获取日历时钟0.5秒检测一遍
{
        static uint GetTime=0;
        uchar i=10;

        if(CheckTimer(GetTime)>=10)                                //0.5秒退出设置菜单         10*50=500
        {
                UpdataTimer(GetTime);                                //更新时间计数
                ds1302_gettime();                                        //获取时间
        }
}

void  On_DisplayRun(void)        //液晶显示菜单
{
        static uint ShowTime=0;
        uchar i,k,str_buf[16];
        uint dat;

        if(CheckTimer(ShowTime)<=4)                                //0.2秒显示        4*50=200
        {
                return;
        }
        UpdataTimer(ShowTime);                                        //更新时间计数

        if(m_nIndexSet==0)                                                 //运行画面
        {
                str_buf[0] = '2'; str_buf[1] = '0';        //2018-02-26 15:14
                str_buf[2] = Timer.Year/10 +'0';
                str_buf[3] = Timer.Year%10 +'0';
                str_buf[4] = '-';
                str_buf[5] = Timer.Month/10 +'0';
                str_buf[6] = Timer.Month%10 +'0';
                str_buf[7] = '-';
                str_buf[8] = Timer.Day/10 +'0';
                str_buf[9] = Timer.Day%10 +'0';
                str_buf[10] = ' ';
                str_buf[11] = Timer.Hour/10 +'0';
                str_buf[12] = Timer.Hour%10 +'0';
                str_buf[13] = ':';
                str_buf[14] = Timer.Minute/10 +'0';
                str_buf[15] = Timer.Minute%10 +'0';
                DisplayString(0,0, str_buf, 16);

                memcpy(str_buf, "里程:****.*km   ", 16); //总里程:****.*km
                dat = m_Mileage/10;
                for(i=0; i<4; i++)
                {
                        str_buf[8-i] = dat%10 +'0';
                        dat /= 10;
                }
                str_buf[10] = m_Mileage%10 +'0';
                k = 0;
                while(1)
                {
                        if(str_buf[5]!='0' || k>=3)
                                break;
                        else
                        {
                                for(i=5;i<=12;i++)        str_buf[i] = str_buf[i+1];
                        }
                        k++;
                }
                DisplayString(0,1, str_buf, 16);

                memcpy(str_buf, "速度:  . km/h   ", 16); //速度:**.*km/h   02.6km
                str_buf[5] = (m_Speed/100)%10 +'0';
                str_buf[6] = (m_Speed/10)%10 +'0';
                str_buf[8] = m_Speed%10 +'0';
                if(m_Speed<100)
                {
                        for(i=5;i<=12;i++)
                                str_buf[i] = str_buf[i+1];
                }
                DisplayString(0,2, str_buf, 16);

                if(m_RideSize<10000)
                {
                        memcpy(str_buf, "骑行:****m 01:00", 16); //骑行:****m@01:00
                        dat = m_RideSize;
                        k = 8;
                }
                else
                {
                        memcpy(str_buf, "骑行:***km 01:00", 16); //骑行:***km@01:00
                        dat = m_RideSize/1000;
                        k = 7;
                }
                for(i=k; i>=5; i--)
                {
                        str_buf[i] = dat%10 +'0';
                        dat /= 10;
                }
                k=0;
                while(1)
                {
                        if(str_buf[5]!='0' || k>=3)
                                break;
                        else
                        {
                                for(i=5;i<=9;i++)        str_buf[i] = str_buf[i+1];
                        }
                        k++;
                }

                str_buf[11] = m_RideTime[0]/10 +'0';
                str_buf[12] = m_RideTime[0]%10 +'0';
                str_buf[14] = m_RideTime[1]/10 +'0';
                str_buf[15] = m_RideTime[1]%10 +'0';
                DisplayString(0,3, str_buf, 16);
        }
        else         //设置参数画面
        {
                 memcpy(str_buf, "预设速度:   km/h", 16); //预设速度: **km/h
                if(m_nIndexSet!=1 || time500ms_flag==1)         //=1
                {
                        str_buf[10] = Set_Speed/10 +'0';
                        str_buf[11] = Set_Speed%10 +'0';
                }
                DisplayString(0,0, str_buf, 16);

                memcpy(str_buf, "轮胎周长:    mm ", 16); //轮胎周长: ****mm
                if(m_nIndexSet!=2 || time500ms_flag==1)         //=2
                {
                        dat = Set_Girth;
                        for(i=12; i>=10; i--)
                        {
                                str_buf[i] = dat%10 +'0';
                                dat /= 10;
                        }
                }
                DisplayString(0,1, str_buf, 16);

                memcpy(str_buf, "停顿时间:   秒  ", 16); //停顿时间: **秒
                if(m_nIndexSet!=3 || time500ms_flag==1)
                {
                        str_buf[10] = Set_DelayTime/10 +'0';
                        str_buf[11] = Set_DelayTime%10 +'0';
                }
                DisplayString(0,2, str_buf, 16);

                memcpy(str_buf, "20  -  -     :  ", 16); //2018-02-26 15:14
                if(m_nIndexSet!=4 || time500ms_flag==1)
                {
                        str_buf[2] = Timer.Year/10 +'0';
                        str_buf[3] = Timer.Year%10 +'0';
                }
                if(m_nIndexSet!=5 || time500ms_flag==1)
                {
                        str_buf[5] = Timer.Month/10 +'0';
                        str_buf[6] = Timer.Month%10 +'0';
                }
                if(m_nIndexSet!=6 || time500ms_flag==1)
                {
                        str_buf[8] = Timer.Day/10 +'0';
                        str_buf[9] = Timer.Day%10 +'0';
                }
                if(m_nIndexSet!=7 || time500ms_flag==1)
                {
                        str_buf[11] = Timer.Hour/10 +'0';
                        str_buf[12] = Timer.Hour%10 +'0';
                }
                if(m_nIndexSet!=8 || time500ms_flag==1)
                {
                        str_buf[14] = Timer.Minute/10 +'0';
                        str_buf[15] = Timer.Minute%10 +'0';
                }
                DisplayString(0,3, str_buf, 16);
        }
}

void  On_SetKey(void)  //设置按键处理
{
        if(KEY_SET==0)
        {
                Delay_ms(10);         //去抖动
                if(KEY_SET==0)
                {
                        m_nIndexSet++;
                        if(m_nIndexSet>8)
                                m_nIndexSet = 0;

                        while(KEY_SET==0);
                }
        }
}

void  On_AddDecKey(void)  //加减按键处理
{
        if(KEY_ADD==0)
        {
                Delay_ms(10); //去抖动
                if(KEY_ADD==0)
                {
                        if(m_nIndexSet==1)
                        {
                                Set_Speed++;
                                if(Set_Speed>99) Set_Speed=99;
                                ds1302_write(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ds1302_write(ds1302_RAM0, Set_Speed);                //写入1302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else if(m_nIndexSet==2)
                        {
                                Set_Girth++;
                                if(Set_Girth>999) Set_Girth=999;
                                ds1302_write(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ds1302_write(ds1302_RAM1, Set_Girth/256);        //写入1302
                                ds1302_write(ds1302_RAM2, Set_Girth%256);        //写入1302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else if(m_nIndexSet==3)
                        {
                                Set_DelayTime++;
                                if(Set_DelayTime>99) Set_DelayTime=99;
                                ds1302_write(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ds1302_write(ds1302_RAM3, Set_DelayTime);        //写入1302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else //45678
                        {
                                ds1302_SetTime(m_nIndexSet-3, 1);
                                ds1302_SetTime(6, 1);
                        }
                        if(m_nIndexSet<=3)
                        {
                                 Delay_ms(150);
                        }
                        else
                        {
                                while(KEY_ADD==0);
                        }
                        time500ms_flag = 1;
                }
        }

        if(KEY_DEC==0)
        {
                Delay_ms(10);
                if(KEY_DEC==0)
                {
                        if(m_nIndexSet==1)
                        {
                                Set_Speed--;
                                if(Set_Speed>200) Set_Speed=0;
                                ds1302_write(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ds1302_write(ds1302_RAM0,Set_Speed);                //写入1302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else if(m_nIndexSet==2)
                        {
                                Set_Girth--;
                                if(Set_Girth>50000) Set_Girth=0;
                                ds1302_write(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ds1302_write(ds1302_RAM1, Set_Girth/256);        //写入1302
                                ds1302_write(ds1302_RAM2, Set_Girth%256);        //写入1302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else if(m_nIndexSet==3)
                        {
                                Set_DelayTime--;
                                if(Set_DelayTime>200) Set_DelayTime=0;
                                ds1302_write(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ds1302_write(ds1302_RAM3, Set_DelayTime);        //写入1302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else
                        {
                                ds1302_SetTime(m_nIndexSet-3, 0);
                                ds1302_SetTime(6, 0);
                        }
                        if(m_nIndexSet<=3)
                        {
                                 Delay_ms(150);
                        }
                        else
                        {
                                while(KEY_DEC==0);
                        }
                        time500ms_flag = 1;
                }
        }
}

void  On_AutoQuitSet(void) //自动退出设置菜单
{
        static uint KeyTime=0;         //按键时间计时(秒)

        if(KEY_SET==0 || KEY_ADD==0 || KEY_DEC==0)         //有按键按下
        {
                UpdataTimer(KeyTime);                //更新时间计数
        }

        if(CheckTimer(KeyTime)<=400)        //20秒退出设置菜单        400*50 = 20000
        {
                return;
        }
        UpdataTimer(KeyTime);                        //更新时间计数
        m_nIndexSet = 0;                                //运行模式
}

void  On_SaveMileage(void) //存储里程
{
        static uint m_buf[3]={0,0,0};

        if(Mileage_Buf[2]>=6000)
        {
                Mileage_Buf[2] = 0;
                Mileage_Buf[1] = 0;
                Mileage_Buf[0] = 0;
        }
        if(m_buf[0]!=Mileage_Buf[0])
        {
                ds1302_write(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ds1302_write(ds1302_RAM4, Mileage_Buf[0]/256);        //写入1302
                ds1302_write(ds1302_RAM5, Mileage_Buf[0]%256);        //写入1302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m_buf[0] = Mileage_Buf[0];
        }
        if(m_buf[1]!=Mileage_Buf[1])
        {
                ds1302_write(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ds1302_write(ds1302_RAM6, Mileage_Buf[1]/256);        //写入1302
                ds1302_write(ds1302_RAM7, Mileage_Buf[1]%256);        //写入1302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m_buf[1] = Mileage_Buf[1];
        }
        if(m_buf[2]!=Mileage_Buf[2])
        {
                ds1302_write(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ds1302_write(ds1302_RAM8, Mileage_Buf[2]/256);        //写入1302
                ds1302_write(ds1302_RAM9, Mileage_Buf[2]%256);        //写入1302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m_buf[2] = Mileage_Buf[2];
        }
        m_Mileage = Mileage_Buf[2]*10 + Mileage_Buf[1]/100; //0.1km
}

void  On_RideHandle(void) //骑行处理
{
        uint buf;

        buf = (Set_DelayTime*1000)/50; //10000/50=200
        if(CheckTimer(RideTimer)>=buf)
        {
                UpdataTimer(RideTimer);
                m_RideSize = 0;
                m_RideTime[0] = m_RideTime[1] = 0;
        }
}

void  On_SpeedHandle(void) //骑行速度处理
{
        static uint speed_timer=0;
        static uint SpeedBuf[10]={0,0,0,0,0,0,0,0,0};
        uchar i;

        if(CheckTimer(speed_timer)>=4)                        //0.2秒到
        {
                UpdataTimer(speed_timer);                        //更新时间计数

                for(i=0;i<9;i++)                                    //软件滑动滤波算法
                {
                         SpeedBuf[i] = SpeedBuf[i+1];
                }
                SpeedBuf[9]  = Set_Girth*36;
                SpeedBuf[9] /= SpeedTimeBuf[1];
                if(SpeedBuf[9]>=999) SpeedBuf[9] = 999;
                if(SpeedTimeBuf[0]>=500)                        //0.5s
                        SpeedBuf[9] = 0;

                for(m_Speed=0,i=0;i<10;i++)
                {
                         m_Speed += SpeedBuf[i];
                }
                m_Speed /= 10;
        }

        if((m_Speed/10)>=Set_Speed)                                //速度超速
                Speaker = 0;                                                  //打开报警器
        else
                Speaker = 1;                                                //关闭报警器
}

void  main()  //主函数
{
        Timer0Init();                        //50毫秒@11.0592MHz
        Timer1Init();                        //10毫秒@11.0592MHz
        LCD12864_Init();                //液晶初始化
        ds1302_Init();                         //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
        Sys_Init();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On_GetTimeClock();        //获取日历时钟0.5秒检测一遍
                On_DisplayRun();        //液晶显示
                On_AutoQuitSet();        //自动退出设置菜单
                On_SaveMileage();         //存储里程
                On_RideHandle();        //骑行处理
                On_SpeedHandle();         //骑行速度处理

                On_SetKey();                  //设置按键处理
                On_AddDecKey();         //加减按键处理
        }
}

void  EXINT0_Interrupt()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Mileage_Buf[0] += Set_Girth;            // 1256/1000 = 1   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