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移动电源给LED供电

楼主(2018-07-15):
现有移动电源Power Bank 型号50000M  输入:5v―2A    额定容量:74wh/3.7v                                                             输出  1/   5v=2A     输出2/   5v=1A      太阳能功率:1.5w/5v
LED  2835贴片条功率20w色温6500
另有电动车电瓶48v(12v*4块)

现同时给四条LED贴片供电(各条贴片带外线20米左右),用哪种电源,怎样用。线是否可以加长
或两条一串相隔3-5m另联线到电源20m(最少10m)另一组同样.

网友A:
这要看你的LED  2835贴片条结构如何。一般是三个LED串联,然后并联,供电电压为9V(一般采用恒流供电,有专门的驱动电源板)。有的则是220V供电。

网友B:
你要说一下你的LED灯是几伏的,这样好知道怎么接的,楼主

网友C:
LED  2835贴片条功率20w色温6500一般是串并联恒流供电。楼主提供的电源不适用,有专用的恒流电源220伏交流电供电。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朋友,LED贴条牌子是(卡焰)自带整流输入220v  该整流可以取掉.条上有以下数值:
     515x28mm--2835--40LED--2P20S           LV5017 还有生产日期2017--3   其它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得看你的led型号啊

楼主:
感谢回贴的各位老师,刚才回复看不道,所以再回复如下;
LED灯条自带220v整流可取掉,灯条上有以下数值,515x28mm--2835--40LED--2P20S        2017--3
    LV5017--1   其它我就不知道了。另外问一下;客厅吊灯用即插灯珠(线接),两组串联每组功率约5w
想用移动电源直接供电并工作约4小时,能带动几组灯珠,每组用几珠怎样串/并联接。各组怎样连接。

网友E:
根据你的LED电压的伏值接

网友F:
一般這種燈條都是直接接12V
power bank帶不動這種燈條

网友G:
楼主要看灯条结构(也就是说是多少伏供电的),这样才好给你说说方法。

楼主:
经查得;LED2835单片功率:0.5W,白光/ 电压:2.8-3.6V之间。电流150mA,白光光通量50-60LM.
          现有2835贴条(2835--40LED--2P20S )/20w。是不是该条有40片,然后每2片为组并联再相串20组
我看到贴条贴片排序就是这样的。我在贴条与电源之间加约20米铜芯电话线。移动电源有两个输出囗分别为1A/ 2A     怎样直接供电。我急等着用。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H:
看你的led型号 什么电压

网友I:
40LED--2P20S 是40粒灯 每20粒串联为一组,2组并联。
你的是串联20粒,通常每粒是3-3.3v左右,所以接上后正常发光时的电压大约是60-66v之间.

你的电动车电瓶48v(12v*4块),power bank帶不動這種燈條。

网友J:
说一下你的LED规格和型号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恒流led 9v
一种是生活led 220v
型号以上两种  规格又有两种
分为20粒和40粒
分类已经告诉你了   至于他的各个引脚作用是什么怎么接自己百度便可

网友K:
这个要看LED型号哦

网友L:
你要说一下你的LED灯是几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