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寻迹避障小车源程序

楼主(2018-07-16):
单片机避障程序源程序如下:
/*
* 作者:赵新
* 功能:实现小车躲避障碍,通过检测三个方向的距离,选择最大距离转弯
* 日期:3/14
* 说明:STC89c52RC,12MHz
* 注意:1000ms和100ms待测,完成后删除此行
*—————————————————管脚说明——————————————
* Trig = P1^0
* Echo = P3^2
* PWM_OUT = P0^4
*————————————————————————————————————————
*/
#include "stc89c5x.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otor.h"
#define X 20   //最短距离参考值 约为12厘米 受温度影响,会存在10%左右的误差

sbit Trig = P1^0;//发送端
sbit Echo = P3^2;//接收端 若用外部中断0,则此引脚必须是P3.2

sbit PWM_OUT = P0^4;//PWM信号输出端
u8 counts = 0;      //设置初值
u8 PWM =6;                        //设置初值,任意值也可不设
u8 Flag_Angle = 1;  //0 左45度 1 右45度 在函数Scan()中调用
u8 Distance_Middle;
u8 Distance_Temp[2];//0 左45度 1 右45度

void Delay20us();
void Delay100ms();
void Delay1000ms();  //@12.000MHz  用于等待
u8 Compute(u8 th,u8 tl);
void Scan_Around();  //扫描左右
void Scan_Middle();  //扫描正中前进方向距离
void main()
{
  TMOD = 0x11;//设置T0,T1 T0用于电平检测 T1用于产生舵机需要的PWM信号

  TH0 = 0x00;           //转载初值
  TL0 = 0x00;
  ET0 = 1;           //打开定时器中断
  TF0 = 0;           //失能定时器中断标志,也可忽略此语句
  TR0 = 0;           //开始时T0关闭

  TH1 =        0xff;  //产生时基100us定时,用于组成舵机各个角度的信号
  TL1 = 0x9c;
  ET1 = 1;
  TF0 = 0;     //可忽略此语句,51复位此位为0
  TR1 = 0;           //暂时关闭T1

  EX0 = 1;     //开外部中断
  IT0 = 1;     //下降沿触发中断

  EA = 1;           //全局中断开

  Trig = 0;           //触发端拉低
  Echo = 0;
  while(1)
  {
    //Scan_Around();
    Scan_Middle();
        if(Distance_Middle<=X)
        {
           Stop();
           Scan_Around();
           if((Distance_Temp[0]>Distance_Temp[1])&&Distance_Temp[0]>=X)
           {
             Turn_Left(0);
                 Delay100ms();
                 //Delay100ms();
           }else
            if((Distance_Temp[0]<Distance_Temp[1])&&Distance_Temp[1]>=X)
                {
                  Turn_Right(0);
                  Delay100ms();
                  //Delay100ms();
                }else
                 if((Distance_Temp[0]==Distance_Temp[1])&&Distance_Temp[0]>=X)
                 {
                   Turn_Right(0);
                   Delay100ms();
                   //Delay100ms();
                 }else
                  {
                    Back();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Turn_Right(0);
                        Delay100ms();
                        //Delay100ms();
                  }
        }else
         {
           Go();
         }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PWM产生
{
  TH1 = 0xff;
  TL1 = 0x9c;
  if(counts<PWM)
    {
          PWM_OUT = 1;

        }
  else
    {
         PWM_OUT = 0;
         if(counts==200)
         {
           counts = 0;
         }
        }
         ++counts;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T0溢出中断函数,一般来说T0溢出是不可能发生的,原因是传感器最大探测距离为4m左右,所用时间不会超过65536us
{

}
void INT0_Test(void) interrupt 0  //下降沿到来之后,进入外部中断函数,停止T0计数,计算并发送计算值到计算机
{
  TR0 = 0;
  switch(Flag_Angle)
  {
    case 0:Distance_Temp[0]=Compute(TH0,TL0);TH0 = TL0 = 0x00;break;  //左
        case 1:Distance_Temp[1]=Compute(TH0,TL0);TH0 = TL0 = 0x00;break;  //右
    default:break;
  }
                    //为了下一次准确计数,必须清空
}

void Scan_Around()   //扫描左右
{
   Flag_Angle = 0;
   PWM = 17;//左转45度
   TR1 = 1;
   Delay1000ms();
   TR1 = 0;

   Trig = 1;                //触发一次检测
   Delay20us();
   Trig = 0;
   while(!Echo);        //如果没有检测到返回信号,等
   TR0 = 1;                //检测到高电平,开T0计数,一直计到下降沿到来
   Delay100ms();

   Flag_Angle = 1;
   PWM = 8; //右转45度
   TR1 = 1;
   Delay1000ms();
   TR1 = 0;

   Trig = 1;                //触发一次检测
   Delay20us();
   Trig = 0;
   while(!Echo);        //如果没有检测到返回信号,等
   TR0 = 1;                //检测到高电平,开T0计数,一直计到下降沿到来
   Delay100ms();

   PWM = 12; //测完回到正中
   TR1 = 1;
   Delay1000ms();
   TR1 = 0;
}

void Scan_Middle() //扫描正中前进方向距离
{
  //Stop();
  Flag_Angle = 3;
  Trig = 1;                //触发一次检测
  Delay20us();
  Trig = 0;
  while(!Echo);        //如果没有检测到返回信号,等
  TR0 = 1;                //检测到高电平,开T0计数,一直计到下降沿到来
  Delay100ms();
  Distance_Middle = Compute(TH0,TL0);
  TH0 = TL0 = 0x00;
  //Go();
}

u8 Compute(u8 th,u8 tl)
{
   u16 times = 0x0000;
   times = th;
   times = times<<8;
   times |= tl;

   return (times/58);
}
void Delay20us()                //@12.000MHz  用于产生超声波触发信号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7;
        while (--i);
}

void Delay1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95;
        j = 138;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00ms()                //@12.000MHz  用于等待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8;
        j = 154;
        k = 12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作者:赵新
* 功能:寻迹小车主函数
* 日期:2015/3/10 进行PWM的修改
* 说明:编译器会有一些警告,主要是定义的一些函数在这里没有用到,可以注释掉或者写成条件编译  2015/9/15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otor.h"
#define LEFT  0  //左侧触到黑线
#define RIGHT 1  //右侧触到黑线
#define ALL   2         //同时触到黑线
#define NONE  3         //正常运行没有触到黑线

u8 i = 0;
sbit Left = P0^4;
sbit Right = P0^5;
sbit PWM_LEFT  = P1^0;
sbit PWM_RIGHT = P1^1;

u8 JudgeMode();
//void Delay100ms();
void main()
{
  TMOD = 0x01;//定时器0,2工作在模式1 50ms时基
  TH0 = 0xfc;
  TL0 = 0x18;
  ET0 = 1;
  EA  = 1;
  TR0 = 1;
  Go();
  while(1)
  {
     switch(JudgeMode())
         {
            case 0: {
                       Turn_Left(0);
                           //Delay100ms();
                           }break;
            case 1: {
                         Turn_Right(0);
                                 //Delay100ms();
                                 }break;
                case 2: Stop();       break;
                case 3: Go();         break;
         }
  }
}

u8 JudgeMode()//用于判断小车此时状态
{
   if(Left==0&&Right==1)//左侧触到黑线,应向左转
     return LEFT;

   if(Left==1&&Right==0)//右侧触到黑线,应向右转
     return RIGHT;

   if(Left==0&Right==0)//同时触到黑线,应进一步判断是‘T’型还是‘十’型路况
     return ALL;

   if(Left==1&&Right==1)//没有触到黑线,可能正常运行,可能小车跑偏了
     return NONE;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初定周期200ms,空占比50%
{

     TH0 = 0xfc;
     TL0 = 0x18;
            ++i;
         if(i>=2) //>=2 1/4空占比
         {
            PWM_LEFT  =         1;
……………………

网友A(2018-10-27):
你好,能私发程序给我吗,我没黑币下载不了,1115204179@qq.com            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私发给我吗,1115204179@qq.com  谢谢

网友B(2018-12-20):
可以私法吗?1173459156@qq.com

网友C(2021-06-29):
能用吗正常使用吗?

网友D(2021-11-12):
请问可以正常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