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智能小车超声波跟随的程序源码

楼主(2018-07-16):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keysacn.h"
#include "IRSEARCH.h"
#include "IRAvoi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ltrasonicWave.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erver.h"

char ctrl_comm1 = COMM_STOP;//控制指令
char ctrl_comm1_last = COMM_STOP;//上一次的指令
int Q_temp,Q_temp_last,L_temp,R_temp;

// 超声波转头函数
int front_detection()
{

//        ZYSTM32_brake(0);
        SetJointAngle(90);
        delay_ms(100);
        return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
int left_detection()
{

//        ZYSTM32_brake(0);
        SetJointAngle(175);
        delay_ms(300);
        return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
int right_detection()
{

//        ZYSTM32_brake(0);
        SetJointAngle(5);
        delay_ms(300);
        return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

void BarrierProc(void)
{
   delay_ms(10);
         Q_temp_last = Q_temp;
         Q_temp = front_detection();
         printf("测到的距离值为:%d\n",Q_temp);

         if( Q_temp > 45)
        {
                ctrl_comm1 = COMM_STOP;//防震荡
                return;
        }

        if((Q_temp_last > Q_temp)&&(Q_temp<=15)) ctrl_comm1 = COMM_DOWN;
        //if(Q_temp<=15) ctrl_comm1 = COMM_DOWN;
        if(Q_temp >=30) ctrl_comm1 = COMM_UP;
}
//extern int U_temp;
/*
void ZYSTM32_run(int speed,int time);       //前进函数
void ZYSTM32_brake(int time);               //刹车函数
void ZYSTM32_Left(int speed,int time);      //左转函数
void ZYSTM32_Spin_Left(int speed,int time); //左旋转函数
void ZYSTM32_Right(int speed,int time);     //右转函数
void ZYSTM32_Spin_Right(int speed,int time);//右旋转函数
void ZYSTM32_back(int speed,int time);      //后退函数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KEY_Init();
         IRSearchInit();
         IRAvoidInit();
   Timerx_Init(5000,7199);                //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对超声波模块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TIM4_PWM_Init(7199,0);                 //初始化PWM
         TIM5_PWM_Init(9999,143);               //不分频,PWM频率=72*10^6/(9999+1)/(143+1)=50Hz
         ZYSTM32_brake(500);
         keysacn();
        while(1)
        {
    BarrierProc();

        //        Q_temp = front_detection();
        //  printf("测到的距离值为:%d\n",Q_temp);
        //Q_temp_last = Q_temp;
                //Q_temp = front_detection();
                        if(ctrl_comm1_last != ctrl_comm1)
                        {
                                ctrl_comm1_last = ctrl_comm1;
                                switch(ctrl_comm1)
                                {
                                        case COMM_UP:   ZYSTM32_run(50,10);break;
                                        case COMM_DOWN:  ZYSTM32_back(50,500);        break;
                                        case COMM_LEFT:  ZYSTM32_Left(50,700);break;
                                        case COMM_RIGHT:ZYSTM32_Right(50,700);break;
                                        case COMM_STOP:  ZYSTM32_brake(500);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网友A(2018-12-09):
新手求教 1.u_temp = UltrasonicWave_Distance*10;u_temp难道不是距离吗?为什么不是直接赋值UltrasonicWave_Distance,还有乘以10
2.         Q_temp_last = Q_temp;
         Q_temp = front_detection();没明白
3.为啥同样是转头SetJointAngle()里的值还不一样
4。SetJointAngle();这个函数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