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输出端没有电压

楼主(2018-07-16):
我的L298N,刚开始我供电为7v电压(5v供电位置空着),检测输出端没有电压,我有将供电升到18v,输出端还没有电压,请问各位大佬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你的使能端   和控制端要给 数据的    不是供电就有输出

网友B:
是不是接了51单片机控制

网友B:
可以先把单片机控制拆开,再测有没有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