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时钟编程与仿真

楼主(2018-07-16):
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LEDS 4
//#include "reg51.h"
//led灯选通信号
unsigned char code Select[]={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unsigned char code LED_CODES[]=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阳
unsigned char code LED_CODES[]=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7};        //共阴

#define        TH0_BASE                                (65536-10000)

struct{
        char CentiSecond;
        char Second;
        char Minute;
        char Hour;
        }Time;

struct{
        char CentiSecond;
        char Second;
        char Minute;
        }Sec_Meter;

unsigned char *Disp_fp,*Disp_fp_Set;

unsigned char Mode = 0, Sec_Run =0, Time_Unit = 0;

long delay_dat = 500;

void delay(long time1)
{

  while(time1--);

  return;

}

void Timer0_Int_Init(void)
{
        TMOD = 0x01;
    TH0 = TH0_BASE / 256;
        TL0 = TH0_BASE % 256;
        ET0 = 1;
        EA = 1;
        TR0 = 1;
}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TF0_VECTOR
{
    static char Bit_flag = 0;
        char Bit_dat;

        //----回复定时器初值--------------
        TH0 = TH0_BASE / 256;
        TL0 = TH0_BASE % 256;

        //----时钟计时--------------------
        Time.CentiSecond ++;
        if(Time.CentiSecond > 99)
        {
                Time.CentiSecond = 0;
                Time.Second ++;
                if(Time.Second > 59)
                {
                        Time.Second = 0;
                        Time.Minute ++;
                        if(Time.Minute > 59)
                        {
                                Time.Minute = 0;
                                Time.Hour ++;
                                if(Time.Hour > 23)        Time.Hour = 0;
                        }
                }
        }
        if(Sec_Run == 1)
        {
                Sec_Meter.CentiSecond ++;
                if(Sec_Meter.CentiSecond > 99)
                {
                        Sec_Meter.CentiSecond = 0;
                        Sec_Meter.Second ++;
                        if(Sec_Meter.Second > 59)
                        {
                                Sec_Meter.Second = 0;
                                Sec_Meter.Minute ++;
                                if(Sec_Meter.Minute > 59)
                                {
                                        Sec_Meter.Minute = 0;
                                }
                        }
                }
        }

        //-----时间显示------------------
        //注意:此处时间显示每次中断只显示1位,下次中断显示第二位,依次循环,由于中断周期为10ms,故4每位显示间隔为10ms,40ms一个循环
        if(Bit_flag == 0)
        {
                Bit_dat = *Disp_fp % 10;
                P3 = 0;
                P2=LED_CODES[Bit_dat];
                P3=Select[5-Bit_flag];
                Bit_flag = 1;
                //Disp_fp ++;
        }
        else if(Bit_flag == 1)
        {
                Bit_dat = *Disp_fp / 10;
                P3 = 0;
                P2=LED_CODES[Bit_dat];
                P3=Select[5-Bit_flag];
                Bit_flag = 2;
                Disp_fp++;
        }
        else if(Bit_flag == 2)
        {
                Bit_dat = *Disp_fp % 10;
                P3 = 0;
                if(Time.CentiSecond > 40)
                        P2=LED_CODES[Bit_dat] | 0x80;
                else
                        P2=LED_CODES[Bit_dat];
                P3=Select[5-Bit_flag];
                Bit_flag = 3;
                //Disp_fp++;
        }
        else if(Bit_flag == 3)
        {
                Bit_dat = *Disp_fp / 10;
                P3 = 0;
                P2=LED_CODES[Bit_dat];
                P3=Select[5-Bit_flag];
                Bit_flag = 4;
                Disp_fp++;
        }
        else if(Bit_flag == 4)
        {
                Bit_dat = *Disp_fp % 10;
                P3 = 0;
                if(Time.CentiSecond > 40)
                        P2=LED_CODES[Bit_dat] | 0x80;
                else
                        P2=LED_CODES[Bit_dat];
                P3=Select[5-Bit_flag];
                Bit_flag = 5;
                //Disp_fp++;
        }
        else if(Bit_flag == 5)
        {
                Bit_dat = *Disp_fp / 10;
                P3 = 0;
                P2=LED_CODES[Bit_dat];
                P3=Select[5-Bit_flag];
                Bit_flag = 0;
                Disp_fp = Disp_fp_Set;
        }
        //---------------------------------------------
}

void Display()
{;}

//----------------------------------------------------------------------------
void main()
{
char i=0;
long int j;

P1 = 0xFF;

Timer0_Int_Init();

        Disp_fp = (unsigned char *)&Time.Second;
        Disp_fp_Set = Disp_fp;

while(1)
{

        if(!P1_0)
        {
                while(!P1_0);
                Mode += 1;if(Mode > 2) Mode = 0;

                if(Mode == 0)                //正常时钟模式
                {
                        Disp_fp = (unsigned char *)&Time.Second;
                        Disp_fp_Set = Disp_fp;
                }
                else if(Mode == 1)        //秒表模式
                {
                        Disp_fp = (unsigned char *)&Sec_Meter.CentiSecond;
                        Disp_fp_Set = Disp_fp;
                }
                else if(Mode == 2)        //校时模式
                {
                        Disp_fp = (unsigned char *)&Time.Second;
                        Disp_fp_Set = Disp_fp;
                }
        }
        if(Mode == 1)        //秒表模式
        {
                if(!P1_1)
                {
                        while(!P1_1);
                        Sec_Run ++; if(Sec_Run > 2)Sec_Run = 0;
                }

                if(Sec_Run == 0)                //清表
                {
                        Sec_Meter.CentiSecond = 0;
                        Sec_Meter.Second = 0;
                        Sec_Meter.Minute = 0;
                }
                else if(Sec_Run == 1);        //计时
                else if(Sec_Run == 2);        //停止
        }
        else if(Mode == 2)                //校时模式
        {
                if(!P1_1)
                {
                        while(!P1_1);
                        Time_Unit ++; if(Time_Unit > 2)Time_Unit = 0;
                }
                if(!P1_2)
                {
                        while(!P1_2);
                        if(Time_Unit == 0)        //校时
                        {
                                Time.Hour ++;if(Time.Hour > 23) Time.Hour = 0;
                        }
                        else if(Time_Unit == 1)        //校分
                        {
                                Time.Minute ++;if(Time.Minute > 59) Time.Minute = 0;
                        }
                        else if(Time_Unit == 2)        //校秒
                        {
                                Time.Second ++;if(Time.Second > 59) Time.Second = 0;
                        }
                }
                if(!P1_3)
                {
                        while(!P1_3);
                        if(Time_Unit == 0)        //校时
                        {
                                Time.Hour --;if(Time.Hour < 0) Time.Hour = 23;
                        }
                        else if(Time_Unit == 1)        //校分
                        {
                                Time.Minute --;if(Time.Minute < 0) Time.Minute = 59;
                        }
                        else if(Time_Unit == 2)        //校秒
                        {
                                Time.Second --;if(Time.Second < 0) Time.Second = 59;
                        }
                }

        }

//P2=0;
/*
  i = Hour / 10;
  P2=LED_CODES[i];
  P3=Select[0];

  i = Hour % 10;
  P2=LED_CODES[i];
  P3=Select[1];

  P3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