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1642-Ⅳ东软电力线载波模组资料下载

楼主(2018-07-16):
      ES1642-Ⅳ模块提供了适用多种场景的载波通信解决方案,既能够用于简单的透传,也可用于组网的区域内使用,同时还能够满足路灯及简单的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需求。

     系统中的模块地位对等,不分主从,支持多点发送数据,为了更好的通信效果,最好能够避免多设备同时发送数据的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一些时间上的随机处理。

模块:ES1642-Ⅳ通信模块。
设备:使用通信模块传输数据的设备。
网络口令:使用网络口令区分网络,两个或者多个模块配置成相同的网络口令,则可以透传通信及中继转发,接收到网络内模块发出的广播,其中,未设置过网络口令算是同网络的一种特殊情形。
中继:模块对报文的转发称为中继。
中继深度:两模块之间报文传输中继的次数。
注:
关于中继深度的概念,为便于用户使用,我们约定:若两模块直通,中继深度为 1;其他以此类推。

2 数据传输功能说明
ES1642-Ⅳ模块提供了适用多种场景的载波通信解决方案,既能够用于简单的透传,也可用于组网的区域内使用,同时还能够满足路灯及简单的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需求。系统中的模块地位对等,不分主从,支持多点发送数据,为了更好的通信效果,最好能够避免多设备同时发送数据的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一些时间上的随机处理。从传输数据的方式和格式角度划分,支持以下几种形式的应用。
2.1 简单的透传
所谓透传,指的是设备与模块之间的数据交互,可以是任意格式的,模块通过字节间延时大于 10ms(传输 10个字节的耗时)判断一帧的结束,将此帧报文发送到电力线,可以接收到此报文的模块,会原封不动地将此报文发送到设备的串口。
此种形式的应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用户无需任何配置,即可进行数据传输;
2.默认支持 3 级中继,即 1-->2-->3-->4,1 号发送出来的数据,可以覆盖到 4号设备;支持的中继深度可以通过接口协议进行修改和查询,且掉电不丢失;
3.一个设备发送数据时,可覆盖的区域内的设备都可以收到数据,需要设备做访问控
制,过滤不需要自身处理的数据,寻址方式由设备决定;
4.此种应用形式下,若设备使用其设备地址进行地址判断,需要保证载波覆盖的范围内的设备地址不重复,否则会出现同时响应的异常。
2.2 分网的透传
若有多个区域相邻,需要各区域间不串扰或者区域内设备地址可以重复,则需要进行分网管理,实现只在同网络上进行透传。
此种形式的应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要实现分网,需要对模块进行网络口令设置,模块所属网络的信息是由发起设置网络口令的模块决定的,由同一个模块发起的设置网络口令,同属于一个网络;
2.需要分多个网络时,必须由其网络内的一个模块逐个地对相应的模块发起设置网络口令,将模块划分到同一个网络;
3.分网以后,只有同网络的设备可以接收透传的数据;
4.系统对同一个网络内的模块数量没有限制;
5.支持网络口令清除操作,模块网络口令被清除以后,回到未入网(配置网络)状态;
6.发起设置网络口令的同时, 会同时影响模块自身的网络状态, 保持最后一次的状态;
7.自身网络状态信息和其他的模块的网络状态信息,可以查询;
8.涉及到的操作指令,详见《ES1642-Ⅳ模块接口协议》文档。
2.3 使用接口协议进行数据传输
模块支持使用 79 接口协议进行数据传输,通过 79 接口指定数据通信的目的地址并且携带传输的数据,由模块进行中继转发和访问控制,实现网络吞吐最大化,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此种形式适用于模块较多,频繁的连续通信,如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和智能路灯系统。使用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需要指定最终目的通信地址,模块的通信地址可以通过接口进行设置,当目的地址为 FFFFFFFFFFFFH 时,表示全网广播;
2. 发送数据中继深度可以在报文中进行指定,也可以由模块自身决定,用以控制设备发送的数据在网络中能够被中继转发的最大次数。 正确的中继深度控制可以减轻网络负载,提高网络吞吐。用户需要保证发送数据的设备距离目的地址设备的实际深度不能大于报文中的深度值, 否则目的设备接收不到数据。 数值 1表示设备间直通,起他以此类推,支持最大 15 级中继深度。0 表示设备不指定,由载波模块自身决定。广播发送时,要填网络中模块之间中继深度的最大值;
3. 接收数据报文提供了深度信息, 用以标识发送数据的设备与接收到数据的设备的距离;
4. 发送数据时, 需要注意区分是主动发起, 还是响应。 虽然不进行区分也能正常通信,但正确的区分有利于提高通信效率;
5. 该形式同样支持分网。其分网功能与 2.2 小节分网透传类似,只有同网络的设备端
可以接收到广播数据及中继转发功能;
6. 涉及到的操作指令,详见《ES1642-Ⅳ模块接口协议》文档。
2.4 DL/T645 协议的传输
模块针对 DL/T645 协议的传输进行了优化, 支持 1300 地址申请, 支持全 99 广播和 AA通配,可以达到与使用 79接口协议同样的通信效果,可以满足简单的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需求。
2.5 传输延时估算
一次单向通信耗时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设备准备时间;
串口传输时间;
PLC 传输时间(1到 n次);
目的模块发送到设备的串口耗时。
一次双向通信的时间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两次单向通信的时间;
设备处理及回复准备时间。
一次应用数据在电力线上传输耗时估算公式:
时(ms) = 120 + 3.2 * 应用字节数。
注:
信道访问采用了随机退避机制,适当放大了等待时间。
对于 20 字节的长度的用户数据双向通信,深度每增加一级,建议估算的等待耗时增加 3s。
3 其他功能说明
3.1 设置网络口令功能说明
分网功能的实现依靠给不同的网络设置不同的网络口令来实现。网络口令一旦设置,掉电不丢失,固件升级亦不丢失。
假设网络中存在模块 A(与设备 A 连接)和模块 B(与设备 B 连接)。当设备 A 发起设置本地及远程模块的网络口令,按照如下流程进行。
1. 设备 A 发送“设置本地及远程模块的网络口令”接口指令给模块 A。
2. 模块 A 生成对应的电力线报文,发往电力线。
3. 模块 B 接收到电力线报文,生成“通知网络口令设置”接口指令,通知设备 B。
4. 模块 B 将网络口令修改的结果组成电力线报文,发往模块 A。
5. 模块 A 接收到电力线报文,生成“上报网络口令设置结果”接口指令,上报给设备 A。
以上流程如下图所示。
其中,模块 A 和模块 B 之间,可以是直通,也可以是中继转发达到。

3.3 关于中继深度
在透明传输和使用接口进行数据传输过程中都存在中继深度的概念。在这两种场景中,中继深度的概念是相同的,即发送数据的模块与接收数据的模块之间的距离(直通为 1,以此类推)。但影响这两种场景中的中继深度的方式却是不同的。
对于透明传输,其中继深度依靠“设置模块网络参数”接口指令进行控制。此指令设置的中继深度只影响透明传输过程。且参数一旦设定,掉电不丢失,固件升级亦不丢失。对于使用接口进行的数据传输,其中继深度依靠发送数据指令中的控制域进行控制,每条指令中都应携带有效的中继深度参数。

网友A(2019-09-06):
这是规格书吧。。。

网友B(2021-01-03):
引用 网友A:
这是规格书吧。。。

有没有1642的协议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