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机通信源码

楼主(2018-07-1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dr1 0x00     //本机地址
#define led P2

uint buff_size = 15;   //设置缓存大小
uint dat_count;        //单次接收数据总数
uint buff_lenght;      //计算接收数据长
bit buff_useful;       //是否接收到字符串

uchar Read_buff[16];   //设置接收字符串
uchar *control = "";   //控制LED

bit getAddr = 0;       //判断连接

void Serial_write(uchar dat);
void Serial_print(uchar *STR);
void Serial_println(uchar *STR);
uint Serial_available();
uchar* Serial_Read();
void setup();
void loop();
void controlLED();

/*******************************************************************************
* 函数名         : delay10us(uint u)
* 函数功能                 : 延时u*10 us
* 输入           : uint u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0us(uint u)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 ; u > 0 ; u --)
                for(b=1;b>0;b--)
                         for(a=1;a>0;a--);
}
/*******************************************************************************
* 函数名         : delay(uint u)
* 函数功能                 : 延时ums
* 输入           : uint u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u)                       //延时ums 12M晶振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 ; u > 0 ; u --)
                for(b=199;b>0;b--)
                        for(a=1;a>0;a--);
}
/*******************************************************************************
* 函数名         : setup()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beginINIT()
{
        SCON=0Xf0;                        //设置为工作方式3,打开接收允许位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1,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dat_count = 0;
        buff_lenght = 0;
        buff_useful = 0;
}
/*******************************************************************************
* 函数名         : serial()
* 函数功能                 : 串口中断,读取串口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serial()interrupt 4
{
        uchar temp;

        if(RI == 1)
        {
                temp = SBUF;
                RI = 0;
                if(RB8)
                {
                        if(temp == addr1)                        //从机1
                        {
                                Serial_write(addr1);
                                getAddr = 1;
                        }
                }
                else if(getAddr)
                {
                        getAddr = 0;
                        if(dat_count < buff_size && temp != '\r' && temp != '\n')  //判断接收结束
                        {
                                uint i;
                                if(dat_count == 0)
                                        for(i = 0; i < buff_size;i ++)        //清空接收缓存
                                                Read_buff[i] = ' ';
                                Read_buff[dat_count] = temp;              //将数据存入存储
                                buff_useful = 0;
                                dat_count ++;
                                buff_lenght = dat_count;                  //获取接收字符串长度
                        }
                        else
                        {
                                dat_count = 0;
                                buff_useful = 1;
                        }
                }
        }
}

/*******************************************************************************
* 函数名         : Serial_write(uchar dat)
* 函数功能                 :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输入           : uchar dat
* 输出                  : 无
*******************************************************************************/
void Serial_write(uchar dat)
{
        ES=0;
        SBUF = dat;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ES=1;
}
/*******************************************************************************
* 函数名         : Serial_print(uchar *STR)
* 函数功能                 : 串口发送字符串
* 输入           : uchar *STR
* 输出                  : 无
*******************************************************************************/
void Serial_print(uchar *STR)
{
        while(*STR)
        {
                Serial_write(*(STR++));
        }
}
/*******************************************************************************
* 函数名         : Serial_println(uchar *STR)
* 函数功能                 : 串口发送字符串,并加上回车
* 输入           : uchar *STR
* 输出                  : 无
*******************************************************************************/
void Serial_println(uchar *STR)
{
        uchar *STR2 = "\r\n";        //回车做结束符
        while(*STR)
        {
                Serial_write(*(STR++));
        }

        while(*STR2)
        {
                Serial_write(*(STR2++));   //发送回车做结束符
        }
}
/*******************************************************************************
* 函数名         : Serial_available()
* 函数功能                 : 判断串口是否接收数据
* 输入           : buff_useful
* 输出                  : 无
*******************************************************************************/
uint Serial_available()
{
        return buff_useful;
}
/*******************************************************************************
* 函数名         : Serial_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串口是接收的一个字节数据
* 输入           : temp
* 输出                  : 无
*******************************************************************************/
uchar* Serial_Read()
{
        uchar *p="";
        if(buff_useful)
                p = Read_buff;
        buff_useful = 0;

        return p;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程序入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setup();
        while(1)
                loop();
}
/*******************************************************************************
* 函数名         : controlLED()
* 函数功能                 : 串口控制LED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ntrolLED()
{
        if(buff_useful)
                control = Serial_Read();
        if(strstr(control,"led_on") != NULL)
                led = 0x00;

        if(strstr(control,"led_off") != NULL)
                led = 0xff;
}
/*******************************************************************************
* 函数名         : setup()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setup()
{
        beginINIT();
}
/*******************************************************************************
* 函数名         : loop()
* 函数功能                 : 功能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oop()
{
        control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