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温度控制系统设计资料

楼主(2018-07-16):
基于51单片机控制的数字温度控制系统

#include <reg52.h>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bit DQ = P1^1;                                                // DS18B20传感器的引脚定义
sbit w1 = P2^4;                                         // 数码管第1位的控制引脚
sbit w2 = P2^5;                                                // 数码管第2位的控制引脚
sbit w3 = P2^6;                                                // 数码管第3位的控制引脚
sbit w4 = P2^7;                                                 // 数码管第4位的控制引脚
sbit Buzzer  = P1^0;                        // 蜂鸣器引脚
sbit JdqLow  = P2^0;                        // 温度过低继电器控制(加热)
sbit JdqHig  = P2^1;                        // 温度过高继电器控制(降温)
sbit LedLow  = P2^2;                        // 温度低指示灯
sbit LedHig  = P2^3;                        // 温度高指示灯
sbit KeySet  = P3^2;                        // 设置按键
sbit KeyDown = P3^3;                        // 减按键
sbit KeyUp   = P3^4;                        // 加按键

/*   数码管的显示值:  0    1    2    3    4    5     6   7    8    9    -   */
uchar code Array1[]={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

/*                     0.   1.   2.   3.   4.   5.    6.  7.   8.   9.  */
uchar code Array2[]={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

uchar Buff[4];                                        // 显示缓冲区
uchar ShowID=1;                                        // 当前显示的是哪一个数码管

int AlarmLow=150;                                // 默认报警的温度下限值是15度
int AlarmHig=300;                                // 默认报警的温度上限值是30度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延时15微秒
/*********************************************************/
void Delay15us(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复位DS18B20(初始化)
/*********************************************************/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uchar i;
        DQ=0;

        i=240;
        while(--i);

        DQ=1;

        i=30;
        while(--i);

        while(~DQ);

        i=4;
        while(--i);
}

/*********************************************************/
// 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j;
        uchar btmp;

        for(j=0;j<8;j++)
        {
                btmp=0x01;
                btmp=btmp<<j;
                btmp=btmp&dat;

                if(btmp>0)                // 写1
                {
                        DQ=0;
                        Delay15us();
                        DQ=1;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
                else                        // 写0
                {
                        DQ=0;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Q=1;
                        Delay15us();
                }
        }
}

/*********************************************************/
// 读取温度值
/*********************************************************/
int DS18B20_ReadTemp(void)
{
        uchar j;
        int b,temp=0;

        DS18B20_ReSet();                                                        // 产生复位脉
        DS18B20_WriteByte(0xcc);                        // 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指令

        DS18B20_ReSet();                                                        // 产生复位脉
        DS18B20_WriteByte(0xcc);                        // 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Byte(0xbe);                        // 读取温度指令

        for(j=0;j<16;j++)                                                        // 读取温度数量
        {
                DQ=0;
                _nop_();
                _nop_();
                DQ=1;
                Delay15us();
                b=DQ;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b=b<<j;
                temp=temp|b;
        }

        temp=temp*0.0625*10;                                        // 合成温度值并放大10倍

        return (temp);                                                                // 返回检测到的温度值
}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TimerInit()
{
        TMOD = 0x01;                                        // 使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248;                                                // 给定时器0的TH0装初值
        TL0  = 48;                                                // 给定时器0的TL0装初值
        ET0  = 1;                                                        // 定时器0中断使能
        EA   = 1;                                                        // 打开总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
// 显示温度值
/*********************************************************/
void ShowTemp(int dat)
{
        if(dat<0)                                                                                                // 负号
        {
                Buff[0]=Array1[10];
                dat=0-dat;
        }
        else                                                                                                    // 百位
        {
                Buff[0]=Array1[dat/1000];
        }

        Buff[1]=Array1[dat%1000/100];                // 十位
        Buff[2]=Array2[dat%100/10];                        // 个位
        Buff[3]=Array1[dat%10];                                        // 小数后一位
}

/*********************************************************/
// 报警判断
/*********************************************************/
void AlarmJudge(int dat)
{
        if(dat<AlarmLow)                                // 判断温度是否过低
        {
                LedLow=0;                                                        // 温度低指示灯亮
                LedHig=1;                                                        // 温度高指示灯灭
                JdqLow=0;                                                        // 温度过低的继电器闭合(开始加热)
                JdqHig=1;                                                        // 温度过高的继电器断开(停止降温)
                Buzzer=0;                                                        // 蜂鸣器报警
        }
        else if(dat>AlarmHig)                // 判断温度是否过高
        {
                LedLow=1;                                                        // 温度低指示灯灭
                LedHig=0;                                                        // 温度高指示灯亮
                JdqLow=1;                                                        // 温度过低的继电器断开(停止加热)
                JdqHig=0;                                                        // 温度过高的继电器闭合(开始降温)
                Buzzer=0;                                                        // 蜂鸣器报警
        }
        else                                                                                // 温度正常
        {
                LedLow=1;                                                        // 温度低指示灯灭
                LedHig=1;                                                        // 温度高指示灯灭
                JdqLow=1;                                                        // 温度过低的继电器断开(停止加热)
                JdqHig=1;                                                        // 温度过高的继电器断开(停止降温)
                Buzzer=1;                                                        // 蜂鸣器停止报警
        }
}

/*********************************************************/
// 按键扫描
/*********************************************************/
void KeyScanf()
{
        if(KeySet==0)                                                                        // 如果设置按键被按下
        {
                /* 设置温度下限 */
                LedLow=0;                                                                                // 点亮绿色灯(代表当前正在设置温度下限)
                LedHig=1;                                                                                // 熄灭红色灯
                Buzzer=1;                                                                                // 关闭蜂鸣器
                ShowTemp(AlarmLow);                                        // 显示温度下限值
                DelayMs(10);                                                                // 延时去抖
                while(!KeySet);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去抖

                while(1)
                {
                        if(KeyDown==0)                                                                // 如果“减”按键被按下
                        {
                                if(AlarmLow>-550)                                                // 判断当前温度下限是否大于-55度
                                {
                                        AlarmLow--;                                                                // 温度下限值减去0.1度
                                        ShowTemp(AlarmLow);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温度下限值
                                        DelayMs(200);                                                        // 延时
                                }
                        }

                        if(KeyUp==0)                                                                        // 如果“加”按键被按下
                        {
                                if(AlarmLow<1250)                                                // 判断当前温度下限是否小于125度
                                {
                                        AlarmLow++;                                                                // 温度下限值加上0.1度
                                        ShowTemp(AlarmLow);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温度下限值
                                        DelayMs(200);                                                        // 延时
                                }
                        }

                        if(KeySet==0)                                                                        // 如果“设置”按键被按下
                        {
                                break;                                                                                        // 退出温度下限值的设置,准备进入上限值的设置
                        }
                }

                /* 设置温度上限 */
                LedLow=1;                                                                                // 熄灭绿色灯
                LedHig=0;                                                                                // 点亮红色灯(代表当前正在设置温度上限)
                ShowTemp(AlarmHig);                                        // 显示温度上限值
                DelayMs(10);                                                                // 延时去抖
                while(!KeySet);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去抖

                while(1)
                {
                        if(KeyDown==0)                                                        // 如果“减”按键被按下
                        {
                                if(AlarmHig>-550)                                        // 判断当前温度上限是否大于-55度
                                {
                                        AlarmHig--;                                                        // 温度上限值减去0.1度
                                        ShowTemp(AlarmHig);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温度上限值
                                        DelayMs(200);                                                // 延时
                                }
                        }

                        if(KeyUp==0)                                                                // 如果“加”按键被按下
                        {
                                if(AlarmHig<1250)                                        // 判断当前温度上限是否小于125度
                                {
                                        AlarmHig++;                                                        // 温度上限值加上0.1度
                                        ShowTemp(AlarmHig);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温度上限值
                                        DelayMs(200);
                                }
                        }

                        if(KeySet==0)                                                                // 如果“设置”按键被按下
                        {
                                break;                                                                                // 准备退出设置模式
                        }
                }

                /* 退出设置模式 */
                LedLow=1;                                                                        // 熄灭绿灯
                LedHig=1;                                                                        // 熄灭红灯
                DelayMs(10);                                                        // 延时去抖
                while(!KeySet);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去抖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t temp;
        uchar i;

        TimerInit();                                                                                // 定时器0的初始化(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Buff[0]=Array1[0];                                                        // 刚上电显示4个0
        Buff[1]=Array1[0];
        Buff[2]=Array1[0];
        Buff[3]=Array1[0];

        for(i=0;i<8;i++)                                                                // 由于传感器刚上电读出的温度不稳定,因此先进行几次温度的读取并丢弃
        {
                DS18B20_ReadTemp();
                DelayMs(120);
        }

        while(1)
        {
                EA=0;                                                                                                    // 屏蔽中断
                temp=DS18B20_ReadTemp();                        // 读取温度值
                EA=1;                                                                                                    // 恢复中断

                ShowTemp(temp);                                                                // 显示温度值

                AlarmJudge(temp);                                                        // 判断是否需要报警

                for(i=0;i<100;i++)                                                // 延时并进行按键扫描
                {
                        KeyScanf();
                        DelayMs(10);
                }
        }
}
……………………

网友A:
这个下载试试好用不,论坛下载过2个都点有问题不完美

网友A:
这个没有记忆功能

网友B(2018-09-05):
楼主有高清图吗,看清引脚就行

网友C(2019-04-20):
请问仿真还在吗,学习下,师兄

网友C:
请问有仿真吗,参考学习下

网友D(2020-05-18):
有仿真么,可以参考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