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汇编编程实验

楼主(2018-07-16):
在工业控制中,常有按某种顺序有规律的完成预定的动作,对这类继续生产过程的控制称顺序控制,象注塑机工艺过程大致按“合模注射延时开模产伸产退”顺序动作,用单片机最易实现。现用8051的P1.0~P1.6控制七只发光二极管的点亮模拟注塑机的七道工序,低电平有效,设定每道工序时间转换为延时,P3.7为开工启动开关,低电平动作。P3.3为外部故障输入模拟开关,低电平报警,P2.7为报警声音输出。

1、保护进入中断时的状态,并在退出中断之前恢复进入时的状态。
2、必须在中断程序中设定是否允许中断重入,中断程序进入时应保护PSW,ACC以及中断程序使用但非其专用的寄存器。另外中断程序中涉及到关键数据的设置时应关中断,即设置时不允许重入。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13H
AJMP WAIT

ORG 0040H

MAIN:
    CLR IT1
    SETB EX1
    SETB EA

HOLD:  JB P3.7,HOLD

START: MOV P1,#0FH
       MOV A,#01H
       CPL A
       MOV R7, #06H
NEXT:  MOV P1,A
       ACALL DELAY
       RL A
       DJNZ R7,NEXT
       SJMP START

DELAY:
       MOV R3,#04H
DEL3:  MOV R4,#0FFH
DEL2:  MOV R5,#0FFH
DEL1:  DJNZ R5,DEL1
       DJNZ R4,DEL2
       DJNZ R3,DEL3
       RET

WAIT:
       CLR P2.7
       PUSH ACC
       PUSH PSW
       MOV R2,#0FFH
DEL4:  DJNZ R2,DEL4
       CPL P2.7
       POP PSW
       POP ACC
       RETI
END

网友A(2021-06-11):
您好 请问有c语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