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单片机,开发板上的蜂鸣器不响

楼主(2018-07-16):
新手学习单片机,开发板上的蜂鸣器不响,程序是例程,应该没问题,包含流水灯和蜂鸣器发声,下载好后灯可以正常亮,蜂鸣器不响,延迟时间也调试过,应该不是频率的问题,而且数码管也没反应,求解决

网友A:
你先看看是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再看频率

网友B:
是蓝桥杯的么?

网友C:
这么跟你讲吧!蜂鸣器用输出01的变化来控制是为了控制发声频率,给固定控制信号也是会响的,若输出0到控制端,蜂鸣器不响,输出1就一定会响。你再试试?可能你的程序就没有执行。或者你端口控制错了,蜂鸣器没有接在p1.5。

网友D:
蜂鸣器定义了没?

网友E:
有源蜂鸣器的话,直接接5V点试试有没有坏

网友F:
有源蜂鸣器内部有振荡源,直接给电压差就可以响。无源蜂鸣器需要有脉冲才能响,需要单片机引脚给一个频率的脉冲。你先将电源直接给蜂鸣器供电,看他会不会响,不会响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蜂鸣器坏了,一种就是这是无源蜂鸣器

网友G:
我跟你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不过我的问题出在程序编写的错误。

网友H:
看下硬件有问题没有,和IO口

网友I:
用万用表测试下蜂鸣器的供电正不正常?确保蜂鸣器是好的再检查程序配置。

网友J:
看看到底是硬件的问题还是程序定义的问题,如果不是有源的,无源是需要脉冲才能响的

网友J:
要先看看到底是硬件的问题还是程序定义的问题,而且如果不是有源的话,是需要脉冲蜂鸣器才会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