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三极管的分类

楼主(2018-07-16):
    晶体三极管简称三极管,其工作状态有三种:放大、饱和和截止。因此,三极管是放大电路的核心元件——具有电流放大能力,同时又是理想的无触点开关元器件。三极管的种类较多。按三极管制造材料来分,有硅管和锗管两种;按三极管内部结构来分,有NPN和PNP两种:按三极管工作频率来分,有低频管和高频管两种:按三极管允许耗散的功率来分,有小功率管、中功率管和大功率管。

  几种常见三极管的外形及特点

  1、 小功率三极管

  小功率三极管是电子产品中用得最多的三极管之一。通常情况下,把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在1W以下的三极管称为小功率三极管。其具体形状有很多,主要用来放大交、直流信号,如放大音频、视频的电压信号,作为各种控制电路中的控制器件等。

  2 、中功率三极管

  中功率三极管主要用在驱动电路和激励电路,为大功率放大器提供驱动信号。通常情况下,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CM在1~lOW的三极管称为中功率三极管。

  3 、大功率三极管

  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CM在lOW以上的三极管称为大功率三极管。由于大功率三极管耗散功率较大,工作时往往会引起芯片内温度过高,所以要设置散热片,根据这一特征可以判别是否是大功率三极管。大功率三极管常用于大功率放大器中,通常情况下,三极管输出功率越大,其体积也越大,在安装时所需要的散热片也越大。

  贴片式三极管的外形及特点
  采用表面贴装技术SMT(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的三极管称为贴片式三极管。贴片式三极管有三个引脚的,也有四个引脚的。在四个引脚的三极管中,比较大的一个引脚是集电极,两个相通引脚是发射极,余下的一个引脚是基极。

  几种特殊三极管的外形及特点
  1 、带阻尼三极管

  带阻尼三极管是将三极管与阻尼二极管、保护电阻封装为一体构成的特殊三极管,常用于彩色电视机和计算机显示器的行扫描电路中。

  2 、差分对管

  差分对管是将两只性能、参数相同的三极管封装在一起构成的电子器件,一般用在音频放大器或仪器、仪表的输人电路中作为差分放大管。

  3 、达林顿管

  达林顿管是复合管的一种连接形式。它是将两只三极管或更多只三极管集电极连在一起,而将第一只三极管的发射极直接耦合到第二只三极管的基极,依次级联而成。达林顿管的放大系数很高,主要用于高增益放大电路、电动机调速、逆变电路及继电器驱动、LED显示屏驱动等控制电路。

  4 、带阻三极管

  带阻三极管是指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接有一只或两只电阻并与晶体管封装为一体的三极管。由于通常应用在数字电路中,因此带阻三极管有时候又被称为数字三极管或者数码三极管。带阻三极管通常作为一个中速开关管,在电路中可看做一个电子开关,但其饱和导通时,管压降很小。带阻三极管广泛应用于电视机、影碟机、录像机、DVD及显示器等家电产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