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么样学习51单片机,避免走弯路,求指点

楼主(2018-07-16):
有没有什么好的教程,避免走弯路,谢谢大佬们指点!

网友A:
1、买一本51单片机的书,如《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等,这两本书我入门的时候都看过,很合适初学者;2、买一本《C语言深度剖析》作为单片机C语言编程的辅助书籍(这本书目前貌似已经下架不再出版了,但是淘宝上盗版货不少),这本书对C语言初学者和找软件编程工作十分有用;3、准备一台电脑,一块51单片机的学习板,学习板不用买太贵的,几十块钱的足矣;4、准备好这样的思想:多写代码多实践,写好代码就下载到学习板上运行实践,不要仿真。仿真出来的东西不真实,而且和51单片机打交道肯定是避免不了摸硬件的,有些人用什么Proteus去仿真,得出来效果和实际效果差别很大的。仿真的时候可能你写的代码能获取到电路的信号,但是实际上真的电路板却不一定行;5、一定要多实践,学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去照敲书上的代码,尽量自己写,养成自己的编程思路,这个很重要

网友B:
买本书,照着书上的学就行

网友C:
学会使用编译器软件,学会使用下载工具和软件,学会使用调试工具

网友D:
建议软件和课本同步学习

网友E:
个人觉得要动手做,是最快的方法。
随便搞个简单的板子,先点个LED,再搞个按键,慢慢去实践去学习,不能停留在书本或者教程阶段。
一定、一定、一定要动手做!

网友F:
同样小白,共同学习~

网友G:
万物基于流水灯,你可以先买一个普众科技的51开发板,他们会配套视频和程序源码,学起来相对容易一点

网友H:
建议先学C语言,然后上手简单的多

网友I:
理论和实践要结合好,而且实践重于理论,可以在网上看视频学习,但是关键还得多用软件自己动手做

网友J:
个人觉得,首先你需要对电子感兴趣,了解原理,然后开始看一些简单有趣的小程序,最好要有一个开发板,自己动手烧录验证,然后去修改别人的程序,多想想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现象,后面开始自己动手写程序,如果没有C语言基础的,建议从汇编入手。

网友K:
STC单片机好学

网友L:
一定要动手,操作起来是进步最快的,遇到问题,尽量自己解决,实在不行再问别人,这样你会很深的印象,或许能从中发现新东西,开始就照着别人的做,照着做不代表你能实现别人的功能,反正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你会成长很快。加油。。要有资源。买一本书,或者在网上找到系统的教学。如先玩玩电机,蓝牙,点亮小灯,自制一个风扇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动手和思考很重要。加油

网友M:
可以跟着视频学啊,其实有时候走弯路进步的更快些。我也是新手,买的普中科技学习板,觉得挺好使的。

网友N:
给你介绍一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O:
我觉得可以买个普中的单片机按照上面的程序来一个一个学,然后再结合课本上面的知识,会进步很多。

网友P:
做实物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Q:
买本书,按步骤来就行,有数电和C语言的基础,可以多想一些设计,把几节课的内容联系起来,学起来很快

网友R:
可以去找一些实例配合书本一起学习

网友S:
过来人经验。首先有学过c的基础语法。然后一定要买块板子。都会附带资料。如果c好的话,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搞定51。接下来有兴趣的话可以学习stm32..因为32应用广

网友T:
先买个开发版在买万能板焊接一下结合网课就能学会了,总之要多实践

网友U:
先找本单片机的书看,推荐郭天祥的,再多做东西,焊板子

网友V:
最起码的几种软件要学会,然后主要就是了解c语言编译和了解单片机模块了

网友W:
首先买一本51单片机教材,买一块51单片机的板子,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进行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效率会大大提高,相信你使用了这个方法后,会很快掌握51单片机的使用方法,少走弯路。

网友X:
新手要想快速学习和掌握单片机,就必须在实践中学习,比如在一个较大型项目中承担软件主设计,那么在这个压力下,就会很快成为单片机行家里手。

网友Y:
买个开发板,看着例程自己学着写程序

网友Z:
买有视频教程的51单片机,边看视频边看书,个人推荐郭天祥的,学起来很快

网友AA:
没有,需要自己慢慢研究,加油少年!!!

网友AB:
理论与实践要相结合,这样效果最好

网友AC:
第一:找一块51的开发板,功能模块尽量齐全的;

网友AC:
第一:买一本“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第二:买一块书上的51开发板;
第三:跟着书上例程一步一步慢慢学,并尝试自己设计。

网友AD:
买本书慢慢学 ,在买一些实物动手制作

网友AE:
要学习汇编语言的

网友AF:
网上找郭天祥的视频,跟几段视频,学会看手册

网友AG:
买本书,看程序

网友B:
有一块开发板也是很好的

网友AH:
觉得看书枯燥,就找点学习视频看,觉得差不多了,就自己动手跟着做,再继续一步步往下学习

网友AI:
多看视频,多联系,多动手

网友AJ:
建议看哈工程大学老师的视频教程

网友AK:
给你一个pdf,51的,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AL:
1.首先学会C语言 2.有一定的电子技术基础 3买一块51开发板,按照视频教程一步步学 4学的差不多了,自己就试试写写代码

网友AM:
买本单片机应用技术,很不错

网友AN:
买一个51的开发板,边看视频边实操,先照着那个视频的步骤下去先

网友AO:
多动手  多敲代码。。。

网友AP:
线弄明白端口和定时器

网友AQ:
从我个人经历来说,最好从焊板子做起,先焊出个最小系统,然后做流水灯,接着按键控制流水灯,再中断控制流水灯停蜂鸣器响,之后使用定时器控制流水灯速度,数码管显示流水灯速度,LCD显示流水灯速度,最后综合起来优化代码,优化元器件布局及电路线路规划,做完这些差不多可以找小项目来做了。

网友AR:
买一个开发板,上面会有视频教程,踏踏实实的学

网友AS:
个人觉得,视频教程很重要,比书本更直观,理解速度快;实际自己动手编程的时候,遇到不会的,再去看书或者回顾视频,学单片机最重要的是:理解编程的一般思路,掌握了这个,自己有了一个固定的编程思路,再难的项目也是基于这个思路去实现的,当然,一般做项目,编程只是其中一块而已,首先是要理解客户的需求,绘制硬件电路,然后才会根据硬件电路,着手开始编程。还是那句话,通过各种学习,形成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是最重要的,因为,知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祝早日跨进单片机的世界。

网友AT:
直接对着已经成功的程序抄。抄多了自然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