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298N+PID驱动4路PWM波的程序源码

楼主(2018-07-16):
//PB4 LEFT PC4
//PB5 RIGHT PC5
//PB0 FORTH PC0
//PB1 BACK PC1

#include "sys.h"
#include "l298n.h"
#include "usart.h"

void l298n_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使用TIM3输出四路pwm波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结构体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定义初始化结构体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定义结构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选择Timer3完全重映像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禁用JTA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使用TIM3下的TIM_CH1/TIM_CH2/TIM_CH3/TIM_CH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引脚

        //初始化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TIMX预分频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以上功能对定时器进行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结构体信息进行初始化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TIM3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h"
#include "motor_pid.h"

#define PITCH 0
#define YAW 0
#define ROW 0

//定义结构体变量
PIDTypeDef mypid;

void PID_init()//结构体初始化
{
        //实际值
        mypid.ActualPitch = 0;
        mypid.ActualRow = 0;
        mypid.ActualYaw = 0;

        //设定值
        mypid.SetPitch = 0;
        mypid.SetRow = 0;
        mypid.SetYaw = 0;

        //偏差
        mypid.err_pitch = 0;
        mypid.err_row = 0;
        mypid.err_yaw = 0;

        //最近偏差
        mypid.err_last_pitch = 0;
        mypid.err_last_row = 0;
        mypid.err_last_yaw = 0;

        //历史偏差
        mypid.integral_pitch = 0;
        mypid.integral_row = 0;
        mypid.integral_yaw = 0;

        //比例 微分 积分
        mypid.Kp_left = 0;
        mypid.Ki_left = 0;
        mypid.Kd_left = 0;

        mypid.Kp_right = 0;
        mypid.Ki_right = 0;
        mypid.Kd_right = 0;

        mypid.Kp_forth = 0;
        mypid.Ki_forth = 0;
        mypid.Kd_forth = 0;

        mypid.Kp_back;
}

void PID_6050(int pitch,int yaw,int row)
        //pitch 俯仰角
        //yaw 偏航角
        //row 翻滚角
{
        mypid.SetPitch = PITCH;
        mypid.SetRow = ROW;
        mypid.SetYaw = YAW;

        mypid.ActualPitch = pitch;
        mypid.ActualRow = row;
        mypid.ActualYaw = yaw;

        mypid.err_pitch = mypid.SetPitch - mypid.ActualPitch;
        mypid.err_row = mypid.SetRow - mypid.ActualRow;
        mypid.err_yaw = mypid.SetYaw - mypid.ActualYaw;

        mypid.integral_pitch += mypid.integral_pitch;
        mypid.integral_row += mypid.integral_row;
        mypid.integral_yaw += mypid.integral_yaw;

        mypid.inLeft =
        mypid.inRight =
        mypid.inForth =
        mypid.inBack =

        pi
}

网友A(2018-08-20):
缺少文件,不能编译

错误

错误

网友A:
缺少文件,"no source":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HARDWARE\SELECT\select.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B(2019-07-23):
编译不了

网友C:
参考一下就行了,不支持拿来主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就行了,不支持拿来主义

参考也没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