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绿灯设计

楼主:
源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COM8255 XBYTE[0x70ff]    //定义并设置控制口的地址
#define PA8255 XBYTE[0x70fc]     //定义并设置PA口地址
#define PB8255 XBYTE[0x70fd]     //定义并设置PB口地址
#define PC8255 XBYTE[0x70fe]     //定义并设置PC口地址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shi,ge,num;
int temp=10;
uint arrow_j,arrow_j_1;
uint i_inter;
uint t=4,x=1,y=1,k,m;

uchar code Tab_1[]={0x7f,0xbf,0xdf,0xe0}; //arrow
uchar code Tab_2[]={0x18,0x3c,0x7e,0x18}; //arrow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0-9字形代码

sbit led_1=P3^0;            //LED显示(十位)
sbit led_2=P3^1;           // LED显示(个位)
sbit led_3=P3^5;          //黄灯
sbit led_5=P3^3;
sbit led_4=P3^2;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arrow()                       //点阵箭头显示函数
{
   for(arrow_j=0;arrow_j<4;arrow_j++)
   {
            PA8255=Tab_1[arrow_j];
         PB8255=Tab_2[arrow_j];
         delay(1);
   }

}

main()
{
   P2=0x00;
   COM8255=0x80;
   led_3=0;        //黄灯灭
   num=0;
   PC8255=0x00;

   IT1=1;                                                  //外部中断1的中断请求触发方式为脉冲触发
   EX1=1;                                                  //开放外部中断1
   IT0=1;                                                  //外部中断0的中断请求触发方式为电平方式
   EX0=1;
   PX1=1;                         //设置中断优先级,外部中断1优先
   PX0=1;

   TMOD=0x01;                                         //定时器方式,模式1,16位
   TH0=15536/256;                 //设置定时起点
   TL0=15536%256;
   EA=1;                                                  //开放所有中断
   ET0=1;                                                  //开放定时器/计数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计数器0
   while(1)                             //等待中断
   {
             x=1;
          y=1;
          shi=temp/10;
          ge=temp%10;
          P1=0xff;
          led_1=1;
          led_2=0;
          P1=table[shi];
          delay(15);

          P1=0xff;
          led_1=0;
          led_2=1;
          P1=table[ge];
          delay(15);
          arrow();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
{
    TH0=15536/256;               //重新设置定时起点
        TL0=15536%256;
        num++;
        if(num==10)                                         //十秒结束,重设,可以修改倒计时
        {
           num=0;
           temp--;
           if(temp+1==0)
           {
                     if(PC8255<2)
                  {
                     PC8255=PC8255+1;
                  }
                  else
                  {
                    PC8255=0x00;
                  }
                  temp=10;
           }
        }
}
void inter() interrupt 2         //夜间行驶中断函数(外部1中断)
{
   delay(2000);
   while(y==1)                                        //为了第二次按下按钮跳出中断
   {
            led_3=1;         //黄灯亮
         for(i_inter=0;i_inter<150;i_inter++)    //延时显示倒计时,同时点阵扫描显示
            {
         P1=0xff;
         led_1=1;
         led_2=0;
         P1=table[shi];
         delay(15);
         if(i_inter==75)
         led_3=0;
         P1=0xff;
         led_1=0;
         led_2=1;
         P1=table[ge];
         delay(15);
         arrow();                        //箭头函数
   }

   PA8255=0xff;
   PB8255=0xff;
   temp--;
   if(temp+1==0)
   {
            if(PC8255<2)
         {
           PC8255=PC8255+1;
         }
         else
         {
            PC8255=0x00;
         }
         temp=10;
   }
   shi=temp/10;
   ge=temp%10;
   if(led_5==0)                                                             //等待第二次按下按钮
   {
             y=0;
          while(led_5==0);
   }
}
}

void inter1() interrupt 0                                         //紧急情况中断函数设计
{
   delay(1000);
   k=PA8255;
   m=PC8255;
  while(x==1)
   {
             PC8255=0xff;
          PA8255=0x00;
          P1=0xff;
          if(led_4==0)
          {
             delay(10000);
                 if(led_4==0)                                                  //等待第二次按下按钮
                 {
                   x=0;
                   while(led_4==0);
                 }
          }
   }

   PA8255=k;
   PC8255=m;
}

电路图

电路图

实训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