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gps程序直接烧入即可使用

楼主(2018-07-16):
需要配合秉火多功能调试助手一起使用,模块我是NEO-7N,NEO-6m也可以使用,可在调试助手上看到坐标值

【*】程序简介

-工程名称:GPS_Decode_USART
-实验平台: 秉火STM32 F103 开发板
-MDK版本:5.16
-ST固件库版本:3.5.0

【 !】功能简介:
本程序适用于秉火STM32F103开发板对GPS模块传输回的数据进行解码。
本程序支持 使用协议 NMEA0183 4.0、 V2.3及 V3.X 版本的定位模块(如NEO-6M GPS模块ATGM332D GPS-北斗模块)
(由于GPS模块使用通用nmea协议,实际上大部分GPS模块都支持)。

【 !】实验操作:
1.把GPS模块按下面引脚分配说明与开发板连接好
2.给开发板烧录本程序
3.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可接收开发板返回的调试信息,串口配置为:115200-N-1,

【*】注意事项:

在初次使用GPS模块时,由于没有记录信息,GPS模块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来搜索卫星,
搜索时间受信号影响,如果不使用有源天线,请尽量在室外测试。
如果使用有源天线的话,接上后,把天线放到窗外即可很快搜索到卫星。

/*******************************************************************************************************************/

【*】 引脚分配

GPS模块:
STM32开发板  <---->  GPS模块

        GND  <---->  GND
        3.3V <---->  VCC
        PA2 <---->  RXD
        PA3 <---->  TXD

STM32的相关引脚可在板子引出的usart排针组处找到。
-----------------------------------

SDIO(microSD卡座,支持32G以内的SD卡):
microtSD卡座的SDIO接口与STM32的SDIO相连。
        SDIO_D0    <--->PC8
        SDIO_D1    <--->PC9
        SDIO_D2    <--->PC10
        SDIO_D3    <--->PC11
        SDIO_CK    <--->PC12
        SDIO_CMD<--->PD2

串口(TTL-USB TO USART):
CH340的收发引脚与STM32的发收引脚相连。
    RX<--->PA9
    TX<--->PA10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对GPS模块传输的数据进行解码,获取定位信息。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gps/gps_config.h"

extern void nmea_decode_test(void);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 LED 端口初始化 */
        LED_GPIO_Config();

  LED1_ON;

        /*串口初始化*/
        USART_Config();

  GPS_Config();

  printf("\r\n秉火 GPS模块测试例程\r\n");

        printf("\r\n本程序对GPS模块串口传回的数据解码,");
        printf("实验时请给开发板接入GPS模块 \r\n");

  /* GPS解码测试 */
  nmea_decode_test();

  while(1);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