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板子只有一个CH340芯片,请问能用上位机控制吗?新手勿喷!

楼主(2018-07-16):
    做了一块stc89c52的板子,想自己做点儿什么,就用keil写了一个通过74HC595和74hc138芯片控制点阵程序。可以跑起来。现在我想用VS的c#做上位机界面控制这块板子实现亮灭和灰度变化。可是板子上面只有ch340G一个芯片,没有MAX232.请问我还可以实现我想要的功能吗?要是做的话通讯程序要怎么做呢?C#写什么。单片机里面又要加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c#做虚拟按键。SBUF的写入数据怎么转换成按键控制芯片呢?

网友A:
和我一样的,可以一起交流下。我的也是这个开发板。也是在这个网上买的

网友B:
原则上是可以的
你可以在proteus上把上拉和下拉都试一下
proteus还是很全面的

楼主:
上位机程序需要怎么写呢,用c#来写。下位机只需要打开定时器接收中断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的,可以一起交流下。我的也是这个开发板。也是在这个网上买的

可以,我也刚接触单片机这类,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C(2018-08-28):
同一开发板

网友D:
     没有MAX32,可以在淘宝上买一个USB转TTL,才几元钱,这样就可以直接上位机连接单片机的串口了。
     然后自己定个上位机命令协议,用代码表示不同的操作,要单片机执行什么操作,就用串口发送相应代码,单片机接收到代码,就按照协议定义执行相应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D:
CH340就是USB转TTL的,不用买转接头了,直接用USB线连接上位机和单片机就可以了,上位机安装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