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怎么做电源,怎么利用TPS63020做一个稳压输出的电源

楼主(2018-07-16):
怎么利用TPS63020做一个稳压输出的电源

网友A:
大电容只能做短时间的应急电源。TPS63020是可升降压的开关稳压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只能做短时间的应急电源。TPS63020是可升降压的开关稳压电源。

怎么做输出5V的呢?

网友C:
http://www.ti.com.cn/product/cn/ ... /layout#SLVS9163650

这个是关于TPS63020的相关资料,原理图之类的都有,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