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矩阵键盘输出0~F到静态数码管

楼主(2018-07-17):
/*******************************************************************************
*  标题:                  矩阵键盘显示数字到静态数码管                         *
*  时间                      2018年7月17日00:45:03                                                   *
*                                                                                                    *
*  实验说明:用矩阵键盘上的16个按键,分别为0、1、3、4、5、6、7、8、9、a、b、c  *
d、e、f显示到静态数码管上                                   *                                   *
********************************************************************************
* 实验心得:                                                                                                    *
1.测试行(row)的时候就是线是竖着的的那一列为1,测试列(col)的时候就是                   *
线是横着的那几行为1                                                                                                    *
2.调用函数void KeyScan(void);时,调用的时候只需要写KeyScan就行,不然调试不成功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GPIO_SHOW P2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6]={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void KeyScan(void);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unsigned int KeyValue=-1;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switch(KeyValue)
        {
                 case(0):
                 P2=~DIG_CODE[0];
                 break;
                 case(1):
                 P2=~DIG_CODE[1];
                 break;
                 case(2):
                 P2=~DIG_CODE[2];
                 break;
                 case(3):
                 P2=~DIG_CODE[3];
                 break;
                 case(4):
                 P2=~DIG_CODE[4];
                 break;
                 case(5):
                 P2=~DIG_CODE[5];
                 break;
                 case(6):
                 P2=~DIG_CODE[6];
                 break;
                 case(7):
                 P2=~DIG_CODE[7];
                 break;
                 case(8):
                 P2=~DIG_CODE[8];
                 break;
                 case(9):
                 P2=~DIG_CODE[9];
                 break;
                 case(10):
                 P2=~DIG_CODE[10];
                 break;
                 case(11):
                 P2=~DIG_CODE[11];
                 break;
                 case(12):
                 P2=~DIG_CODE[12];
                 break;
                 case(13):
                 P2=~DIG_CODE[13];
                 break;
                 case(14):
                 P2=~DIG_CODE[14];
                 break;
                 case(15):
                 P2=~DIG_CODE[15];
                 break;
                 default:
                 P2=~DIG_CODE[1];
                 break;
        }

        /******************************************************
        *******************************************************
        if语句的算法
         if(KeyValue==0)
         P2=~DIG_CODE[0];
         if(KeyValue==1)
         P2=~DIG_CODE[1];
         if(KeyValue==2)
         P2=~DIG_CODE[2];
         if(KeyValue==3)
         P2=~DIG_CODE[3];
         if(KeyValue==4)
         P2=~DIG_CODE[4];
         if(KeyValue==5)
         P2=~DIG_CODE[5];
         if(KeyValue==6)
         P2=~DIG_CODE[6];
         if(KeyValue==7)
         P2=~DIG_CODE[7];
         if(KeyValue==8)
         P2=~DIG_CODE[8];
         if(KeyValue==9)
         P2=~DIG_CODE[9];
         if(KeyValue==10)
         P2=~DIG_CODE[10];
         if(KeyValue==11)
         P2=~DIG_CODE[11];
         if(KeyValue==12)
         P2=~DIG_CODE[12];
         if(KeyValue==13)
         P2=~DIG_CODE[13];
         if(KeyValue==14)
         P2=~DIG_CODE[14];
         if(KeyValue==15)
         P2=~DIG_CODE[15];
        *************************************************/
   }
}

void KeyScan(void)          //测试行(row)的时候就是线是竖着的的那一列为1,测试列(col)的时候就是线是横着的那几行为1
{
        char a = 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ms(1);//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4;break;
                                case(0X0d): KeyValue=8;break;
                                case(0X0e):        KeyValue=12;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3;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2;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1;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break;
                        }
                        while((a<50) && (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1);
                                a++;
                        }
                }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网友A:
楼主补一下原理图吧

楼主:
程序有点啰嗦了,今天发现,有可以优化的地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补一下原理图吧

额,重新补发了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