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DS3231大液晶屏幕12864摸拟钟

楼主(2018-07-17):
/*原创作品,冰冰洁洁,谢谢使用*/
#include <DS3231.h>
#include <Wire.h>
#include <U8glib.h> //声明库
U8GLIB_ST7920_128X64_4X u8g(10, 9, 8); // 声明液晶屏  13=sck, 12=mosi, 11=cs
int r,xo,yo,a,b,c,z;//动画变量不能用char型变量无法计算
DS3231 Clock;
bool Century=false;
bool h12;
bool PM;
byte ADay, AHour, AMinute, ASecond, ABits;
bool ADy, A12h, Apm;
int second,minute,hour,date,month,year,DoW;
byte   temperature;//温度

void setup( )
{
    delay(500);
   Wire.begin();
    /*
         //改时间
        Clock.setSecond(10);//Set the second
        Clock.setMinute(40);//Set the minute
        Clock.setHour(1);  //Set the hour
        Clock.setDoW(7);    //Set the day of the week
        Clock.setDate(24);  //Set the date of the month
        Clock.setMonth(6);  //Set the month of the year
        Clock.setYear(18);  //Set the year (Last two digits of the year)
      */
   u8g.setFont(u8g_font_5x7);//显示5x7英文字符

}
void ReadDS3231()//读取时间
{

  second=Clock.getSecond(); //时间
  minute=Clock.getMinute();//时间
  hour=Clock.getHour(h12, PM);//时间
  date=Clock.getDate(); //日期
  month=Clock.getMonth(Century);//日期
  year=Clock.getYear();  //日期
  DoW=Clock.getDoW();//星期

  temperature=Clock.getTemperature();//温度
}
void loop( )
{

     do
     {

         ReadDS3231();//读取时间
         /*
        //画点
         u8g.drawPixel(0,5);//(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 )
        //画任意线
        u8g.drawLine(2,0,2,9);//(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结束坐标x1MAX127---y1MAX63 )
        //画横向轴线
        u8g.drawHLine(7,13,6);//(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 +Z横轴线长
        //画纵向轴线
        u8g.drawVLine(10,15,7);//(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 +Z横轴线长
        //画空心方框
         u8g.drawFrame(5,0,5,10);//(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结束坐标x0+ ---y0+ )
        //画空心方框+圆形角度方框
         u8g.drawRFrame(0,23,6,10,1);//(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结束坐标x0+ ---y0+ )+Z圆形角度
         //画实心方框
        u8g.drawBox(12,0,5,10);//(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结束坐标x0+ ---y0+ )
        //画实心方框+圆形角度方框
        u8g.drawRBox(0,12,6,10,1);//(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结束坐标x0+ ---y0+ )+Z圆形角度
       //画空心多边形+圆形角度
        u8g.drawCircle(25,8,5,15);//(圆中心坐标x0MAX127----y0MAX63 )(z控制大小   h控制角度 小于大小的3倍)
        //画实心多边形+圆形角度
        u8g.drawDisc(25,20,5,15);//(圆中心坐标x0MAX127----y0MAX63 )(z控制大小   h控制角度 小于大小的3倍)
        //画空心椭圆+圆形角度
        u8g.drawEllipse(5,48,5,10,15);//(圆中心坐标x0MAX127----y0MAX63 )(X+控制大小   Y+控制大小   h控制角度=最小X\\Y大小的3倍)
        //画实心椭圆+圆形角度
        u8g.drawFilledEllipse(20,48,5,10,15);//(圆中心坐标x0MAX127----y0MAX63 )(X+控制大小   Y+控制大小   h控制角度=最小X\\Y大小的3倍)
        //画空心三角形
        u8g.drawTriangle(30,15,40,2,50,15);//(A角坐标x0MAX127----y0MAX63 )(B角坐标x0MAX127----y0MAX63 )(C角坐标x0MAX127----y0MAX63 )
        //显示英文字符
        u8g.drawStr(10,35,"bb");//(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 )
       //显示一个变量
        u8g.setPrintPos(25,35);//(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取值>0有向上写字符 )
        u8g.print(sec);
        */

       //不能用char型变量无法计算
        r=17;//指针半径
        xo=95;//圆心坐标x MAX 127
        yo=32;//圆心坐标y  MAX 63
        z=180;//圆
        //int second=0;//调整
        //int minute=0;//调整
         //int hour=0;//调整
         int  hour1=hour;
         if(hour1>12)
      {hour1=hour1-12;}
       else
      {hour1=hour1;}

        a=(second-15)*6;//圆角度360/60
        b=(minute-15)*6;//圆角度360/60
        c=(hour1-15)*30;//圆角度360/12
       //画空心多边形+圆形角度
       u8g.drawCircle(xo,yo,20,15);//(圆中心坐标x0MAX127----y0MAX63 )(z控制大小   h控制角度取15的倍度。MAX60)
       u8g.drawCircle(xo,yo,28,15);//(圆中心坐标x0MAX127----y0MAX63 )(z控制大小   h控制角度取15的倍度。MAX60)
       //画实心多边形+圆形角度
       u8g.drawDisc(xo,yo,2,15);//(圆中心坐标x0MAX127----y0MAX63 )(z控制大小   h控制角度取15的倍度。MAX60)
        //显示英文字符
       u8g.drawStr(xo-5,yo-20,"12");//(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 )
       u8g.drawStr(xo+22,yo+3,"3");//(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 )
       u8g.drawStr(xo-2,yo+28,"6");//(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 )
       u8g.drawStr(xo-25,yo+3,"9");//(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 )
        //.画一圈实心圆
   int B;
   for(B=0;B<12;B++)//.画一圈实心圆
   {
     int A=B*30;//圆角度
    if(B==0||B==3||B==6||B==9)//跳过这几个点画实心圆
    {}
    else
   {
    u8g.drawPixel((xo+((r+7)*cos(A*3.14/z))),(yo+((r+7)*sin(A*3.14/z))));//(控制圆心位置列0/127   控制圆心位置行0/63  )(控制大小=0+x )
   }
   }
       //.画sec时针线
       u8g.drawLine(xo,yo,(xo+(r*cos(a*3.14/z))),(yo+(r*sin(a*3.14/z))));//(开始列127  开始行63)( 结束列127 结束行63) /////00
        //.画minute时针线
      u8g.drawLine(xo,yo,(xo+((r-3)*cos(b*3.14/z))),(yo+((r-3)*sin(b*3.14/z))));//(开始列127  开始行63)( 结束列127 结束行63) /////00
     //.画hour时针线
      u8g.drawLine(xo,yo,(xo+((r-6)*cos(c*3.14/z))),(yo+((r-6)*sin(c*3.14/z))));//(开始列127  开始行63)( 结束列127 结束行63) /////00

       //显示一个变量
        u8g.setPrintPos(2,10);//(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取值>0有向上写字符 )
        u8g.print(hour/10);
        u8g.setPrintPos(7,10);//(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取值>0有向上写字符 )
        u8g.print(hour%10);
        u8g.setPrintPos(14,10);//(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取值>0有向上写字符 )
        u8g.print(minute/10);
        u8g.setPrintPos(19,10);//(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取值>0有向上写字符 )
        u8g.print(minute%10);
        u8g.setPrintPos(26,10);//(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取值>0有向上写字符 )
        u8g.print(second/10);
        u8g.setPrintPos(31,10);//(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取值>0有向上写字符 )
        u8g.print(second%10);
        //画空心方框
         u8g.drawFrame(0,2,37,10);//(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结束坐标x0+ ---y0+ )
        //画纵向轴线
        u8g.drawVLine(12,3,8);//(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 +Z横轴线长
        //画纵向轴线
        u8g.drawVLine(24,3,8);//(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 +Z横轴线长
        //显示一个变量 ;//温度
        u8g.setPrintPos(17,55);//(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取值>0有向上写字符 )
        u8g.print(temperature/10);
        u8g.setPrintPos(22,55);//(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取值>0有向上写字符 )
        u8g.print(temperature%10);
        //画空心多边形+圆形角度
         u8g.drawCircle(21,52,7,15);//(圆中心坐标x0MAX127----y0MAX63 )(z控制大小   h控制角度取15的倍度。MAX60)
         //画空心方框+圆形角度方框
         u8g.drawRFrame(18,20,7,27,1);//(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结束坐标x0+ ---y0+ )+Z圆形角度
        //画实心方框
        int wd=temperature;//图形温度计用变量
        if(wd>56)wd==56;//此处设计图形温度计最大显示57度
        u8g.drawBox(20,(20+((60-wd)/2)),3,27-(((60-wd)/2)));//(开始坐标x0 MAX127----y0MAX63结束坐标x0+ ---y0+ )//温度

     }
   while( u8g.nextPage( ));
}

网友A:
源码压缩包能传一下吗?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码压缩包能传一下吗?头文件

我试试上传。头文件都有的,我总想用摸拟钟,就自己做了,关键是能得黑币,有了黑币就能好好学习了。谢谢版主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码压缩包能传一下吗?头文件

已经上传了头文件和源代码压缩包。

网友A:
能加下我qq吗,我问下关于上传错误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加下我qq吗,我问下关于上传错误的事情

117421779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上传了头文件和源代码压缩包。

加入中文12X12汉字和日期更美了。

网友B(2021-02-06):
比較特別的一款時鐘,模擬+數字。多謝分享!

网友C:
Arduino时钟别样玩法,赞!

网友D:
按程序引脚接入12864,屏幕没显示是怎么回事?搞不懂。

网友E:
12864有好几种,程序不通用的,还有带不带字库的区别,楼主这个应该是ST7920的

网友F(2021-03-26):
时钟我做了很多种,都不能让自己满意

网友G(2021-05-27):
谢谢!借鉴思路

网友H: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获取时间不是太会,可以参考楼主的资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