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电荷放大电路问题,听说标题长,看的人多!高手快来啊!!高手快来啊!!

楼主(2018-07-17):
图2这是电路图,这是我参照文献上来的,用来放大压电传感器的电荷信号。
图3是利用上面原理图,传感器的接入点是C9与R1之间的点。示波器上采集到的传感器信号。
不过,对于电路中的C1,R1,R5,C8,C9的作用,我还不太明白。
我的理解:
C1和电流源模拟的是传感器的电荷源。
R1是传感器的内阻。
R5、C8和C9是用来相位补偿的。
大家觉得我的分析对吗?

电路图

电路图

采集到的波形

采集到的波形

楼主:
论坛里面好多回贴啊,有热心人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
这样要审核 的方式,不利于实时交流啊?

网友A:
应该是整流 滤波的作用吧

网友B:
弄双宗示波器啊,放大电压你要弄个初始波形进行对比啊,单个波形怎么看出区别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整流 滤波的作用吧

哪个元件是整流?哪个是滤波?
另:我想把波形变陡一点,信号源的波形的变化速度是1V/us。可以怎么调呢?

楼主:
上面的电荷放大器,我换了两个元件试了一下。把大反馈电容由300pf改为20pf,的确变化快了,但是杂波的大小也立刻变大了。由300pf的50mv,变成了20pf时的300mv。这是一个矛盾啊。不知道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看到书上的公式上是这样的Uo=(1+(Cs+Cc)/Cf)Un。的确能够解释噪音的问题。
变化速率是Uo=Q/Cf,Cf小,变化灵敏,Cf大了,变化不灵敏。

现在如何想灵敏,又可以没有那么多噪音呢?

网友C:
电荷放大?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荷放大?没听说过!

你需要好好学习啦!祝你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需要好好学习啦!祝你成功!

呵呵!初生牛犊不怕虎。电荷是不能放大的,电荷充电至电容,电容上的电压信号是可以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初生牛犊不怕虎。电荷是不能放大的,电荷充电至电容,电容上的电压信号是可以放大的。

老师,你好专业啊。
不过,电荷放大器的确都是这么叫的。

对于这种压电传感器,采用的放大器的形式,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电荷放大器,一种叫做电压放大器。
一种是当做电压源来处理,一种是当做电流源来处理。

楼主:
看看,还有没有人了解这个呢?

楼主:
这个论坛,没有讨论技术的啊。真失望!!!!!

网友D:
C1和C3是滤波作用,也可以说是构成低通电路,主要滤除高频干扰;R1和R4构成反馈网络,决定放大倍数;C9是隔直作用,说明放大的是交流信号;C9与外围元件参数的选择,也决定了对于低频的衰减,可以近似一个高通滤波作用;R5C8是相位补偿,对于不同频段,需要调整合适的参数。这个叫电荷放大器没错,意思是对微量的电荷作放大处理,而微量的电荷对于负载很敏感,也就是说这个电荷不能对外输送电流,或者说,这个电荷不流动(当然不可能完全不流动),也就是不产生电流;8楼说的也没错,电荷自身是不能放大的,而这是高阻抗的放大器,实际上是放大对应电荷的电位。

网友E(2018-11-22):
楼主还在不,想和你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