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 电压比较

楼主(2018-07-17):
LM358像图中这样比较电压可以吗 ?

网友A:
我有看类似的电路,它是一个信号捕获电路最后利用lm358作为电压比较器,供您参考。

网友B:
你的参考电压是什么?直流7.4V吗?Vout端最好接一个电阻加一个稳压管。如果u3>u2,输出稳压管反向稳压;反之,输出电压等于稳压管正向导通电压

网友C:
可以当电池电压低于VCC时,输出反转!

网友D:
不行,1这个是运放,比较最好用比较器如lm339. 2 不能将电源电压作比较电压,要将比较电压,被比较电压通过电阻分压到低于电源电压,高于地电压再比较。

网友E(2020-05-25):
可以,但简单粗暴了些...

网友F:
LM358是运放,用于比较好象不行,要不就是外围电路复杂。运放是在一定幅值内输出放大,比较是超过值翻转。

网友G:
简单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