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硬件IIC驱动IIC接口的OLED源码

楼主(2018-07-17):
//******************************************************************************
//   MSP430F552x Demo - USCI_B0, I2C Master multiple byte TX/RX
//
//   Description: I2C master communicates to I2C slave sending and receiving
//   3 different messages of different length. I2C master will enter LPM0 mode
//   while waiting for the messages to be sent/receiving using I2C interrupt.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CO 16MHz.
//
//                                     /|\ /|\
//                   MSP430F5529       4.7k |
//                 -----------------    |  4.7k
//            /|\ |             P3.1|---+---|-- I2C Clock (UCB0SCL)
//             |  |                 |       |
//             ---|RST          P3.0|-------+-- I2C Data (UCB0SDA)
//                |                 |
//                |                 |
//                |                 |
//                |                 |
//                |                 |
//                |                 |
//
//   Nima Eskandar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April 2017
//   Built with CCS V7.0
//******************************************************************************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oledfont.h"

//******************************************************************************
// Example Commands ************************************************************
//******************************************************************************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define SLAVE_ADDR  0x3C

/* CMD_TYPE_X_SLAVE are example commands the master sends to the slave.
* The slave will send example SlaveTypeX buffers in response.
*
* CMD_TYPE_X_MASTER are example commands the master sends to the slave.
* The slave will initialize itself to receive MasterTypeX example buffers.
* */

#define CMD_TYPE_0_SLAVE      0
#define CMD_TYPE_1_SLAVE      1
#define CMD_TYPE_2_SLAVE      2

#define CMD_TYPE_0_MASTER      3
#define CMD_TYPE_1_MASTER      4
#define CMD_TYPE_2_MASTER      5

#define TYPE_0_LENGTH   1
#define TYPE_1_LENGTH   2
#define TYPE_2_LENGTH   6

#define MAX_BUFFER_SIZE     20

/* MasterTypeX are example buffers initialized in the master, they will be
* sent by the master to the slave.
* SlaveTypeX are example buffers initialized in the slave, they will be
* sent by the slave to the master.
* */

uint8_t MasterType2 [TYPE_2_LENGTH] = {'F', '4', '1', '9', '2', 'B'};
uint8_t MasterType1 [28] = {0xae,0x00,0x10,0x40,0x81,0xcf,0xa1,0xc8,0xa6,0xa8,0x3f,0xd3,0x00,0xd5,0x80,0xd9,0xf1,0xda,0x12,0xdb,0x40,0x20,0x02,0x8d,0x14,0xa4,0xa6,0xaf};
uint8_t MasterType0 [1] = {0};

uint8_t SlaveType2 [TYPE_2_LENGTH] = {0};
uint8_t SlaveType1 [TYPE_1_LENGTH] = {0};
uint8_t SlaveType0 [TYPE_0_LENGTH]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5000;y>0;y--);
}

//******************************************************************************
// General I2C State Machine ***************************************************
//******************************************************************************

typedef enum I2C_ModeEnum{
    IDLE_MODE,
    NACK_MODE,
    TX_REG_ADDRESS_MODE,
    RX_REG_ADDRESS_MODE,
    TX_DATA_MODE,
    RX_DATA_MODE,
    SWITCH_TO_RX_MODE,
    SWITHC_TO_TX_MODE,
    TIMEOUT_MODE
} I2C_Mode;

/* Used to track the state of the software state machine*/
I2C_Mode MasterMode = IDLE_MODE;

/* The Register Address/Command to use*/
uint8_t TransmitRegAddr = 0;

/* ReceiveBuffer: Buffer used to receive data in the ISR
* RXByteCtr: Number of bytes left to receive
* ReceiveIndex: The index of the next byte to be received in ReceiveBuffer
* TransmitBuffer: Buffer used to transmit data in the ISR
* TXByteCtr: Number of bytes left to transfer
* TransmitIndex: The index of the next byte to be transmitted in TransmitBuffer
* */
uint8_t ReceiveBuffer[MAX_BUFFER_SIZE] = {0};
uint8_t RXByteCtr = 0;
uint8_t ReceiveIndex = 0;
uint8_t TransmitBuffer[MAX_BUFFER_SIZE] = {0};
uint8_t TXByteCtr = 0;
uint8_t TransmitIndex = 0;

/* I2C Write and Read Functions */

/* For slave device with dev_addr, writes the data specified in *reg_data
*
* dev_addr: The slave device address.
*           Example: SLAVE_ADDR
* reg_addr: The register or command to send to the slave.
*           Example: CMD_TYPE_0_MASTER
* *reg_data: The buffer to write
*           Example: MasterType0
* count: The length of *reg_data
*           Example: TYPE_0_LENGTH
*  */
I2C_Mode I2C_Master_WriteReg(uint8_t dev_addr, uint8_t reg_addr, uint8_t *reg_data, uint8_t count);

/* For slave device with dev_addr, read the data specified in slaves reg_addr.
* The received data is available in ReceiveBuffer
*
* dev_addr: The slave device address.
*           Example: SLAVE_ADDR
* reg_addr: The register or command to send to the slave.
*           Example: CMD_TYPE_0_SLAVE
* count: The length of data to read
*           Example: TYPE_0_LENGTH
*  */
I2C_Mode I2C_Master_ReadReg(uint8_t dev_addr, uint8_t reg_addr, uint8_t count);
void CopyArray(uint8_t *source, uint8_t *dest, uint8_t count);

I2C_Mode I2C_Master_ReadReg(uint8_t dev_addr, uint8_t reg_addr, uint8_t count)
{
    /* Initialize state machine */
    MasterMode = TX_REG_ADDRESS_MODE;
    TransmitRegAddr = reg_addr;
    RXByteCtr = count;
    TXByteCtr = 0;
    ReceiveIndex = 0;
    TransmitIndex = 0;

    /* Initialize slave address and interrupts */
    UCB0I2CSA = dev_addr;
    UCB0IFG &= ~(UCTXIFG + UCRXIFG);       // Clear any pending interrupts
    UCB0IE &= ~UCRXIE;                       // Disable RX interrupt
    UCB0IE |= UCTXIE;                        // Enable TX interrupt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 I2C TX, start condit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return MasterMode;

}

I2C_Mode I2C_Master_WriteReg(uint8_t dev_addr, uint8_t reg_addr, uint8_t *reg_data, uint8_t count)
{
    /* Initialize state machine */
    MasterMode = TX_REG_ADDRESS_MODE;
    TransmitRegAddr = reg_addr;

    //Copy register data to TransmitBuffer
    CopyArray(reg_data, TransmitBuffer, count);

    TXByteCtr = count;
    RXByteCtr = 0;
    ReceiveIndex = 0;
    TransmitIndex = 0;

    /* Initialize slave address and interrupts */
    UCB0I2CSA = dev_addr;
    UCB0IFG &= ~(UCTXIFG + UCRXIFG);       // Clear any pending interrupts
    UCB0IE &= ~UCRXIE;                       // Disable RX interrupt
    UCB0IE |= UCTXIE;                        // Enable TX interrupt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 I2C TX, start condit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return MasterMode;
}

void CopyArray(uint8_t *source, uint8_t *dest, uint8_t count)
{
    uint8_t copyIndex = 0;
    for (copyIndex = 0; copyIndex < count; copyIndex++)
    {
        dest[copyIndex] = source[copyIndex];
    }
}

//******************************************************************************
// Device Initialization *******************************************************
//******************************************************************************

void initClockTo16MHz()
{
    UCSCTL3 |= SELREF_2;                      // Set DCO FLL reference = REFO
    UCSCTL4 |= SELA_2;                        // Set ACLK = REFO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Select DCO range 16MHz operation
    UCSCTL2 = FLLD_0 + 487;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16MHz
                                              // (N + 1) * FLLRef = Fdco
                                              // (487 + 1) * 32768 = 16MHz
                                              // Set FLL Div = fDCOCLK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Worst-case settling time for the DCO when the DCO range bits have been
    // changed is n x 32 x 32 x f_MCLK / f_FLL_reference. See UCS chapter in 5xx
    // UG for optimization.
    // 32 x 32 x 16 MHz / 32,768 Hz = 500000 = MCLK cycles for DCO to settle
    __delay_cycles(500000);//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

void initGPIO()
{
    //I2C Pins
    P3SEL |= BIT0 + BIT1;                     // P3.0,1 option select

}

void initI2C()
{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复位使能)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Master, I2C,synchronous mode(同步模式)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160;                            // fSCL = SMCLK/160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SLAVE_ADDR;                   // Slave Address is 048h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UCB0IE |= UCNACKIE;                       //使能中断
}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MasterType0[0]=IIC_Command;
      I2C_Master_WriteReg(SLAVE_ADDR, 0x00,MasterType0, 1);
}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IIC_Data)
{
        MasterType0[0]=IIC_Data;
      I2C_Master_WriteReg(SLAVE_ADDR, 0x40,MasterType0, 1);
}

//******************************************************************************
// Main ************************************************************************
// Send and receive three messages containing the example commands *************
//******************************************************************************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0x01);
                OLED_WrCmd(0x10);
                for(x=0;x<128;x++)
                OLED_WrDat(bmp_dat);
        }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x&0xf0)>>4)|0x10);
        OLED_WrCmd((x&0x0f)|0x01);
}

void OLED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0;
        for(;i<28;i++)
        {
          MasterType0[0]=MasterType1[i];
          I2C_Master_WriteReg(SLAVE_ADDR, 0x00,MasterType0, 1);
        }
        OLED_Fill(0x00); //初始清屏
        OLED_Set_Pos(0,0);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

   OLED_WrDat(dat);

                }
        else {
   OLED_WrCmd(dat);

        }
}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128-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void OLED_U32toU16(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int n,unsigned char k)
{
        switch(n)
        {
                case 0 :OLED_ShowChar(x,y,'0',k);break;
                case 1 :OLED_ShowChar(x,y,'1',k);break;
                case 2 :OLED_ShowChar(x,y,'2',k);break;
                case 3 :OLED_ShowChar(x,y,'3',k);break;
                case 4 :OLED_ShowChar(x,y,'4',k);break;
                case 5 :OLED_ShowChar(x,y,'5',k);break;
                case 6 :OLED_ShowChar(x,y,'6',k);break;
                case 7 :OLED_ShowChar(x,y,'7',k);break;
                case 8 :OLED_ShowChar(x,y,'8',k);break;
                case 9 :OLED_ShowChar(x,y,'9',k);break;
        }
}

void OLED_Show_Numbe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int a,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b,c,d,e,f,g;
        b=a/100000;
        c=a%100000/10000;
        d=a%10000/1000;
        e=a%1000/100;
        f=a%100/10;
        g=a%10;
        if(b!=0)
        {
                OLED_U32toU16(x,y,b,n);
                OLED_U32toU16(x+n/2,y,c,n);
                OLED_U32toU16(x+n,y,d,n);
                OLED_U32toU16(x+(n/2)*3,y,e,n);
                OLED_U32toU16(x+2*n,y,f,n);
                OLED_U32toU16(x+(n/2)*5,y,g,n);
        }else if(b==0&&c!=0)
        {
                OLED_U32toU16(x,y,c,n);
                OLED_U32toU16(x+n/2,y,d,n);
                OLED_U32toU16(x+n,y,e,n);
                OLED_U32toU16(x+(n/2)*3,y,f,n);
                OLED_U32toU16(x+2*n,y,g,n);
        }else if(b==0&&c==0&&d!=0)
        {
                OLED_U32toU16(x,y,d,n);
                OLED_U32toU16(x+n/2,y,e,n);
                OLED_U32toU16(x+n,y,f,n);
                OLED_U32toU16(x+(n/2)*3,y,g,n);
        }else if(b==0&&c==0&&d==0&&e!=0)
        {
                OLED_U32toU16(x,y,e,n);
                OLED_U32toU16(x+n/2,y,f,n);
                OLED_U32toU16(x+n,y,g,n);
        }else if(b==0&&c==0&&d==0&&e==0&&f!=0)
        {
                OLED_U32toU16(x,y,f,n);
                OLED_U32toU16(x+n/2,y,g,n);
        }else
        {
                OLED_U32toU16(x,y,g,n);
        }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nitClockTo16MHz();                        //配置系统时钟为16Mhz
    initGPIO();
    initI2C();
    delay(500);
    OLED_Init();
    OLED_Show_Number(0,0,500,16);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
// I2C Interrupt ***************************************************************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USCI_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B0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USCI_B0_VECTOR))) USCI_B0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Must read from UCB0RXBUF
  uint8_t rx_val = 0;

  switch(__even_in_range(UCB0IV,0xC))
  {
    case USCI_NONE: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USCI_I2C_UCALIFG:break;                      // Interrupt Vector: I2C Mode: UCALIFG
    case USCI_I2C_UCNACKIFG:break;                    // Interrupt Vector: I2C Mode: UCNACKIFG
    case USCI_I2C_UCSTTIFG:break;                     // Interrupt Vector: I2C Mode: UCSTTIFG
    case USCI_I2C_UCSTPIFG:break;                     // Interrupt Vector: I2C Mode: UCSTPIFG
    case USCI_I2C_UCRXIFG:
        rx_val = UCB0RXBUF;
        if (RXByteCtr)
        {
          ReceiveBuffer[ReceiveIndex++] = rx_val;
          RXByteCtr--;
        }

        if (RXByteCtr == 1)
        {
          UCB0CTL1 |= UCTXSTP;
        }
        else if (RXByteCtr == 0)
        {
          UCB0IE &= ~UCRXIE;
          MasterMode = IDLE_MODE;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Exit LPM0
        }
        break;                      // Interrupt Vector: I2C Mode: UCRXIFG
    case USCI_I2C_UCTXIFG:
        switch (MasterMode)
        {
          case TX_REG_ADDRESS_MODE:
              UCB0TXBUF = TransmitRegAddr;
              if (RXByteCtr)
                  MasterMode = SWITCH_TO_RX_MODE;   // Need to start receiving now
              else
                  MasterMode = TX_DATA_MODE;        // Continue to transmission with the data in Transmit Buffer
              break;

          case SWITCH_TO_RX_MODE:
              UCB0IE |= UCRXIE;              // Enable RX interrupt
              UCB0IE &= ~UCTXIE;             // Disable TX interrupt
              UCB0CTL1 &= ~UCTR;            // Switch to receiver
              MasterMode = RX_DATA_MODE;    // State state is to receive data
              UCB0CTL1 |= UCTXSTT;          // Send repeated start
              if (RXByteCtr == 1)
              {
                  //Must send stop since this is the N-1 byte
                  while((UCB0CTL1 & UCTXSTT));
                  UCB0CTL1 |= UCTXSTP;      // Send stop condition
              }
              break;

          case TX_DATA_MODE:
              if (TXByteCtr)
              {
                  UCB0TXBUF = TransmitBuffer[TransmitIndex++];
                  TXByteCtr--;
              }
              else
              {
                  //Done with transmission
                  UCB0CTL1 |= UCTXSTP;     // Send stop condition
                  MasterMode = IDLE_MODE;
                  UCB0IE &= ~UCTXIE;                       // disable TX interrupt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Exit LPM0
              }
              break;

          default:
              __no_operation();
              break;
        }
        break;                      // Interrupt Vector: I2C Mode: UCTXIFG
    default: break;
  }
}

网友A(2025-06-13):
先下载再说,多谢分享, 好用再回来留言

网友B(2024-07-17):
引用 网友C:
用keil5打开乱码咋回事

编译语言错了,换一种就可以

网友D(2023-08-01):
引用 网友E:
好贴,可惜积分不够,很想下载来试一下。

很容易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keil5打开乱码咋回事

软件编码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2022-07-01):
可以用gcc打开

网友H(2022-03-10):
好代码,下载用用了

网友I(2021-08-03):
问一下,sda和scl的io接口3.0和3.1换成别打接口(比如3.5和3.6),程序怎么改,我直接改mainc里面那个gpio没用

网友J:
想问一下移植了您的程序为什么程序会卡在这里不动啊  if (RXByteCtr == 1)         {           UCB0CTL1 |= UCTXSTP;《----这一行         }         else if (RXByteCtr == 0) 我只不过用的是ccs啊

网友K:
driverlib.h显示找不到是怎么回事

网友L:
怎么接线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用keil5打开乱码咋回事

msp430好像只能用ccs或者iar for msp430

网友N(2021-06-25):
您好 为什么我的IIC配置进不去中断呢?

网友O(2020-09-24):
请问下OLED这个怎么作为子函数使用啊

网友P(2020-03-23):
能显示汉自吗?

网友Q(2019-10-14):
谢谢,太有用了!!!

网友R(2019-07-27):
这是官方例程吗

网友S:
这个我最近在用不错

网友T(2019-06-16):
switch(__even_in_range(UCB0IV,0xC)),因为用的不是F5529,在头文件中没有找到UCB0IV,可以用其他的代替吗?

网友T:
switch(__even_in_range(UCB0IV,0xC))因为我用的芯片头文件里没有找到UCB0IV,可以用其他的

网友E(2018-11-07):
发现有个问题,在运行1-2小时后会宕机,屏幕显示刷新一部分后面刷新不动,重启运行又是正常的,I2C频率改慢也是一样的,上拉电阻使用4.7K.

网友E:
刚好有个其他LCD要硬件IIC接口,在楼主的基础上改了一下测试OK,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好贴,可惜积分不够,很想下载来试一下。

网友U(2018-08-09):
是个好贴 我准备下载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keil5打开乱码咋回事

是用IAR编写的

网友C:
用keil5打开乱码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