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箭穿心代码

楼主(2018-07-17):
单片机一箭穿心的学习
//作者:成长路DIY
//品名:成长路爱心灯套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 2 //亮暗的速率
//#define T 100 //PWM的周期
//sbit led=P1^0;

void pwm(int x);
void delayms(uint Ms);

void main()
{
int T=600;
int t=0;
char f=0;//亮暗标志,0为亮
while(1)
{
  //led=0;
  P0=0x00;
  P1=0x00;
  P2=0x00;
  P3=0x00;
  pwm(t);//Toff,亮的时间
//  led=1;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wm(T-t);//Ton,暗的时间
  if(!f) t+=N+1;//亮速率较快,模拟呼吸
  else t-=N;//暗速率较慢
  if(t>T) {f=1;t=T;}//超过最大值时,返回最大值,标志为暗
  if(t<0)
  {
    f=0;
    t=0;
    delayms( 500);
    T+=10;
    if(T>=650)T=600;
  }//超过最小值时,返回最小值,标志为亮

}
}
void pwm(int x)
{
while(x--);
}
/*====================================================================
  设定延时时间:x*1ms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TempCyc;
  _nop_();
  for(i=0;i<Ms;i++)
  {
    TempCyc =70;
    while(TempCyc--);
  }
}

一箭穿心

楼主:
很实用的

网友A(2019-10-12):
爱心灯 1.音乐:自带靓音蜂鸣器,4首歌曲轮流播放,声音清脆靓丽,后期还会增加的哦 2.红色:大红色PCB更艳丽,尽显自己的心意,作为礼品赠送更大气 3.心形:心形底板,PCB就代表我的心 4.照片:还能在中间放上心仪者的照片哦!!超有爱 5.电路:电路通过计算省略很多元件,电路更简洁,焊接容易,看着更舒服6.焊接:多处焊接点进行优化,大焊盘更易焊接,miniUSB口也特殊处理了哦,人性化设计 5.外壳:高品质亚克力外壳更精美,透亮, 6.结构:外壳结构精心设计,只用几颗螺丝就能做到严丝合缝,抛弃有毒的胶水 7.动画:50个动画,看的眼花撩轮,心花怒放,后期还会增加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爱心灯 1.音乐:自带靓音蜂鸣器,4首歌曲轮流播放,声音清脆靓丽,后期还会增加的哦 2.红色:大红色PCB更艳 ...

哈哈哈哈哈哈哈     工科男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