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程序 想点亮第一行第一个可是一列都亮了 点阵原理图如下

楼主(2018-07-17):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CLK=P3^5;
sbit SRCLK=P3^6;
sbit SER=P3^4;

void HC595(uint date);
void main()
{
   P0=0x7f; // 0111 1111
   HC595(0x80); // 1000 0000
   while(1);
  }

void HC595(uint date)
{
  uint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e>>7;//移至最高位
       date<<=1;     //移至次高位
       SRCLK=1;//上升沿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网友A:
你把for循环里的0和1 调换一下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