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板上超声波测距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07-17):
请问我用在STC89C52RC上,是在单片机板上,是4位单数码管,数码管一直不亮,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延时误差 0us
unsigned int time=0,timer=0;  //定义全局变量时间,距离
unsigned long S=0;
sbit trig = P2^0; //定义超声波发,收
sbit echo = P2^1;
unsigned int l_posit=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disbuff[4]={0xff,0,0,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sbit SMG_g=P0^0;
sbit SMG_s=P0^1;
sbit SMG_b=P0^2;
sbit SMG_q=P0^3;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3;i++)
  {
    switch(l_posit)
    {
     case 0:  //选择千位数码管,关闭其他位
           SMG_q=0;
           SMG_b=1;
           SMG_s=1;
       SMG_g=1;
       P0=0xff;
       break;
     case 1:
           SMG_q=1;
           SMG_b=0;
           SMG_s=1;
       SMG_g=1;
       P0=disbuff[2];
       break;
     case 2:
           SMG_q=1;
           SMG_b=1;
           SMG_s=0;
       SMG_g=1;
       P0=disbuff[1];
           break;
     case 3:
           SMG_q=1;
           SMG_b=1;
           SMG_s=1;
       SMG_g=0;
       P0=disbuff[0];
           break;
        }
   delay(10);
   P0=0x00;
   if(l_posit>3)
     l_posit=0;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display();
         timer++;
         if(timer>=400)
         {
          timer=0;
          trig=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
/*********************************************************/

void count()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 (long)(time*0.17);     //算出来是CM
         if((S>=4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ERR0”
         {
          flag=0;
          disbuff[0]=10;           //“-”
          disbuff[1]=10;           //“-”
          disbuff[2]=10;           //“-”
          disbuff[3]=10;           //“-”
         }
         else
         {
          disbuff[2]=table[S%1000/100];
          disbuff[1]=table[S%100/10];
          disbuff[0]=table[S%10/1];
         }
        }

void main()
{
        TMOD=0x11;//设置工作方式
    TH0=0x00;//赋初值
        TL0=0x00;
        TH1=0xf8;
        TL1=0x3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1

        while(1)
        {
     while(!echo);//当ECHO脚为1,开始记时
     TR0=1;
     while(echo);//当ECHO脚为0,关闭计时
     TR0=0;
         count();
         }

        }

/**************************************************************************************/

网友A:
重下一份吧,反正20号就放假了

网友B:
P0 口接上拉电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