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制作柔性PCB电路板(软板)设置方法详解

楼主:
柔性电路板(软板)设置方法____Altium Designer 14 及其以上版本

1 、进入模式,通过view 菜单选择 View >> Board Planning Mode(或是直接按键盘上方的数字1)

进入模式后,整个 PCB 板子区域都会变成深绿色

2 、放置一根分割线,选择 Design >> Define Split Line 来进入分割线放置模式(Split  Line )

单击后,一个端点会紧贴在靠近你点击位置的板卡外边某点上,另一端点在光标所在位置,将光标放到所需位置然后单击一下放置第二个端点(在板边框上),保持分割线放置模式,如果需要,准备放置另一根分割线,如果不需要,则右键单击或者按 ESC 键来退出分割线放置模式。放置 好的分割线如上图。选中分割线的一端,可以实现移动或是删除分割线。

两条分割线分为三个区域,然后在层叠管理里面设置  层叠结构

3 、层叠结构的设置

每设置一个层叠结构都要保存,接着设置下一个,设置好的层叠如上图

4 、设置区域的属性

双击要设置柔性电路板区域,设置为Flex属性,属性设置好后,点击OK,这时这个区域内多了一根折弯线,一般是黄色的虚线(如下图)。不是柔性电路板区域的部分都设置成 Board Layer Stack属性。

这个折弯线也可以手动放置,方法如下:

5 、固定某一个区域(必须的)

然后固定某一个区域(双击 ,弹出来的对话框 右下角勾选 3D Locked)

注意:柔性电路板区域是不允许固定的

然后进入3D模式下(快捷键按键盘上方的数字3)

若是进入3D模式先,板子没有任何器件封装,点击右下角的Clear就行(注意:shift + c是不起作用的)。若是左侧没有PCB界面,则需在整个界面的右下角PCB单击 找到PCB选项勾选即可。

6 、设置相关参数
包括柔性电路板折弯角度以及折弯半径。
拖动Fold State的滑动条来实现不同弯曲角度的效果

柔性PCB制作方法_____Altium Designer

网友A(2018-07-18):
FPCB吗?  和一般PCB画法不是一样的吗,主要注意干涉位置就行了   弄得这么复杂,只是为了看3D效果吗?

网友B(2019-05-07):
引用 网友A:
FPCB吗?  和一般PCB画法不是一样的吗,主要注意干涉位置就行了   弄得这么复杂,只是为了看3D效果吗?

主要还是注意事项 3D效果还是外行人才会关注的

网友C(2019-07-08):
感谢楼主,正好需要这个东西

网友D:
柔性电路板设计好

网友E(2020-08-14):
哇,厉害了,多谢楼主分享,最近刚好需要做这种板子,如果楼主能够将板子制作的注意事项也列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F(2021-05-07):
插个眼,刚好有要做这个

网友G(2021-08-13):
我下载了,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H(2021-09-28):
很好,学习一下。楼主辛苦。谢谢!

网友H:
有朋友能设计大功率ACD/C,DC/DC隔离,非隔离。有经验,或者成功范例的,我没经验,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I(2025-04-28):
很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