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帆摆模型源码 加深对PID控制的了解

楼主(2018-07-17):
这个实验主要是加深对PID控制的了解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PWM.h"
#include "dianji.h"
#include "AD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PID.h"

#define  angle_1_amendment  -7.5 ; //角度修正

void CNM_ZZ(void);
void CNM_SB(void);
extern float TargetVal;

extern float angle_1;

extern int PIDout;
float z;

u8 ve[32]={0};
u8 ze[30]={0};
u8 ke[30]={0};
int a=0;
u16 adcx;         //采集值
float temp;             //当前电压值
u16 c;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9600);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key_init();
         dianji_Init();
         LED_Init();
         TIM14_PWM_Init(5000,0);
         TIM10_PWM_Init(8000,0);
         Adc_Init();
         OLED_Init();

  OLED_Show_Font(0,4,0);
        OLED_Show_Font(16,4,1);
        OLED_Show_Font(32,4,3);
        OLED_Show_Font(48,4,4);
        OLED_Show_Font(64,4,2);
        OLED_Show_Font(80,4,5);

        OLED_Show_Font(0,22,0);
        OLED_Show_Font(16,22,1);
        OLED_Show_Font(32,22,7);
        OLED_Show_Font(48,22,8);
        OLED_Show_Font(64,22,2);
        OLED_Show_Font(80,22,5);

        OLED_Show_Font(0,40,9);
        OLED_Show_Font(16,40,10);
        OLED_Show_Font(32,40,11);
        OLED_Show_Font(48,40,12);
        OLED_Show_Font(64,40,13);
        OLED_Show_Font(80,40,14);
        OLED_Show_Font(96,40,5);
        OLED_Show_Font2(110,48,0);

while(1)
{
                   c=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c=='A'||c=='B'||c=='H')
                CNM_ZZ();    //设定值加1
                else if(c=='E'||c=='D'||c=='F')
                CNM_SB();     //设定值减1
                else if(c=='G')
                {

                PIDout=0;

                }                        //停止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20);  //采集20次的平均通道值
                                 temp=(float)adcx*(3.3/4096);             //当前电压值
                                 angle_1=temp*(360/3.3)+angle_1_amendment;    //当前角度值

                                PID_Calculate();
                          z=PIDout/50;

                TIM_SetCompare1(TIM14,PIDout);

     sprintf((char*)ve,"%.1f",angle_1);
                 sprintf((char*)ze,"%.1f",TargetVal);
           sprintf((char*)ke,"%.1f",z);
                 OLED_ShowString(98,4,ve,12);
                 OLED_ShowString(98,22,ze,12);
           OLED_ShowString(90,48,ke,12);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

}

void CNM_ZZ(void)
{

TargetVal=TargetVal+1;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10);

}
void CNM_SB(void)
{
TargetVal=TargetVal-1;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10);

}

网友A(2018-10-18):
问下楼主, TIM_SetCompare1(TIM14,PIDout);这里面的PIDoout是否为pid算法的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