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4源程序stm32mini板

楼主(2018-07-17):
ad9854程序stm32mini板

#include "stm32_confi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9854.h"
#include "key.h"
#include "task_manage.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ys.h"
#include "key4_4.h"

char str[30];        //显示缓存
extern u8 _return;
int main(void)
{
        //u16 i=0;
        u8  t;
        u8  lcd_id[16];
        u32 i,j=0;

         u32 a=1000000;
        u32 b=2000;

//        uint Shape;
        KEY44_Init();
        KEY44_Scan();
    uart_init(9600);
        MY_NVIC_Priority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分组
        delay_init(72);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接口
        //key_init();
        //initial_lcd();
        //LCD_Clear();
        delay_ms(300);
        //LCD_Refresh_Gram();

        //定时器
        Timerx_Init(99,71);

        //welcome_KW();
        //标志排针插线颜色
//        LCD_Clear();
//        LCD_Show_CEStr(0,0,"B");//黑色

//        while(1)
//        {
//
//        }

//        AD9854_InitAM();//调幅
//        while(1)
//        {
//                AD9854_SetAM(2000);//4095是516mv
//                delay_us(10);
//        }

//        AD9854_InitBPSK();//调相
//        AD9854_SetBPSK(0,8192);
//        while(1)
//        {
//                AD9854_FDATA = 1;
//                delay_us(10);
//                AD9854_FDATA = 0;
//                delay_us(10);
//        }

    AD9854_Init();
        //AD9854_SetSine_double(1000000,100);//4095是516mv   产生正弦波

        AD9854_InitRFSK();//扫频
        //AD9854_SetRFSK(1000000,40000000,1,70);

        while(1)
        {
                //AD9854_SetSine_double(25000000,2000);//4095是516mv   产生正弦波

                t=KEY44_Scan();
        sprintf((char*)lcd_id,"%c",t);
                if(t>0)
            {
                   if(t=='1')
                  AD9854_SetSine_double(1000000,2000);//4095是516mv   产生正弦波
                    else if(t=='2')
                 {
         AD9854_SetRFSK(1000000,40000000,1,70);
             AD9854_FDATA = 1;
                 delay_us(10);              //延时时间长,便于观察
                 AD9854_FDATA = 0;
                 delay_us(10);
         }
                   while(1)
                {
            t=KEY44_Scan();
        sprintf((char*)lcd_id,"%c",t);
        if(t>0)
                {
                  if(t=='3')
                  {
                          i+=1000000;
                          a=a+i;
                          AD9854_SetSine_double(a,b);
                          i=0;
                  }
                  if(t=='4')
                  {
                          i+=1000000;
                          a=a-i;
                          AD9854_SetSine_double(a,b);
                          i=0;
                  }

                  if(t=='5')
                  {
                          j+=50;
                          b=b+j;
                          AD9854_SetSine_double(a,b);
              j=0;
                  }
                  if(t=='6')
                  {
                         j+=50;
                          b=b-j;
                          AD9854_SetSine_double(a,b);
                          j=0;
                  }
          }
         }
    }

  }
}

//        AD9854_InitFSK();//调频
//        AD9854_SetFSK(50,200);
//        while(1)
//        {
////                AD9854_FDATA = 1;
////                delay_us(30000);              //延时时间长,便于观察
////                AD9854_FDATA = 0;
////                delay_us(30000);
//        }

//        AD9854_InitOSK();//改斜率
//        AD9854_SetOSK(10);
//        while(1)
//        {
//                AD9854_OSK=1;
//                delay_us(30);
//                AD9854_OSK=0;
//                delay_us(30);
//        }

//        while(1)
//        {
////
////////                KeyRead();
////////                Set_PointFre(Keycode, 0);
////////                if(_return){_return=0;LCD_Refresh_Gram();}
////////                KEY_EXI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