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iTOP-4418开发板-驱动-看门狗C测试程序测试文档

楼主:
本文档介绍迅为iTOP-4418开发板看门狗的驱动配置和测试例程,开发板的看门狗驱动默认没有配 置,用户需要配置看门狗之后才能使用测试例程。
    版本 V1.1:1:1、格式修改;2、增加驱动配置;3、例程修改完善,增加喂狗代码。
     1 驱动简介和配置
    进入内核源码目录,如下图所示。

    内核看门狗驱动是“drivers/watchdog/nxp_wdt.c”,如下图所示。

    驱动对应的宏 CONFIG_NXP_WATCHDOG_DEFAULT_TIME 默认没有配置。使用命令 “export ARCH=arm”,然后使用命令“make menuconfig”,如下图所示,选择“Device Drivers --->”。

    进入“Device Drivers --->”之后,选择“Watchdog Timer Support --->”,如下 图所示。

    进入“Watchdog Timer Support --->”,选择“NXP Watchdog”和 “/sys/devices/platform/wdt/soft (sysfs interface)”,如下图所示。

    看门狗的“do keepalive using watchdog task for cpu reset in task hung state (NEW)”这个功能是在内核里运行一个定时喂狗的进程,如果内核异常,会导致看门狗复 位, 这里我们没有配置,我们使用上层应用程序喂狗的方式。
    然后保存退出,生成了新的.config 文件,重新编译生成新的内核镜像,烧写到开发板。
    如下图所示,重新烧写镜像之后,在串口控制台,可以看到有看门狗的设备节点。

    2 测试

    如下图所示,测试例程编译,然后拷贝到开发板,修改权限。

    使用命令“./topeet_watchdogtest /dev/watchdog 10”,参数 1 是看门狗设备节 点 ,参数 2 是看门狗时间,单位是秒,如下图所示。

    测试程序运行之后,如下图所示,看门狗设置为 10 秒,开启 9 秒之后,喂狗 10 秒,最 后系统运行 10 秒之后整个系统重启。表明看门狗开启、喂狗重启功能都是正常的。

网友A(2018-08-20):
学习该贴内容,多谢分享

网友B(2018-11-28):
不错不错,内容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