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能解释下这段pwm输出呼吸灯的代码吗?

楼主(2018-07-17):
  • #include<reg52.h>
  •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uint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 sbit pwm =P2^1;
  • uintcount=0,timer1=0,value=0;
  • bit DIR=1;
  • void main()
  • {
  • TMOD=1;
  •     TH0=(65536-1)/256;
  •        TL0=(65536-1)%256;
  •        EA=1;//开总中断
  •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    TR0=1;//TR0置位,启动定时器
  • while(1)
  • {
  •   if(timer1>value)
  •   {
  •      pwm=1;
  •   }
  •   else
  •   {
  •   pwm=0;
  •   }
  •        }
  •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using 1
  • {
  •        TH0=(65536-1)/256;
  •        TL0=(65536-1)%256;
  •        timer1++;//timer1不是周期吗?却一直在变.
  •        count++;
  •        if(timer1>700)
  •        {
  •        timer1=0;
  •        }
  •        if(count>100)//为什么count要大于100才开始value的计数
  •   {
  •   count=0;
  •      if(DIR==1)
  •        {
  •         value++;
  •        }
  •        if(DIR==0)
  •        {
  •         value--;
  •        }
  •   }
  •   if(value==700)
  •   {
  •        value=0;
  •   }
  • }

网友A:
问题1: timer1++;//timer1不是周期吗?却一直在变.?
问题2: if(count>100)//为什么count要大于100才开始value的计数?
回答1:timer1是从0至700循环计数,且if(timer1>value)  pwm=1;  else   pwm=0;由此看出timer1是调节占空比的参数, if(count>100) value++; if(value==700)  value=0;可以看出value是周期计数值,一个周期是700*100,因为count计数100次,value才加1,为什么引入count而不直接用value计数,是因为51单片机变量最大值是2的16次方=65536-1,所以value最大只能计数65536次即65ms的周期值,为了突破这一限制,引用count来辅助计数,这样就可以实现65536*65536次的计数次数即最大3.85秒的周期。PS:DIR是计数方式选择位,即是向上计数还是向下计数。

网友B:
关于大于100开始计数,我猜测可能和LED的压降有关,等效电压在压降以下基本不亮,这一段不应该算在呼吸灯循环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 timer1++;//timer1不是周期吗?却一直在变.?
问题2: if(count>100)//为什么count要大于100才开 ...

timer1是如何调节占空比的?timer1如果最大加到700那么就占周期的1%?

网友C:
首先,要理解呼吸灯的原理,是通过控制PWM波形的占空比来实现的。
1、timer1不是周期,700才是周期,timer是对周期的计时(就是计算是否一个周期完成)
2、100是一个变化单位,100的时候应该是灯光最弱且能被看见的值。应该是100、200、300……700,再700,600……100这样一个“呼吸”变化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理解呼吸灯的原理,是通过控制PWM波形的占空比来实现的。
1、timer1不是周期,700才是周期,timer ...

哪一个才是调节占空比的参数呢

网友D(2019-01-03):
dir这个标志位好像永远都等于1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