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来控制LED的亮和灭

楼主(2018-07-17):
作为一个小白,今天才自己学了串口通信,然后就想通过发送数字来控制LED的亮和灭。刚开始错误挺多的,但是自己不断修改,写出这个程序还是挺高兴的。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
sbit led0=P2^0;
sbit led1=P2^1;
sbit led2=P2^2;
sbit led3=P2^3;
sbit led4=P2^4;
sbit led5=P2^5;
sbit led6=P2^6;
sbit led7=P2^7;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
        TL1=0xF3;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R1=1;                 //打开计数器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char receiveData;
        i=SBUF;
                switch(i)
        {
                case '0':led0=0;break;
                case '1':led1=0;break;
                case '2':led2=0;break;
                case '3':led3=0;break;
                case '4':led4=0;break;
                case '5':led5=0;break;
                case '6':led6=0;break;
                case '7':led7=0;break;
                default:P2=0XFF;break;
        }
//        if(i=='0') led0=0;
//        else if(i=='1') led1=0;
//        else if(i=='2') led2=0;
//        else if(i=='3') led3=0;
//        else if(i=='4') led4=0;
//        else if(i=='5') led5=0;
//        else if(i=='6') led6=0;
//        else if(i=='7') led7=0;
//        else if(i=='8') P2=0xff;
        receive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void main()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网友A(2018-11-28):
if语句为啥不行嘞

网友B(2019-01-29):
正好要找串口控制程序,谢谢了

网友C:
请问一下怎样发送字符串让led亮,比如发送字符串123456

网友D:
很好,如果加个上位机岂不是更好

网友E(2019-03-07):
正好要找串口控制程序,谢了

网友F:
请问如果要在串口中断外实现点亮LED,那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果要在串口中断外实现点亮LED,那应该怎么做呢?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a,在接收中断程序里面做个累加a++,然后在主函数里做if,当a=1时、a=2时,昨晚刚做过实验

网友H:
谢谢楼主,刚好需要

网友I(2019-04-20):
啊啊,有仿真图吗,我在实验课上用开发板实现了,但是老师让我用isis给他看,不会哇

网友J(2019-10-19):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怎样发送字符串让led亮,比如发送字符串123456

字符串控制LED: http://www.51hei.com/bbs/dpj-163182-1.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啊啊,有仿真图吗,我在实验课上用开发板实现了,但是老师让我用isis给他看,不会哇

这里有仿真: http://www.51hei.com/bbs/dpj-163182-1.html

网友K(2019-12-11):
正要找!感谢分享

网友L(2020-03-25):
建议你串口上接个蓝牙模块,装个通用的蓝牙软件,这样就可以实现手机控制了,我用过,但这仅限于一定范围内

网友M:
里面包含上位机程序吗?

网友N:
为什么用if语句判断当前接收的数据来点灯就不行呢,难道传输的是字符?

网友J(2020-04-26):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怎样发送字符串让led亮,比如发送字符串123456

http://www.51hei.com/bbs/dpj-163182-1.html这里

网友O(2021-02-16):
可以用if实现吗

网友P:
学习真的好例子啊,找到了的。